代码中的这句是什么意思啊?能教教我吗

楼主(2020-05-17):
什么意思呀

网友A:
读取DS18B20的是int型温度数据,x000 xxxx xxxx xxxx,最高位表示+/-,次3位为0,低12位为有效数。分辨率0.0625。假设读取是0x0195,乘以0.0625就等于25.31°C。

网友B:
应该是除以十六,舍弃小数部分。

网友C:
工程量标度转换

网友D:
沙发的解释是正确的。你自己可看一下DS18B20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