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汽车制作核心问题,这2个思路用单片机能实现吗?

楼主(2020-05-17):
各位大神你们好,我是一路寻找问题找到此吧的,因为对这块领域完全陌生,所以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彰显的比较小白,望见谅!
   我想制作一辆玩具小汽车,小汽车具体设计核心要求是小汽车必须蓝牙连接手机,连接方式类似蓝牙耳机一样可以手机搜索到直连,连接成功后小汽车会跟着手机移动,类似风筝牵线一样,你走车走,你停车停。
    就以上两个我问题是我目前想到最基本的,像我这样的问题单片机能解决吗?

网友A:
单片机 蓝牙模块 电路 编程

网友B:
我感觉是可以的,问题不是在单片机上,而是搭配合理的位置检测单元,单片机能给你处理各种信号,并根据程序输出信号。
你这个需要解决的是有没有合适的用蓝牙信号来判断手机相对方位的模块,我也是小白哈,只是这么个思路,究竟蓝牙通信怎么实现这个位置判断的功能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 蓝牙模块 电路 编程

谢谢,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多少给我捋了下需求区域。能详细一点吗?比如蓝牙模块能实现跟随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可以的,问题不是在单片机上,而是搭配合理的位置检测单元,单片机能给你处理各种信号,并根据程序 ...

您太谦虚了,我是连大体都不懂,只是这样的想法,我感觉我的想法上面最难的应该是蓝牙跟随这一块吧?您懂的比我多,能跟我详细说一下蓝牙跟随这一块我要面对的问题和问题思路吗?市面上如果要买该类硬件名称叫啥?

网友C:
蓝牙的定位并不容易,但是应用程序可以向设备发出命令,使其沿与应用程序相同的方向移动,随着设备移动,它会发送 确认回到应用程序。 这只是手持遥控器的软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的定位并不容易,但是应用程序可以向设备发出命令,使其沿与应用程序相同的方向移动,随着设备移动,它 ...

大神,首先道声抱歉回复有点慢,白天上班每天回来都是晚上才有时间上论坛,所以回复晚了非常抱歉,白天我上班的时候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并不懂这些只是靠猜想,下载想到的问题是,能否通过蓝牙信号强弱编辑程序,信号强则减速达到信号设定上限则停止前进,信号弱则加速,这样是否可以解决掉蓝牙定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的定位并不容易,但是应用程序可以向设备发出命令,使其沿与应用程序相同的方向移动,随着设备移动,它 ...

看了您的回复,我感觉您的思路类似于遥控小汽车,我想要的是脱离遥控的地步。初步实现跟随和停止两个目的。

网友D:
可以的,感觉主要解决的是蓝牙串口通讯的事,这个是难点,手机与玩具车的蓝牙模块连接后,通过串口将运动指令发给小车,小车上的单片机根据接受的指令,执行程序对应的动作,主要还是串口通讯啦

网友D:
蓝牙定位不清楚,但是可以通过传感器检索物理量,像循迹小车一样,不过跟随人有点难

网友E:
跟人要别的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感觉主要解决的是蓝牙串口通讯的事,这个是难点,手机与玩具车的蓝牙模块连接后,通过串口将运动指 ...

您好,看到您的回复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浏览我的贴子并回复,大神我反复看了几次您的回复感觉您的意思是解决了串口通讯问题以后还是需要手机配合发指令才能实现我所描述的目的吗?还是说可以初步达到跟随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人要别的模块吧

您好,您指的别的模块是那种模块呢?因为我对电子设备知识比较匮乏让您见笑了,您能直接告诉我别的什么模块名称能实现跟随和停止这样两个目的吗?我也感觉我自己目光狭隘只盯着蓝牙模块一直思考,如果有别的模块能代替的话我感觉思路会更宽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定位不清楚,但是可以通过传感器检索物理量,像循迹小车一样,不过跟随人有点难

您好,看了您的回复,我想知道您说的传感搜索物理量具体物件名称叫啥?可以告诉我该物件的名称和基本功能吗?望回复,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首先道声抱歉回复有点慢,白天上班每天回来都是晚上才有时间上论坛,所以回复晚了非常抱歉,白天我 ...

你这个思路行不通,且不说信号强弱能不能检出,就算能检出,怎么告诉小车哪里是正确的前进方向?是偏左前行还是偏右前行?参考卫星定位,至少有3颗卫星发射信号才能判断算出位置,你这相当于只有一个手机,一个点,是没办法算出位置的,既然算不出位置,就没法给小车发往哪里走的指令了。建议你放弃这个想法,如果只靠手机蓝牙,不增加其他辅助措施,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