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介绍一下最简单的单片机矩阵键盘?发代码也行,看了几个例子,越看越糊涂

楼主(2020-05-17):
(无正文)

网友A:
矩阵键盘

网友B:
#ifndef __keyc1_H__     //定义延时头文件
#define __keyc1_H__//
//--------------------------------------------------
//-------------各种演示函数声明---------------------
    //4x4键盘处理函数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key    P2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

unsigned char key1()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data_key=0x0f;     //行线作为输入,列线输出低电平
  i=data_key;        //读列线
  j=0xff;
  if(i!=0x0f)//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delay_1ms(5);//有5ms延迟
  i=data_key;//再读列线
  if(i!=0x0f)//判断是否有干扰
  {data_key=0xf0;//不是干扰,列线作为输入,行线输出低电平
   delay_1ms(5);//5ms延迟
   j=data_key;//读列线
   i=i+j;//行值与列值合并,得到键值
   switch(i)
   {
      case 0x7e:j=0;break;//如果键值是0x7e就赋0号键返回
      case 0xbe:j=1;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1号键返回
      case 0xde:j=2;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2号键返回
                case 0xee:j=3;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3号键返回
                case 0x7d:j=4;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4号键返回
                case 0xbd:j=5;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5号键返回
                case 0xdd:j=6;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6号键返回
                case 0xed:j=7;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7号键返回
                case 0x7b:j=8;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8号键返回
                case 0xbb:j=9;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9号键返回
                case 0xdb:j=10;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10号键返回
            case 0xeb:j=11;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11号键返回
                case 0x77:j=12;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12号键返回
                case 0xb7:j=13;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13号键返回
            case 0xd7:j=14;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14号键返回
            case 0xe7:j=15;break;//如果键值是0xbe就赋15号键返回
                default:j=0xff;break;//如果不是以上键值,就赋0xff无键压下返回
                        }
  }
  }
  return(j);//返回0xff,表示没有按下键,其他值表示有键按下
}
#endif
//===========================================================================

网友B:
我的理解是交替扫描,以4*4为例,先是四个行输出口输出,对应的行中有按下去的,那么输入口就会检测到这一行高电平,接着进行交换,刚才的行输出口做输入,输入口做输出,就可以确定是那一列,这样就可以得出是那个按键按下去了

网友C:
基本功,必须先看原理图及分析,看程序不行。最经典的是4×4=16键的,刚好一个IO口8线驱动。拉高、拉低你应该清楚了,51机有一个“线与”概念必须清楚,搜一下。

网友D:
建议新手可以直接使用周立功的键盘扫描芯片ZLG72128之类

网友D:
扫描,列GPIO作为输出,行GPIO作为输入,比如第一列,首先输出高电平,现在检查所有行,看那个列输入了高电平,比如第2列,那你就知道是第2个键按下了,依次扫描

    1  2  3  4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网友E:
矩阵键盘扫描,主要还是要理解原理。 对着代码  自己分析动态扫描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