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如何确定充电电流

楼主:
查看数: 973 | 评论数: 3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0-5-18 00:23

正文摘要:

电路如图所示。采样电阻0.2欧姆,当充电电压Vo加上去的时候,如何取采样电流?是不是直接在电阻两端引两个端子出去经放大处理呢?但是为啥电阻上的电压等于Vo减去电池电压呢? 求解答!!

网友A(2020-05-18):
R2两端的电压等于电池电压和R11串联的电压。 感应电阻的电阻为0.5欧姆,电压为3.04V,因此电流为3.04 / 0.5 = 6A。

网友B:
测电流?就把R11的两端接入运放,然后给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C:
电池和釆样电阻R11串联,所以R11的电流和电池一样大,根据安培定律,R11上的电压高低,就反映了电池充电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