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SEGMENT TOO LARGE !(用89c51单片机和lcd1602,做一个时钟)

楼主(2020-05-18):
我是一个小白,刚学单片机,今天想用89c51和lcd1602,ds1302来做一个时钟,出现了SEGMENT TOO LARGE !!!,请大哥们帮忙看看问题在哪,蟹蟹

  1,查百度给的提示是:

         解决办法有二:

         ①在

         复制前加码。②使用xdata数据空间(但是自己在写点阵屏显示程序时,将目标->内存模型中的值替换[Xarge:XDATA中的变量],不显示内容了,不知道为什么)。

2,按百度方法2操作,出现新错误:
     构建目标'目标1'
编译main.c ...
C51致命错误-
  ACTION:GOBAL优化
  功能:_week_calculation
  错误:无法优化功能
编译已终止。
使用以下解决方法:
  #pragma OPTIMIZE(7)
           / *您的原始函数* /
    _week_calculation(){
       ....
    }
           / *原始功能的结尾* /
  #pragma OPTIMIZE(8)
目标未创建
  3,附上程序:(程序有点多)
  1. #include <reg51.h>
  2. //#include“ lcd.h”
  3. #include < intrins 。 h>

  4. //#include“ lcd.h”#定义

  5. LCD1602_DATAPINS P0位
  6. LCD1602_E = P2 ^ 2;
  7. 比特LCD1602_RW = P2 ^ 3;
  8. 比特LCD1602_RS = P2 ^ 4;

  9. 比特SCLK = P1 ^ 4;
  10. 比特RST = P1 ^ 5;
  11. 比特DSIO = P1 ^ 6;

  12. 比特SER = P2 ^ 0;
  13. 比特RCLK = P2 ^ 1;
  14. 比特SRCLK = P3 ^ 7;

//位S1 = P2 ^ 2;
//位S2 = P2 ^ 3;
//位S3 = P2 ^ 4;

叮叮铃= P2 ^ 5;
sbit SET = P3 ^ 3;
比特UP = P3 ^ 2;
比特DOWN = P3 ^ 0;
sbit SHOW = P3 ^ 1;

设定的比特数= P2 ^ 7;
sbit clkled = P2 ^ 6;

//未签名的字符代码smgduan [11]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未签名的字符代码smgduan_dp [12] =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00,0x80};

无符号字符代码hcwei [8]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无符号字符代码READ_RTC_ADDR [7] = {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未签名的字符代码WRITE_RTC_ADDR [7] = {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无符号字符TIME [7] = {0,0x34,0x19,0x17,0x06,0x07,0x18};

unsigned int time_trans [7] = {0,0,0,0,0,0,0};

无符号字符display_time [4] = {0,0,0,0};
unsigned char display_monthday [4] = {1,1,1,1};
unsigned char display_year [4] = {2,2,2,2};
unsigned char display_second [2] = {0,0};
unsigned char display_week = 0;
无符号字符时钟[4] = {0,8,3,0};

无符号字符ascii_display_time [8] = {0x30,0x30,0x30,0x30,0x30,'','',''};
unsigned char ascii_display_monthday [8] = {0x30,0x30,0x30,0x30,0x30,'','',''};
unsigned char ascii_display_year [8] = {0x30,0x30,0x30,0x30,'','','','};
无符号字符ascii_display_second [8] = {0x30,0x30,0x30,0x30,0x30,'','',''};
// unsigned char ascii_week = 0x00;
无符号字符ascii_display_clock [8] = {0x30,0x30,0x30,0x30,0x30,'','',''};

无符号字符ascii_set_time [8] = {0x30,0x30,0x30,0x30,0x30,'','',''};

unsigned char ascii_set_year [8] = {0x30,0x30,0x30,0x30,'','','','};
无符号字符ascii_set_second [8] = {0x30,0x30,0x30,0x30,0x30,'','','};
无符号字符ascii_set_clock [8] = {0x30,0x30,0x30,0x30,0x30,'','',''};

unsigned char set_time [4] = {0,0,0,1};
unsigned char set_monthday [4] = {0,0,0,2};
unsigned char set_year [4] = {0,0,0,3};
unsigned char set_clock [4] = {0,8,3,0};
unsigned char set_write [7] = {0,0,0,0,0,0,0};

位flag_display = 1;
位flag_SET = 0;
位flag_clock = 0;
位flag_clock_arrive = 0;
位flag_exit = 0;

无符号字符display_mod = 0;
无符号字符set_mod = 0;
无符号字符flashbit = 0;

无符号字符t1_cnt = 0;

  62. 无符号字符t1_temp = 10;
  63. unsigned int year_temp;

void Lcd1602_Delay1ms(unsigned int c)//误差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 c> 0; c--)
        {
                 for(b = 199; b> 0; b--)
                 {
                          for(a = 1; a> 0; a--);
                 }
        }

}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

        写入LCD1602_DATAPINS = com; //加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预设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

        写入LCD1602_DATAPINS = dat; //
        写入数据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预设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void LcdInit()// LCD         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void Ds13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
        _nop_();
        RST = 1;
         _nop_();
    对于(n = 0; n <8; n ++)
        {
         DSIO = addr&0x01;
         地址>> = 1;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对于(n = 0; n <8; n ++)
        {
         DSIO = dat&0x01;
         dat >> = 1;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
        _nop_();
}

unsigned char Ds13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
        _nop_();
        RST = 1;
        _nop_();
    for(n = 0; n <8; n ++)
        {
        DSIO = addr&0x01;
        地址>> = 1;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_nop_();
    for(n = 0; n <8; n ++)
        {
         dat1 = DSIO;
         dat =(dat >> 1)| (dat1 << 7);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
        _nop_();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返回数据
}

void Ds1302Init()
{
unsigned 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for(n = 0; n <7; n ++)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 [n],TIME [n]);
}
Ds1302Write(0x8E,0x80);
}

void Ds1302ReadTime()
{
unsigned char n;
for(n = 0; n <7; n ++)
{
TIME [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 [n]);
}

}

unsigned char week_calculation(unsigned char yearoo [],unsigned char monthdayoo [])
{
   unsigned int year = 0,month = 0,day = 0;
   unsigned int week_temp = 0;
   year = yearoo [0] * 1000 + yearoo [1] * 100 + yearoo [2] * 10 + yearoo [3];
   month = monthdayoo [0] * 10 + monthdayoo [1];
   天= monthdayoo [2] * 10 + monthdayoo [3];
   if(month == 1 || month == 2)
   {
            month + = 12;
         年 - ;
   }
   week_temp =(day + 2 * month + 3 *(month + 1)/ 5 + year + year / 4-year / 100 + year / 400)%7 + 1;

   返回week_temp;

}

void TimeReset()
{
    unsigned char n;
        TR0 = 0;
    Ds1302Write(0x8E,0X00);
        对于(n = 0; n <7; n ++)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 [n],set_write [n]);
        }
    Ds1302Write(0x8E,0x80);
        for(n = 0; n <4; n ++)
        {
         clock [n] = set_clock [n];
        }
        TR0 = 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void time_transmission()
{

  set_write [1] =(set_time [2] << 4)| set_time [3];
  set_write [2] =(set_time [0] << 4)| set_time [1];
  set_write [3] =(set_monthday [2] << 4)| set_monthday [3];
  set_write [4] =(set_monthday [0] << 4)| set_monthday [1];
  set_write [5] = display_week;
  set_write [6] =(set_year [2] << 4)| set_year [3];

}

void time_procressing()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7; i ++)
  {

            time_trans [i] = TIME [i] / 16 * 10 + TIME [i]%16;

  }

void hc595send(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
SRCLK = 0;
RCLK = 0;
for(a = 0; a <8; a ++)
{
  SER = dat >> 7;
  dat << = 1;
  SRCLK = 1;
  _nop_();
  _nop_();
  SRCLK = 0;
}
RCLK = 1;
_nop_();
_nop_();
RCLK = 0;

}

void time_assign()
{
    display_time [0] = time_trans [2] / 10;
        display_time [1] = time_trans [2]%10;
        display_time [2] = time_trans [1] / 10;
        display_time [3] = time_trans [1]%10;

    display_monthday [0] = time_trans [4] / 10;
        display_monthday [1] = time_trans [4]%10;
        display_monthday [2] = time_trans [3] / 10;
        display_monthday [3] = time_trans [3]%10;

    display_year [0] = 2;
        display_year [1] = 0;
        display_year [2] =(time_trans [6]%100)/ 10;
        display_year [3] = time_trans [6]%10;

    display_week = time_trans [5];

// display_second [0] = 10;
// display_second [1] = 11;
        display_second [0] = time_trans [0] / 10;
        display_second [1] = time_trans [0]%10;

    if(flag_display)
        {
         hc595send(hcwei [display_week]);
        }
        其他
        {
         hc595send(0x00);
        }
    if(display_time [0] == clock [0] && display_time [1] == clock [1] && display_time [2] == clock [2] && display_time [3] == clock [3])
        {
         flag_clock_arrive = 1;
        }
        else
        {
         flag_clock_arrive = 0;
        }
}

void ascii_display_assign()
        {
            unsigned char i;
//
// if(flag_SET == 0)
// {
// switch(display_mod)
// {
//情况0:

                                                                                                  for(i = 0; i <2; i ++)
                                                                                                   {
                                                                                                   ascii_display_time [i] = display_time [i] + 0x30;
// ascii_time [1] = asmg_temp [i] + 0x30;
                                                                                                   }

                                                                                                   ascii_display_time [2] = 0x3a;
                                                                                                  for(i = 3; i <5; i ++)
                                                                                                   {
                                                                                                   ascii_display_time [i] = display_time [i] + 0x30;
// ascii_time [4] = asmg_temp [i] + 0x30;
                                                                                                   }

// break;
//
//情况1:

                                                                                                  for(i = 0; i <2; i ++)
                                                                                                   {
                                                                                                   ascii_display_monthday [i] = display_monthday [i] + 0x30;
// ascii_monthday [1] = asmg_temp [i] + 0x30;
                                                                                                   }

                                                                                                   ascii_display_monthday [2] = 0x3a;
                                                                                                  for(i = 3; i <5; i ++)
                                                                                                   {
                                                                                                   ascii_display_monthday [i] = display_monthday [i] + 0x30;
// ascii_monthday [4] = asmg_temp [i] + 0x30;
                                                                                                   }

// break;
//
//
//
//情况2:

                                                                                                  for(i = 0; i <4; i ++)
                                                                                                   {
                                                                                               ascii_display_year [i] = display_year [i] + 0x30;
// ascii_year [1] = asmg_temp [i] + 0x30;
// ascii_year [2] = asmg_temp [i] + 0x30;
// ascii_year [3] = asmg_temp [i] + 0x30;
                                                                                                   }

// break;
//
//
//情况3:
//

                                                                                       ascii_display_second [0] ='';
                                                                                               ascii_display_second [1] ='';
                                                                                                   ascii_display_second [2] = 0x3a;

                                                                                                   for(i = 0; i <2; i ++)
                                                                                                   {

                                                                                                   ascii_display_second [i + 3] = display_second [i] + 0x30;
// ascii_second [] = asmg_temp [i] + 0x30;

                                                                                                   }

// break;
//
//情况4:

                                                                                                   for(i = 0; i <2; i ++)
                                                                                                   {
                                                                                                   ascii_display_clock [i] = clock [i] + 0x30;
// ascii_time [1] = asmg_temp [i] + 0x30;
                                                                                                   }

                                                                                                   ascii_display_clock [2] = 0x3a;
                                                                                                   for(i = 3; i <5; i ++)
                                                                                                   {
                                                                                                   ascii_display_clock [i] = clock [i] + 0x30;
// ascii_time [4] = asmg_temp [i] + 0x30;
                                                                                                   }

//
//中断;
// //

//
//}

    }

void ascii_set_assign()

   {
                  unsigned char i;

// if(flag_SET == 1)
// {
                                           switch(set_mod)
                                                  {
                                                           case 0:

                                                                                                 if(t1_temp == 10)
                                                                                                 {
                                                                                                  for(i = 0; i <2; i ++)
                                                                                                   {
                                                                                                   ascii_set_time [i] = set_time [i] + 0x30;
// ascii_time [1] = asmg_temp [i] + 0x30;
                                                                                                   }

                                                                                                   ascii_set_time [2] = 0x3a;
                                                                                                  for(i = 3; i <5; i ++)
                                                                                                   {
                                                                                                   ascii_set_time [i] = set_time [i] + 0x30;
// ascii_time [4] = asmg_temp [i] + 0x30;
                                                                                                   }
                                                                                                 }
                                                                                                 else
                                                                                                 {
                                                                                                   switch(flashbit)
                                                                                                   {
                                                                                                   情况0:
                                                                                                   ascii_set_time [0] = 0x5f;

                                                                                                   ascii_set_time [1] = set_time [1] + 0x30;
                                                                                                   ascii_set_time [2] = 0x3a;
                                                                                                   ascii_set_time [3] = set_time [2] + 0x30;
                                                                                                   ascii_set_time [4] = set_time [3] + 0x30;
                                                                                                   打破;
                                                                                                   情况1:
                                                                                                   ascii_set_time [0] = set_time [0] + 0x30;
                                                                                                   ascii_set_time [1] = 0x5f;
                                                                                                   ascii_set_time [2] = 0x3a;
                                                                                                   ascii_set_time [3] = set_time [2] + 0x30;
                                                                                                   ascii_set_time [4] = set_time [3] + 0x30;
                                                                                                   打破;
                                                                                                   情况2:
                                                                                                   ascii_set_time [0] = set_time [0] + 0x30;
                                                                                                   ascii_set_time [1] = set_time [1] + 0x30;
                                                                                                   ascii_set_time [2] = 0x3a;
                                                                                                   ascii_set_time [3] = 0x5f;
                                                                                                   ascii_set_time [4] = set_time [3] + 0x30;
                                                                                                   打破;
                                                                                                   情况3:
                                                                                                   ascii_set_time [0] = set_time [0] + 0x30;
                                                                                                   ascii_set_time [1] = set_time [1] + 0x30;
                                                                                                   ascii_set_time [2] = 0x3a;
                                                                                                   ascii_set_time [3] = set_time [2] + 0x30;
                                                                                                   ascii_set_time [4] = 0x5f;
                                                                                                   打破;

                                                                                                   }

                                                                                                 }

                                                                         break;

                                                           情况1:

                                                                                                 if(t1_temp == 10)
                                                                                                 {
                                                                                                  for(i = 0; i <2; i ++)
                                                                                                   {
                                                                                                   ascii_set_monthday [i] = set_monthday [i] + 0x30;
// ascii_time [1] = asmg_temp [i] + 0x30;
                                                                                                   }

                                                                                                   ascii_set_monthday [2] = 0x3a;
                                                                                                  for(i = 3; i <5; i ++)
                                                                                                   {
                                                                                                   ascii_set_monthday [i] = set_monthday [i] + 0x30;
// ascii_time [4] = asmg_temp [i] + 0x30;
                                                                                                   }
                                                                                                 }
                                                                                                 其他
                                                                                                 {
                                                                                                   switch(flashbit)
                                                                                                   {
                                                                                                   case 0:
                                                                                                   ascii_set_monthday [0] = 0x5f;

                                                                                                   ascii_set_monthday [1] = set_monthday [1] + 0x30;
                                                                                                   ascii_set_monthday [2] = 0x3a;
                                                                                                   ascii_set_monthday [3] = set_monthday [2] + 0x30;
                                                                                                   ascii_set_monthday [4] = set_monthday [3] + 0x30;
                                                                                                   打破;
                                                                                                   情况1:
                                                                                                   ascii_set_monthday [0] = set_monthday [0] + 0x30;
                                                                                                   ascii_set_monthday [1] = 0x5f;
                                                                                                   ascii_set_monthday [2] = 0x3a;
                                                                                                   ascii_set_monthday [3] = set_monthday [2] + 0x30;
                                                                                                   ascii_set_monthday [4] = set_monthday [3] + 0x30;
                                                                                                   打破;
                                                                                                   情况2:
                                                                                                   ascii_set_monthday [0] = set_monthday [0] + 0x30;
                                                                                                   ascii_set_monthday [1] = set_monthday [1] + 0x30;
                                                                                                   ascii_set_monthday [2] = 0x3a;
                                                                                                   ascii_set_monthday [3] = 0x5f;
                                                                                                   ascii_set_monthday [4] = set_monthday [3] + 0x30;
                                                                                                   打破;
                                                                                                   情况3:
                                                                                                   ascii_set_monthday [0] = set_monthday [0] + 0x30;
                                                                                                   ascii_set_monthday [1] = set_monthday [1] + 0x30;
                                                                                                   ascii_set_monthday [2] = 0x3a;
                                                                                                   ascii_set_monthday [3] = set_monthday [2] + 0x30;
                                                                                                   ascii_set_monthday [4] = 0x5f;
                                                                                                   打破;

                                                                                                   }

                                                                                                 }

                                                                         打破;

                                                             情况2:

                                                                                                 if(t1_temp == 10)
                                                                                                 {

                                                                                                  for(i = 0; i <4; i ++)
                                                                                                   {
                                                                                                   ascii_set_year [i] = set_year [i] + 0x30;
//
                                                                                                   }
                                                                                                 }
                                                                                                 else
                                                                                                 {
                                                                                                   switch(flashbit)
                                                                                                   {
                                                                                                   情况0:
                                                                                                   ascii_set_year [0] = 0x5f;

                                                                                                   ascii_set_year [1] = set_year [1] + 0x30;

                                                                                                   ascii_set_year [2] = set_year [2] + 0x30;
                                                                                                   ascii_set_year [3] = set_year [3] + 0x30;
                                                                                                   打破;
                                                                                                   情况1:
                                                                                                   ascii_set_year [0] = set_year [0] + 0x30;
                                                                                                   ascii_set_year [1] = 0x5f;

                                                                                                   ascii_set_year [2] = set_year [2] + 0x30;
                                                                                                   ascii_set_year [3] = set_year [3] + 0x30;
                                                                                                   打破;
                                                                                                   情况2:
                                                                                                   ascii_set_year [0] = set_year [0] + 0x30;
                                                                                                   ascii_set_year [1] = set_year [1] + 0x30;

                                                                                                   ascii_set_year [2] = 0x5f;
                                                                                                   ascii_set_year [3] = set_year [3] + 0x30;
                                                                                                   打破;
                                                                                                   情况3:
                                                                                                   ascii_set_year [0] = set_year [0] + 0x30;
                                                                                                   ascii_set_year [1] = set_year [1] + 0x30;

                                                                                                   ascii_set_year [3] = set_year [2] + 0x30;
                                                                                                   ascii_set_year [4] = 0x5f;
                                                                                                   打破;

                                                                                                   }

                                                                                                 }

                                                                         打破;

                                                           情况3:

                                                                                 if(t1_temp == 10)
                                                                                                 {
                                                                                                  for(i = 0; i <2; i ++)
                                                                                                   {
                                                                                                   ascii_set_clock [i] = set_clock [i] + 0x30;
// ascii_time [1] = asmg_temp [i] + 0x30;
                                                                                                   }

                                                                                                   ascii_set_clock [2] = 0x3a;
                                                                                                  for(i = 3; i <5; i ++)
                                                                                                   {
                                                                                                   ascii_set_clock [i] = set_clock [i] + 0x30;
// ascii_time [4] = asmg_temp [i] + 0x30;
                                                                                                   }
                                                                                                 }
                                                                                                 else
                                                                                                 {
                                                                                                   switch(flashbit)
                                                                                                   {
                                                                                                   情况0:
                                                                                                   ascii_set_clock [0] = 0x5f;

                                                                                                   ascii_set_clock [1] = set_clock [1] + 0x30;
                                                                                                   ascii_set_clock [2] = 0x3a;
                                                                                                   ascii_set_clock [3] = set_clock [2] + 0x30;
                                                                                                   ascii_set_clock [4] = set_clock [3] + 0x30;
                                                                                                   打破;
                                                                                                   情况1:
                                                                                                   ascii_set_clock [0] = set_clock [0] + 0x30;
                                                                                                   ascii_set_clock [1] = 0x5f;
                                                                                                   ascii_set_clock [2] = 0x3a;
                                                                                                   ascii_set_clock [3] = set_clock [2] + 0x30;
                                                                                                   ascii_set_clock [4] = set_clock [3] + 0x30;
                                                                                                   打破;
                                                                                                   情况2:
                                                                                                   ascii_set_clock [0] = set_clock [0] + 0x30;
                                                                                                   ascii_set_clock [1] = set_clock [1] + 0x30;
                                                                                                   ascii_set_clock [2] = 0x3a;
                                                                                                   ascii_set_clock [3] = 0x5f;
                                                                                                   ascii_set_clock [4] = set_clock [3] + 0x30;
                                                                                                   打破;
                                                                                                   情况3:
                                                                                                   ascii_set_clock [0] = set_clock [0] + 0x30;
                                                                                                   ascii_set_clock [1] = set_clock [1] + 0x30;
                                                                                                   ascii_set_clock [2] = 0x3a;
                                                                                                   ascii_set_clock [3] = set_clock [2] + 0x30;
                                                                                                   ascii_set_clock [4] = 0x5f;
                                                                                                   打破;

                                                                                                   }

                                                                                                 }

                                                                         break;

  626.                                                   }

          } ////

void datapros()
// {
//// Ds1302ReadTime();
// time_procressing();
// time_assign();
// ascii_assign();
// //
//
//
//
//
//}

void DigDisplay(unsigned char smg_temp [])
{
                                   unsigned char i;

                                       LcdWriteCom(0x80);

                                   for(i = 0; i <8; i ++)
                                                 {

                                                     LcdWriteData(smg_temp [i]);

                                                 }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x73);
                                                                                         LcdWriteData(0x70);
                                                                                         LcdWriteData(0x65);
                                                                                         LcdWriteData(0x65);
                                                                                         LcdWriteData(0x64);
                                                                                         LcdWriteData(0x3a);
                                                                                         LcdWriteData(0x30);

  663.                               延迟(100);

void clockoo()
{
    if(flag_clock && flag_clock_arrive && t0_cnt == 9)
        {
        bell = 〜bell ;
        }
        else
        {
        bell = 0;
        }
}

unsigned char Leap(unsigned int year)
{
    if(year%100 == 0)
        {
           if(year%400 == 0)返回1;
           否则返回0;
        }
        else
        {
           if(year%4 == 0)返回1;
           否则返回0;
        }
}

void sys_init()
{
    setled = 1;
        clkled = 1;
        钟= 0;
        hc595send(0x00);

        TMOD = 0x11;
        TL0 =(65536-50000)/ 256;
        TH0 =(65536-50000)%256;
        ET0 = 1;
        EA = 1;
        TR0 = 1;

    TL1 =(65536-50000)/ 256;
        TH1 =(65536-50000)%256;
        ET1 = 1;
        TR1 = 1;
        Ds1302Init();
    LcdInit();
}

void main()
{
    sys_init();
    while(1)
    {
        if(flag_display)
        {
            switch(display_mod)
            {
                                ascii_display_assign();
                案例0:DigDisplay(ascii_display_time); break;
                情况1:DigDisplay(ascii_display_monthday); break;
                情况2:DigDisplay(ascii_display_year); break;
                情况3:DigDisplay(ascii_display_second); break;
                情况4:DigDisplay(ascii_display_clock); break;
                默认:display_mod = 0; break;
            }
        }
        if(SET == 0)
                {
                 delay(1500);
                   if(SET == 0)
                   {
                     flag_SET = 1;
                         setled = 0;
                   }
                   while(!SET);
            }
        if(!flag_SET)
        {
            if(UP == 0)
                        {
                           delay(2000);
                           if(UP == 0)
                           {
                               flag_display =〜flag_display;
                           }
                           while(!UP);
                        }
            if(DOWN == 0)
                        {
                           delay(2500);
                           if(DOWN == 0)
                              {flag_clock =!flag_clock;
                                     clkled =!flag_clock;
                              } while(!DOWN);
                    }
            if(SHOW == 0 && flag_display)
                        {
                          delay(2000);
                          if(SHOW == 0)
                          {
                             display_mod ++;
                                 if(display_mod> 4)
                                    display_mod = 0;
                          }
                          while(!SHOW);
                    }
        }
        else
        {
            while(flag_SET)
            {
                switch(set_mod)
                {
                    case 0:ascii_set_assign(); DigDisplay(ascii_set_time); break;
                    情况1:ascii_set_assign(); DigDisplay(ascii_set_monthday); break;
                    情况2:ascii_set_assign(); DigDisplay(ascii_set_year); break;
                    情况3:ascii_set_assign(); DigDisplay(ascii_set_clock); break;
                    默认值:set_mod = 0; break;
                }
                if(UP == 0)
                {
                    delay(2000);
                    if(UP == 0)
                    {
                        switch(set_mod)
                        {
                            case 0:if(t1_temp == 10){if(set_time [flashbit] <9)set_time [flashbit] ++;} else {if(t1_temp <9)t1_temp ++ ;}打破;
                            情况1:if(t1_temp == 10){if(set_monthday [flashbit] <9)set_monthday [flashbit] ++;} else {if(t1_temp <9)t1_temp ++;} break;
                            情况2:if(t1_temp == 10){if(set_year [flashbit] <9)set_year [flashbit] ++;} else {if(t1_temp <9)t1_temp ++;} break;
                            情况3:if(t1_temp == 10){if(set_clock [flashbit] <9)set_clock [flashbit] ++;} else {if(t1_temp <9)t1_temp ++;} break;
                        }
                    } while(!UP);
                }
                if(DOWN == 0)
                {
                    delay(2000);
                    if(DOWN == 0)
                    {
                        switch(set_mod)
                        {
                            case 0:if(t1_temp == 10){if(set_time [flashbit]> 0)set_time [flashbit]-;} else {if(t1_temp> 0)t1_temp - ;}打破;
                            情况1:if(t1_temp == 10){if(set_monthday [flashbit]> 0)set_monthday [flashbit]-;} else {if(t1_temp> 0)t1_temp-;} break;
                            情况2:if(t1_temp == 10){if(set_year [flashbit]> 0)set_year [flashbit]-;}否则{if(t1_temp> 0)t1_temp-;} break;
                            情况3:if(t1_temp == 10){if(set_clock [flashbit]> 0)set_clock [flashbit]-;} else {if(t1_temp> 0)t1_temp-;} break;
                        }
                    } while(!DOWN);
                }
                if(SHOW == 0)
                {
                    delay(2000);
                    if(SHOW == 0)
                    {
                        if(t1_temp!= 10)
                        {
                            switch(set_mod)
                            {
                                case 0:set_time [flashbit] = t1_temp; t1_temp = 10; break;
                                情况1:set_monthday [flashbit] = t1_temp; t1_temp = 10; break;
                                情况2:set_year [flashbit] = t1_temp; t1_temp = 10; break;
                                情况3:set_clock [flashbit] = t1_temp; t1_temp = 10; break;
                            }
                        }
                        flashbit ++;
                        if(flashbit> 3)flashbit = 0;
                    } while(!SHOW);
                }
                if(SET == 0)
                {
                    delay(2000);
                    if(SET == 0)
                    {
                        if(t1_temp!= 10)
                        {
                            switch(set_mod)
                            {
                                case 0:set_time [flashbit] = t1_temp; t1_temp = 10; break;
                                情况1:set_monthday [flashbit] = t1_temp; t1_temp = 10; break;
                                情况2:set_year [flashbit] = t1_temp; t1_temp = 10; break;
                                情况3:set_clock [flashbit] = t1_temp; t1_temp = 10; break;
                            }
                        }
                        开关(set_mod)
                        {情况0:
                            if((set_time [0] * 10 + set_time [1])> 24 || set_time [0]> 2){flag_exit = 1;}否则{if(set_time [0] == 2 && set_time [1] > 4){flag_exit = 1;}}
                            if((set_time [2] * 10 + set_time [3])> 60 || set_time [2]> 5){flag_exit = 1;} break;
                        情况1:
                            if((set_monthday [0] * 10 + set_monthday [1])> 12 || set_monthday [0]> 1){flag_exit = 1;}
                            否则{if(set_monthday [0] == 1 && set_monthday [1]> 2){flag_exit = 1;} if(set_monthday [0] == 0 && set_monthday [1] == 0){flag_exit = 1;}}
                            if((set_monthday [2] * 10 + set_monthday [3])> 31 || set_monthday [0]> 3){flag_exit = 1;}休息;
                        情况2:
                            if(set_year [0]!= 2 || set_year [1]!= 0){flag_exit = 1;}
                            year_temp = set_year [0] * 1000 + set_year [1] * 100 + set_year [2] * 10 + set_year [ 3];
                            if(!Leap(year_temp)){if(set_monthday [0] == 0 && set_monthday [1] == 2 && set_monthday [2] == 2 && set_monthday [3] == 9){flag_exit = 1;}}休息;
                        情况3:
                            if((set_clock [0] * 10 + set_clock [1])> 24 || set_clock [0]> 2){flag_exit = 1;} else {if(set_clock [0] == 2 && set_clock [1]> 4){flag_exit = 1;}}
                            if((set_clock [2] * 10 + set_clock [3])> 60 || set_clock [2]> 5){flag_exit = 1;} break;
                        } set_mod ++; flashbit = 0;
                    }
                    while(!SET);
                    if(flag_exit)
                                        {
                                          flag_exit = 0;
                                          set_mod = 0;
                                          flag_SET = 0;
                                          set = 1;
                                          flashbit = 0;
                                          转到OUT;
                                        }
                                        else
                                        {
                                          if(set_mod == 4)
                                          {
                                             display_week = week_calculation(set_year,set_monthday);
                                                 time_transmission();
                                                 TimeReset();
                                                 flag_exit = 0;
                                                 set_mod = 0;
                                                 flag_SET = 0;
                                                 set = 1;
                                                 flashbit = 0;
                                                 转到OUT;
                                          }
                    }
                }
            }
OUT:_nop_();
        }
                clockoo();
    }
}

空隙GETTIME()中断1
{
    TL0 =(65536-50000)/ 256;
        TH0 =(65536-50000)%256;
        t0_cnt ++;
    if(t0_cnt == 10)
        {
        Ds1302ReadTime();
        time_procressing();
        time_assign();
        t0_cnt = 0;
        }
}

void UpdataData()中断3
{
if(flag_SET)
  {
          TL1 =(65536-50000)/ 256;
        TH1 =(65536-50000)%256;
        t1_cnt ++;
    if(t1_cnt == 20)
        {
          switch(set_mod)
          {
                   case 0:if(t1_temp == 10){t1_temp = set_time [flashbit]; set_time [flashbit] = 10;} else {set_time [flashbit] = t1_temp; t1_temp = 10;} break;
                   情况1:if(t1_temp == 10){t1_temp = set_monthday [flashbit]; set_monthday [flashbit] = 10;} else {set_monthday [flashbit] = t1_temp; t1_temp = 10;} break;
                   情况2:if(t1_temp == 10){t1_temp = set_year [flashbit]; set_year [flashbit] = 10;} else {set_year [flashbit] = t1_temp; t1_temp = 10;} break;
                   情况3:if(t1_temp == 10){t1_temp = set_clock [flashbit]; set_clock [flashbit] = 10;} else {set_clock [flashbit] = t1_temp; t1_temp = 10;} break;

          }
         t1_cnt = 0;

        }

  }
其他
{
        TL1 =(65536-50000)/ 256;
        TH1 =(65536-50000)%256;
        t1_cnt ++;
    if(t1_cnt == 20)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4; i ++)
                   {
                           set_time [i] = display_time [i];
                           set_monthday [i] = display_monthday [i];
                           set_year [i] = display_year [i];
                           set_clock [i] = clock [i];

                  }

                   t1_cnt = 0;

         }

}

}

出现新问题

出现新问题

按百度操作

按百度操作

百度

百度

出现了SEGMENT TOO LARGE !!!

出现了SEGMENT TOO LARGE !!!

网友A:
楼主可能用的是所谓汉字编程软件,其实就是把关键字汉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反倒因为用汉字输入造成夹杂大量汉字字符导致错误从而无法通过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用的是所谓汉字编程软件,其实就是把关键字汉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反倒因为用汉字输入造成夹杂大 ...

应该不是的,程序里面的汉字,是复制程序到帖子时,谷歌浏览器插件给自动翻译的,keil uvision4里面程序全是英文哦,

网友B:
            switch(display_mod)
            {
                 案例0:DigDisplay(ascii_display_time); break;
                情况1:DigDisplay(ascii_display_monthday); break;
google直是醉了。

89C51的flash实在太小了,换89C52或58试试,这个不难。

网友C:
1602怎么又和595干上了 ?这个程序是做什么的 ?
不如打包工程上传,或坛内找现成的1602时钟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