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佬!想看HX711模块发送回来的AD数据却不成功,怎么办?

楼主(2020-05-18):
制作一个智能电子秤,本来以为hx711这部分最好弄但是却卡在这两天了,求助下大佬吧。

这个设计是stc89c52+hx711+人体称重传感器*4,量程就是50kg*4了,传感器组成一个全桥电路并每一个连出一根线,分别是E+,E-,A+,A-,连在hx711的这几个端口上。另外一边我给hx711的DT和SCK分配的是p12和p13。硬件大概就这些,这边都好简单,感觉一下就做完了ヽ( ̄▽ ̄)ノ。

软件有hx711、LCD1602、初始化定时器等等这些部分,逻辑上编译通过,但是就是怎么也不显示hx711应该发回来的ad数据,我头都大了三倍啊(`皿′)。

总之说下我的逻辑,在hx711.c里有个read_hx711(),是芯片厂家给的驱动程序,return值应该是hx711发回的AD数据,而要把AD数据转换成KG还要经过一个一次线性方程,其中的一个参数应该是根据hx711发回的AD值计算的,那我就想着把这个值写到LCD上去,结果烧进去LCD显示正常,但是后面该显示AD值的地方是一片空白,就搞不懂这是什么原因。希望有做过电子秤的大佬帮帮我,感激不尽!

p.s. 其实我有自己分析过一些原因的
1.我的传感器太垃圾了,这个东西连灵敏度都没有,型号也没有,之前我把别的大佬的程序拿来调试硬件的时候也是毫无反应,但是我拆了我自己家的体重秤也是这个东西啊(;д;)
2.还是程序有错的,没说的,还是得干……

附上我的实物图,写的乱七八糟的笔记,还有源码,望大佬给我答疑解惑!靴靴!

网友A:
我猜HX711不是真正的产品。 也许先试一个好的验证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B:
HX711是24位电子称专用AD,加一路电池测量AD。驱动很简单。我看了一下HX711程序没问题。但
void main()
{
        uchar TestStr[] = {"AD:"};
        DU = 0;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Init_LCD1602();//1602初始化
        LCD1602_Dis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LCD1602_Dis_Str(4, 0, &hex[0]);
        while(1);
}
中没有调用HX711的部分,加
while(1){LCD1602_Dis_Str(4, 0,AD_Offset());
delayms(200);

网友C:
你好!
1、首先检测你的硬件连线,看着太乱,难免有错;
2、再检查程序,用最简单的HX711程序测试习惯;
3、建议你可以直接换用200Kg的应变器来测体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X711是24位电子称专用AD,加一路电池测量AD。驱动很简单。我看了一下HX711程序没问题。但
{ ...

感谢大佬!在main里调用了offset和hx711_read后利用write_dat函数显示成功
之前之所以显示不出来是因为我用了dis_str,我甚至为了把hx711read的long型转换成string写了一个ltoa函数进去,但是参考了其他大佬的显示程序后发现用writecmd定位再写就好了!
现在AD是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显示16777215,即2^24,在网上也看到有人出现这个问题,他的分析是硬件连线有问题以及程序dout部分的问题,我还在继续排查。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HX711不是真正的产品。 也许先试一个好的验证代码是否正确。

谢谢回复!现在hx711可以显示,但是只是显示16777215,即2^24,网上查阅了关于这个2^24的解决方法,还在解决这个问题。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1、首先检测你的硬件连线,看着太乱,难免有错;
2、再检查程序,用最简单的HX711程序测试习惯;
...

谢谢回复!这个硬件是因为是自己焊接的而且还没找到合适的封装?载体?把他装起来,其实抖一下就是全桥电路了,和我那个乱七八糟的笔记上画的一样,我已经去买合适的秤面了( ̄▽ ̄)/。这个四个传感器的确不太好使,买了一个高档的足立的200kg传感器再试试。现在看起来hx711是好的,可以输出16777215,即2^24,这个应该是我的线路已经DT配置的问题,正在解决中……
感谢大佬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在main里调用了offset和hx711_read后利用write_dat函数显示成功
之前之所以显示不出来是因为 ...

不客气,这是第一次下载程序回答问题,回答后就全删除了。
问一下:那么多猫是谁粘的?

网友D(2020-11-17):
请问楼主有解决吗?

网友E(2022-05-06):
楼主您好,想问一下你最后显示的值是16777612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