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伪指令ORG的问题

楼主:
在做题的时候,师傅给的单片机程序开始地址是0100H,在我实际操作过后,发现如果从0100H开始,LED灯会一直亮着,不会有任何反应
但是如果从0000H开始,则会正常执行。我百度了一很多,但是还是没想明白为什么。但是很想知道其中的原理

网友A(2020-05-18):
在汇编里,用ORG 100H即程序从此处运行,即把相应的中断函数处口和堆栈给避开,如果你改为ORG 00H,可能在执行中断等相应程序时会出现不正常,如果是用C语言,软件会自动分配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

网友B:
正确的是这样子的:
                                ORG                0000H                                                        ;
                                LJMP         STAR                                                        ;
                                ORG                100H
STAR:                        MOV                0BAH,#80H

网友C:
是代码要改一下,要考虑中断函数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汇编里,用ORG 100H即程序从此处运行,即把相应的中断函数处口和堆栈给避开,如果你改为ORG 00H,可能 ...

理论上是这样的,我能理解~。但是问题是100H开始的话,灯会一直亮。程序非正常,我不会在ISIS7 里面下断点,所以不太明白这个错误是怎么形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是这样子的:
                                ORG                0000H                                                        ;
                                LJMP         STAR                                                        ;

现在意思是0100H有问题~还有我在CRYSTAL频率,我设置6Mhz和12Mhz 感觉没有区别,这个是个啥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意思是0100H有问题~还有我在CRYSTAL频率,我设置6Mhz和12Mhz 感觉没有区别,这个是个啥情况

仿真无意义,我只管实际结果
12MHZ的时钟和6MHZ的时钟它一定是有区别的,在下载器选项那设定好下载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