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双机通信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5-18):
在PROTEUS上采用双单片机A和B,采取TXD连接另一个单片机的RXD,建立一对一通信A外接4个按键,编号1~3;B外接一个数码管,平时显示0。 A按键后,B显示相应键号0.3秒;

进阶要求1:A的TXD与B的RXD间加入按键开关K,通过K的ON/OFF来控制通信连接的有效和无效;
                  运行中,K由ON改为OFF,通信无效时,B不响应A的按键表示通信未建立;

进阶2:通信无效时,B显示9,表示通信无效;运行中K由OFF改为ON,系统自动回复正常
1,首先考虑资源分配
波特率设置要用定时器1自动重装载模式。
定时器1用于产生10ms中断
定时器2用来产生20ms中断
故可选用89c52单片机
2:主函数完成3个定时器初始化函数,之后在while(1)休眠或啥也不干。
3:定时器2中断服务函数:
自动重装载模式不需要重置本定时器
按键扫描函数获取键号,若无按键键号为0
重置并启动超时定时器(tim0)
根据S_OK状态点亮LED(S_OK=0时点亮)
4:接收中断模块
S_OK置1
关闭超时定时器
5:10ms定时中断模块
S_OK=0
关闭超时定时器
接收B板模块
同样需要3个定时器
1:main函数中三个定时器初始化
2:接收中断
直接显示键号,开启0.3s定时器
重置启动超时定时器
发送信息给A板
3:0.3s定时中断
关闭本定时器
显示0
4:超时中断函数
S_OK=0
数码管显示9
关闭本定时器
关闭0.3s定时器

发送A板主函数文件程序示例。完整程序和proteus图见附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it.h"

//sfr T2MOD=0XC9;

void send(uchar num); //声明子函数的时候要加分号
void delay(int z)        //晶振11.592.延时z毫秒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key()
{
        if(key3==0)
        flash=4;
        else if(key2==0)
        flash=3;
        else if(key1==0)
        flash=2;
        else if(key0==0)
        flash=1;
        else
        flash=0;

}

void send(uchar num)
{
  SBUF=num;      //把发送的内容写进sbuf,自动发送 ,发送数据时TI为0,!0为1
  while(!TI);   //!逻辑非,发送完数据,发送完数据时TI为1.!1为0,停止发送
// led=1;
  TI=0;             //TI需要软件清零
}

void tim0() interrupt 1//超时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定义变量,记录中断次数
//         TH0=0xd8;
//          TL0=0xf0;           //定时器重置,一帧数据一来一回两个多毫秒,定时10ms够了
        S_OK=0;                           //进入超时中断,说明通信已经中断
        led=1;
        led2=1;
        TR0=0;                           //通信已经中断,关闭超时定时器
//        count++;
//        if(count==50)
//         {
//        led2=~led2;
//        count=0;
//        }
}
void receive() interrupt 4
                                                 //串行接收和发送中断
{
     if(RI==1)
         {
         S_OK=1;                        //进入接收中断说明通信正常
     RI = 0;                        //RI要手动清0
         led=0;
         led2=0;
         TR0=0;                                //关闭超时定时器
         }
         if(TI==1)
         {
                TI=0;
//                TH0=0xd8;
//          TL0=0xf0;
TH0=0xec;
          TL0=0x78;
        TR0=1;
         }
  }
void timer_T2() interrupt 5       //中断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1;     //定义变量,记录中断次数
    TF2=0;                      //软件清零定时器2溢出标志位

    count1++;

                                   //重置并启动超时定时器
                                         //根据S_OK点亮led3
    if(count1==3)
    {
    key();                           //扫描按键
        SBUF=flash;       //发送一次键号key();                           //扫描按键

        count1=0;         //清零

    }
}

void main()
{
   //待运行一次的初始化函数
        tim2init();
        tim1init() ;
           tim0init();
        TR0=0;
        led=0;
        led2=0;
        led3=0;
          while(1)
           {
//                    send(flash);
//           if(S_OK==0)
//           led3=1;
//           else
//           led3=0;
                  //ke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