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LED这边不亮

楼主(2020-05-18):
百度搜了下 好像是说蓝色的线没接好

不是LED的连上去就行了么

网友A:
你比较下,左边连着电,可以亮,右边的没连电。建议先学清楚共阴共阳极数码管

网友B:
绘制总线,需要在总线对应的引脚添加标号

网友C:
你蓝色的单片机是怎么连了8个引脚?

网友C:
数码管哪里只排了7根

网友D:
总线只有图形意义没有电气意义,P2与LED的支线要加标号,相同标号就表示电气连接。

网友E:
右侧的LED未连接到驱动器或电源。

网友F:
我觉得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点亮数码管不亮是因为P1口没有设置强推挽模式,电流太小不足点亮数码管,至于P0口因为接了上拉电阻所以可以点亮,换成共阳数码管最好。因本人不太用仿真软件,不是说的对不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蓝色的单片机是怎么连了8个引脚?

找到了  谢谢

楼主:
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G:
最终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