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为啥我这个lcd不显示数字呢。代码附上——时钟程序

楼主(2020-05-18):
电路仿真图已附上!!!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rs=P3^2;
sbit wr=P3^3;
sbit lcden=P3^4;
uchar timecount=0;
void delay(uint i)
{
        uint a,b;
        for(a=i;a>0;a--) for(b=1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0=com;
        rs=0;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P0=date;
        rs=1;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init()
{
        wr=0;
        write_com(0x38);
        delay(20);
        write_com(0x0f);
        delay(20);
        write_com(0x06);
        delay(20);
        write_com(0x01);
        delay(20);
}

void main()
{
        uchar a,second=0,minute=0,hour=0;
        uchar table[8];
        TMOD|=0x01;
        while(1) {
                if(timecount>19) {
                        timecount=0;
                        second++;
                }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
                if(hour==24)
                {
                        hour=0;
                }
                table[0]=hour/10+48;
                table[1]=hour%10+48;
                table[2]=58;
                table[3]=minute/10+48;
                table[4]=minute%10+48;
                table[5]=0;
                table[6]=second/10+48;
                table[7]=second%10+48;
                write_com(0x80);
                delay(20);
                for(a=0;a<8;a++) {
                        write_date(table[a]); delay(20);
                }
        }
}

void Time0 (void) interrupt 1{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timecount++;
}

网友A:
时序问题,P0=date;不应该出现在第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main_h_/article/details/80419257

是我的接线错误吗?

网友C:
上拉电阻RP11脚接+5v

网友D:
编程上要写显示什么,建议搜一下别的学习一下

网友E:
楼主丢了不少语句,定时器中断根本没有开,定时器预装置也少写个0。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rs=P3^2;
sbit wr=P3^3;
sbit lcden=P3^4;

uchar timecount=0;

void delay(uint i)
{
        uint a,b;
        for(a=i;a>0;a--)
                for(b=1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0=com;
        rs=0;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P0=date;
        rs=1;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init()
{
        wr=0;
        write_com(0x38);
        delay(20);
        write_com(0x0c);
        delay(20);
        write_com(0x06);
        delay(20);
        write_com(0x01);
        delay(20);
}

void main()
{
        uchar a,second=0,minute=0,hour=12;
        uchar table[]="00:00:0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 = 1;
        EA = 1;
        ET0 = 1;
        init();
        for(a=0;a<8;a++)
                write_date(table[a]);
        while(1)
        {
                if(timecount>=20)
                {
                        time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table[0]=hour/10+'0';
                table[1]=hour%10+'0';
                table[3]=minute/10+'0';
                table[4]=minute%10+'0';
                table[6]=second/10+'0';
                table[7]=second%10+'0';
                write_com(0x80);
                delay(20);
                for(a=0;a<8;a++)
                {
                        write_date(table[a]);
                        delay(20);
                }
        }
}

void Time0 (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coun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拉电阻RP11脚接+5v

谢谢   已经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丢了不少语句,定时器中断根本没有开,定时器预装置也少写个0。

谢谢哥。。已经可以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