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段码液晶显示详细驱动使用说明以及程序

楼主(2020-05-18):
1. 概述
HT1621是128点内存映象和多功能的LCD驱动器,HT1621的软件配置特性使它适用于多种LCD应用场合,包括LCD模块和显示子系统。用于连接主控制器和HT1621的管脚只有4或5条,HT1621还有一个节电命令用于降低系统功耗。
在虎风所做的这个系统中ht1621用于驱动一个静态的LCD液晶显示器。液晶显示的方式分为静态显示和动态显示。静态与动态的区别在于静态显示是持续供电的,而动态显示是利用人的视觉停留效果,快速扫描数码管各个段,让人在视觉上感觉到数码管是同时显示的。
2. HT1621接线原理图
3. 静态LCD结构图

4. 几个曾经纠结的概念
Time base:时基,即时间基准,可以用来输出,作为外部时钟的时间基准。
占空比:将所有公共电极(COM)各施加一次扫描电压的时间叫一帧,单位时间内扫描多少帧的频率叫帧频,将扫描公共电极(COM)选通的时间与帧周期之比叫占空比。通常占空比等于公共电极数N的倒数,即1/N。这就是说假如你要驱动4个液晶,就需要4个COM,那么你的占空比就要设定为1/4。
偏压比:指的是液晶的偏压系数,可以看看专业技术文章,偏压目的是克服交叉效应,通过把半选择点与非选择点的电压平均,适度提高非选择点的电压来抵消半选择点上的一部分电压,使半选择点上的电压下降,从而提高显示对比度;后来行半选择点和非选择点上的电压均为显示电压的1/a,1/a就称为偏压系数,也称为偏压。此方法称为1/a偏压的平均电压法,简称为1/a偏压法。
VLCD(LCD驱动电压): LCD的驱动电压为加在点亮部分的段电压与公共电压之差(峰-峰值)。
5. 关于RAM地址映射的概念
为了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虎风太愚钝啦……
Ht1621有一个324的LCD驱动,映射到324的RAM地址。

上图中写命令101后面跟6位RAM地址,那么这个地址是如何确定的呢?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RAM地址就是SEG的序号。我们要点亮一段液晶管需要给他提供一个电平,而这个电平是由SEG管脚提供的,SEG管脚电平的输出又取决于对应RAM地址中的值。
驱动一个8段数码管的顺序是A,B,C,D,E,F,G,DP,我们认为前面LCD结构图中的数码管3为我们要显示的低位,那么连接原理图中A3的是SEG12,我们就说此时的RAM地址为0b001100,连接B3的是SEG11,对应的RAM地址为0b001011,依次类推,首位数码管的所有地址为:
0b001100,0b001011,0b001010,0b001001,0b001000,0b001101,0b001110,0b000111//DP2;
其余地址类似,在此不再解释。
6. 程序
Unsigned char LCD_ADD[]={0b00001100,0b00110100,0b00010100,0b00100100,0b00000100,0b00101100,0b00011100,0b00111000,0b00000010,

0b00111100,0b00011000,0b00101000,0b00001000,0b00100010,0b00010010,0b00110000,0b00001010,0b00110010,

0b00010000,0b00100000,0b00000000,0b00101010,0b00011010};

void HT1621_Dis_Char(unsigned char d,unsigned char d_loca)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seg_cnt=8 ;
if (d_loca==(HT1621_DATA_NUM-1))
seg_cnt=7;
//送3位模式码101及6位首地址000000 0b000000101
for (j=0; j<seg_cnt; j++) //送cache_size组数据
{ HT1621_PORT&=~_BV(HT1621_CS);
HT1621_Send_Bits(0x05,3); //送写命令代码101,高到低
HT1621_Send_Bits(LCD_ADD[d_loca*8+j],6); //送每段对应的地址
HT1621_Send_Bits(d&0x01,4); //送数据,com0对应的低位,低到高
d=d>>1;//右移位
HT1621_PORT|=_BV(HT1621_CS);
}
}

/*=显示小数点=
输入参数:Poi_loca,为小数点的位置(0是首位,1是次位)
/
void HT1621_Pri_Point(unsigned char Poi_loca)
{
unsigned char seg_cnt=8;
if (Poi_loca<2)
{ HT1621_PORT&=~_BV(HT1621_CS);
HT1621_Send_Bits(0x05,3); //送写命令代码101
HT1621_Send_Bits(LCD_ADD[Poi_locaseg_cnt+7],6); //送点对应的地址
//送数据
HT1621_Send_Bits(1,4);
HT1621_PORT|=_BV(HT1621_CS);
}
}

/********************************************************
=======显示INT型数据
dat–待显示数据
********************************************************/
void HT1621_Print_onlyInt(unsigned long da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a[HT1621_DATA_NUM];
if (dat>=HT1621_DATA_max)
dat=dat%HT1621_DATA_max;
for(i=0;i<HT1621_DATA_NUM;i++) data[ i]=LCD_CODE[HT1621_NoPrint_Loc];//初始化为不显示
if(dat<10) data[0] = LCD_CODE[(unsigned char) (dat)]; //个位数
else if(dat<100) {data[1] =LCD_CODE[(unsigned char) (dat/10)];
data[0] =LCD_CODE[(unsigned char) (dat%10)] ;} //十位数
else {
data[2] =LCD_CODE[(unsigned char) (dat/100%10)];
data[1] =LCD_CODE[(unsigned char) (dat/10%10)] ;
data[0] =LCD_CODE[(unsigned char) (dat%10)];
} //百位数
for(i=0;i<HT1621_DATA_NUM;i++)//从低位到高位,调用显示每个数的函数HT1621_Dis_Char
HT1621_Dis_Char(data[ i],i);
}
/*********************************************************/
//打印INT型数据
//dat–待显示数据
//chk–显示的数据位数: 0–关闭 1~3时,显示对应的数据;大于3时只显示3位;(从左到右)
//point_loc–显示的小数点的位置:0以及大于2时:不显示小数点;1-显示首位,2-显示次位;(从左到右)
/*********************************************************/
void HT1621_Print_Int(unsigned long dat,unsigned char chk,unsigned char point_loc)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a[HT1621_DATA_NUM];
//chk为0,则屏幕不显示
for(i=0;i<HT1621_DATA_NUM;i++) data[ i]= LCD_CODE[HT1621_NoPrint_Loc];

if(chk>0) {data[0] =  LCD_CODE[(unsigned char) (dat%10)];
       dat=dat/10;    }
if(chk>1) {data[1] =  LCD_CODE[(unsigned char) (dat%10)];
      dat=dat/10;    }
if(chk>2) {data[2] = LCD_CODE[(unsigned char) (dat%10)];
}
//显示小数点
if (point_loc1)
data[0]|=0x80;
else if (point_loc2)
data[1]|=0x80;
//从低位到高位,调用显示每个数的函数HT1621_Dis_Char
for(i=0;i<HT1621_DATA_NUM;i++)
HT1621_Dis_Char(data[ i],i);

}

/*********************************************************/
//送d_count位数据d;从低位开始送
/*********************************************************/
void HT1621_Send_Bits(unsigned char d, unsigned char d_count)
{
unsigned char j;

for (j=0; j<d_count; ++j)
{

    HT1621_PORT&=~_BV(HT1621_WR);       //wr置低;
    HT1621_Delay(50);

  if (d & 0x01==1)    //置数据位;
HT1621_PORT&=~_BV(HT1621_WR); //wr置低;
HT1621_Delay(50); if (d & 0x01==1) //置数据位;
{ HT1621_PORT|=_BV(HT1621_DATA); //data置0
}
{ HT1621_PORT&=~_BV(HT1621_DATA); //data置1
}
HT1621_PORT|=_BV(HT1621_WR); //wr置高;
HT1621_Delay(50);
d =(d>>1); //右移位
}
}

/*********************************************************/
//HT1621初始化
/*********************************************************/
void HT1621_Init()
{

DDRC |= _BV(4)|_BV(5)|_BV(7); //定义端口PC4-PC5-PC7输出
HT1621_PORT&=~_BV(HT1621_CS); //CS端清零
HT1621_Send_Bits(0x01,3); //送3位命令模式码100 0x80=0b10000000
HT1621_Send_Bits(0x18,9); //系统时钟选用片内RC
HT1621_Send_Bits(0x80,9); //打开系统振荡器
HT1621_Send_Bits(0x94,9); //1/2偏置,2个公共口 1000 0100
HT1621_Send_Bits(0xc0,9); //打开LCD偏置发生器
HT1621_PORT|=_BV(HT1621_CS); //CS端置1
HT1621_NoPrint( ); //液晶不显示
}
7. 结束
HT1621作为液晶驱动芯片,功能十分灵活,而液晶在我们的学习项目中会经常用到,所以学好它的操作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