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芯片没有丝印,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型号吗?

楼主(2020-05-18):
如下图:这个板子功能就是测试舵机、电调,可调速测试。芯片上没有丝印,要怎么能确认型号呢?有没有大佬指教一下。

1

1

网友A:
这个电路结构很简单,楼主按实物把原理图画出来也许有人能猜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结构很简单,楼主按实物把原理图画出来也许有人能猜对。

好的,这是个单层板,比较简单,我把原理图画出来。

网友B:
这是要抄板?

网友C:
靠经验和运气猜

网友D:
绘制一个粗略的草图,让我们在这里找出组件模型和零件编号。

网友E:
我有两个但没有拆开。
对比一个SOP8的ne555是不是,好象有用555做这个的。

网友F:
貌似莫个电源电路

网友F:
电路图画出来看看

网友G:
看 功能去分析器件, 具体型号靠猜的吧,哈哈

网友H:
有那时间研究型号,还不让自己找芯片做个板呢,又不是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个但没有拆开。
对比一个SOP8的ne555是不是,好象有用555做这个的。

是的,有用555做,我这被我玩坏了

网友I(2020-06-19):
你这个芯片型号找到了就给我说一下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感谢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