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单片机STC15驱动WS2812B第1-6棵和第12-14棵亮组成二组灯

楼主(2020-05-18):
单片机STC15驱动WS2812B问题,用来做频普,如果共16棵灯,就是当第1往6增亮第一组,中间保持4棵位置不亮,11和12棵亮为第二组。当音声增大时二组灯都往上亮,但声音小就会往下亮,驱动的基本思路是怎样?

楼主:
二组灯同时亮,同步

网友A:
只存16颗灯,不要什么思路,2812本来就是可以单独控制到一颗灯亮灭凤亮暗,只需把16颗灯当一帧数据发送即可

楼主:
我想第1到第6棵和第12到第14棵亮,怎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第1到第6棵和第12到第14棵亮,怎发?

灯是串联,数据是一个灯一个灯过,也就是1灯三个字节满后数据向2灯填充,你只要把1 6 12 14灯数据设最大值,其余不亮设0值依次传送出去,找个数据手册看看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