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cd1602的VEE要接电位器,三个脚怎么接

楼主(2020-05-18):
rt,这三个脚 左到右321 怎么接

网友A:
3296电位器一共包括3296w、3296X、3296Y、3296Z等四个型号,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脚1和3是电阻的最大阻值;
脚2是可以调节的。
可以借助万用表来测量阻值。

网友B:
引脚1至VCC(1602的引脚2),引脚2至V0(1602的引脚3)和引脚3至Gnd(引脚1602的Vss)。

网友C:
怎么接都可以,随手一次性成功可能性67%。
一般可调电阻中间的是中心接点应该接,如果是2线另一个随意。
此例中“接错”不会损伤任何设备,只是有可能调整不了明暗。
此外不建议用此类多圈精密可调做这个事,成本不说不适合急性子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