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4元件库,从12版截取,不用安装12版,可以直接转换

楼主(2020-05-18):
multisim14的元件:multisim12版本库是比较齐全的,该库文件已经导入了multisim12的元件库和常用电子管,及一些日产音响用的三极管。使用方法:文件解压后,打开multisim14,在工具-数据库-转换数据库,类型选择V12-V14,点开始即可安装导入。

网友A:
我怎么打开都看不见这个文件

网友:
我怎么打开都看不见这个文件

要转换很长时间,一般的器件都有,直接14版转换,很方便

网友B(2020-08-11):
有MC14433 MC1413吗

网友B:
有MC14433 MC1413 LF398吗

网友B:
里面有什么器件??

网友C(2021-03-06):
拿走了,谢谢分享,更详细的图文教程就好了

网友D:
不错,已经在转换了,谢谢共享!

网友E(2021-04-16):
有很多14版没有的嘛?

网友F(2021-06-03):
转换成功挺全的,谢楼主

网友G:
下载看看有没有我要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H(2022-01-24):
这个转换的好慢,能直接发转换好的吗?

网友I(2022-02-25):
不清楚有啥,下载看看再说

网友J(2022-05-28):
得攒积分下载想要的东西了

网友J:
得攒积分下载想要的东西,帖子先收藏下

网友K:
太棒了,方便重装

网友L:
没有黑币,先收藏,等攒够了积分再下载.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J:
谢谢,下载准备安装

网友M(2022-08-29):
你们的可以转换成功吗?我的试了多次都是到最后一部系统提示转换失败。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有MC14433 MC1413吗

有么,问一下下

网友P(2023-03-28):
谢谢,试过了,可以使用的。

网友Q(2024-04-25):
9013是日产的,Multisim是美国的器件库,所以应该是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