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逆变电路交流侧可以直接接电压源吗?

楼主(2020-05-18):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逆变电路交流侧都是用负载进行替代,而没有接电压源?如果想做有源逆变,那交流侧可以直接接电压源吗?

网友A:
逆变器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以便为需要由交流电源驱动的设备供电或反馈给电网。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不过我还是有点疑问,如果有源逆变,反馈到电网,那交流侧可以用三相电压源来等效
1、那我具体应该怎么设置这个电压源的电压?
2、是需要看直流侧的电压和调制方式来决定交流侧电压的大小吗?

网友B(2020-07-31):
对于单相SPWM电路直流电压利用率的理论值最大为1,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直流电压利用率要小于1。对于输出相电压(有效值)为220V单相交流电的逆变电路输入直流电压要高于3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