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错误MAIN.C(1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楼主(2020-05-18):
求解还需要加啥

网友A:
建议先学一下C语言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学一下C语言基础

好的谢谢啦 我再去学一下

网友B:
uchar改成unsigned char

网友C:
形参的不应该带类型呀

网友D:
函数 inittimer() 没有在main()之前声明原型,也没有定义, 然后main()调用函数inittimer() 出现编译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har改成unsigned char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改了就ok了

网友E:
uchar没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