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X711压力检测

楼主(2020-05-18):
**HX711压力检测装置**,要实现的功能:实时监测当前压力并通过蓝牙串口将数据传输至手机,采用独立按键调节压力报警值,人机交互界面采用LCD12864控制内核为STC89C52RC;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材料清单控制主板:**STC89C52RC最小系统板  LCD12864  蜂鸣器 HC-05蓝牙模块 洞洞板 四个HX711芯片 四个HX711压力传感器**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学习一下HX711的压力转换,计算相应线性系数以便获取高精度的重量;

HX711AD模块两个IO口, 分别对应SCK,DOUT。当DOUT=1, 说明ad转换器还没准备好输出数据。当DOUT=0,说明准备好了,然后就得对SCK输入脉冲,且输入一次脉冲,DOUT就输出一位数据(二进制,数据从最高位到最低位依次输出),24个脉冲后,再根据SCK的脉冲数对下次工作方式进行选择。我们选用A通道,128增益。
工作模式的选择HX711AD模块有上图三种工作模式,A通道128增益、B通道32增益、A通道64增益。对应不同的增益,其满额度差分输入信号幅值也不同。(还没学模电数电,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东)根据相关的文档以及网上的一些文章,不管选哪个通道的多少增益,其数据处理是类似的,只是不同的增益对应不同的放大倍数。具体到程序编写上,即为两处改动。
**详细讲解程序计算原理**:
**步骤 1**  :如何计算传感器供电电压
HX711 可以在产生  VAVDD  和  AGND  电压,即 711 模块上的  E+ 和  E- 电压。该电压通过  VAVDD=VBG(R1 +R2 )/R2 计算。VBG  为模块儿基准电压 1.25v,R1 = 20K,R2 = 8.2K。 因此得出  VAVDD = 4.3V
(为了降低功耗,该电压只在采样时刻才有输出, 因此用万用表读取的值可能低于 4.3v ,因为万用表测量的是有效值。   )
**步骤 2**  :如何计算  AD   输出最大值
在 4.3V  的供电电压下 5Kg  的传感器最大输出电压是 4.3v*1mv/V = 4.3mV
经过 128 倍放大后,最大电压为 4.3mV*128 = 550.4mV
经过 AD 转换后输出的24bit数字值最大为:550.4mV*2^ 24 /4.3V ≈ 2147483
**步骤 3**  :程序中数据如何转换
程序中通过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获取当前采样的  AD  值,最大 2147483 ,存放在  long  型变量  HX711_Buffer 中,因 long 型变量计算速率和存放空间占用资源太多,固除以100 ,缩放为 int 型,便于后续计算。
Weight_Shiwu = HX711_Buffer/100;
Weight_Shiwu  最大为 21474 。
**步骤 4**  :如何将  AD   值反向转换为重力值。
假设重力为  A Kg ,( x<5Kg ) , 测量出来的 AD 值为  y
5Kg 传感器输出,发送给 AD 模块儿的电压为  A Kg * 4.3mV / 5Kg = 0.86A mV
经过 128 倍增益后为  128 * 0.86A = 110.08AmV
转换为 24bit  数字信号为  110.08A mV * 2 ^24  / 4.3V = 429496.7296A
所以  y = 429496.7296A /100 = 4294.967296 A
因此得出  A = (y / 4294.967296) Kg ≈ y / 4.30 g
所以得出程序中计算公式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4.30+0.05);
//+0.05 是为了四舍五入百分位
**特别注意: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斜率特性曲线不一样,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的 4.30 这个除数。当发现测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该数值一般在 4.0-5.0 之间。因传感器线性斜率不同而定。每个传感器都要校准。如果传感器测量值偏大,则需改大该数值,若传感器测量值偏小,则需改小该数值。**
使用A通道的arduino程序如下:
```c
/////以下为函数声明
extern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extern long Get_Weight();
///变量定义
float Weight = 0;
int HX711_SCK =2;   ///     作为输出口
int HX711_DT= 3;    ///     作为输入口
long HX711_Buffer = 0;
long Weight_Maopi = 0, Weight_Shiwu = 0;
#define GapValue 405       ///该值需校准 每个传感器都有所不同
void setup()
{
//初始化HX711的两个io口
pinMode(HX711_SCK, OUTPUT);  ///SCK 为输出口 ---输出脉冲
pinMode(HX711_DT, INPUT); ///  DT为输入口  ---读取数据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Welcome to use!\n");
delay(3000);    ///延时3秒
//获取毛皮重量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
void loop()    ///  一直循环{}内容  ----- 同while(1){xxx}
{
Weight = Get_Weight();  //计算放在传感器上的重物重量
Serial.print(float(Weight/1000),3);  //串口显示重量,3意为保留三位小数
Serial.print(" kg\n"); //显示单位
Serial.print("\n");  //显示单位
delay(2000);  //延时2s 两秒读取一次传感器所受压力
}
//称重函数
long Get_Weight()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读取此时的传感器输出值
Weight_Shiwu = HX711_Buffer;     ///将传感器的输出值储存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
Weight_Shiwu = (long)((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AD值转换为重量(g)
return Weight_Shiwu;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选择芯片工作方式并进行数据读取
{
unsigned long count;   ///储存输出值
unsigned char i;
   ////high--高电平 1  low--低电平 0
digitalWrite(HX711_DT, HIGH);   ////  digitalWrite作用: DT=1;
delayMicroseconds(1); ////延时 1微秒
digitalWrite(HX711_SCK, LOW);  ////  digitalWrite作用: SCK=0;
delayMicroseconds(1);   ////延时 1微秒
count=0;
  while(digitalRead(HX711_DT));    //当DT的值为1时,开始ad转换
  for(i=0;i<24;i++)   ///24个脉冲,对应读取24位数值
{
   digitalWrite(HX711_SCK, HIGH);  ////  digitalWrite作用: SCK=0;
                                /// 利用 SCK从0--1 ,发送一次脉冲,读取数值
  delayMicroseconds(1);  ////延时 1微秒
  count=count<<1;    ///用于移位存储24位二进制数值
  digitalWrite(HX711_SCK, LOW);   //// digitalWrite作用: SCK=0;为下次脉冲做准备
delayMicroseconds(1);
   if(digitalRead(HX711_DT))    ///若DT值为1,对应count输出值也为1
   count++;
}
  digitalWrite(HX711_SCK, HIGH);    ///再来一次上升沿 选择工作方式  128增益
count ^= 0x800000;   //按位异或  不同则为1   0^0=0; 1^0=1;
///对应二进制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作用为将最高位取反,其他位保留原值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HX711_SCK, LOW);      /// SCK=0;
delayMicroseconds(1);  ////延时 1微秒
return(count);     ///返回传感器读取值
}
```
**对于51、stm32等单片机的程序,只需做出简单修改就可。
HX711  AD 转换的计算详细可参考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938 ... 1000773993053503488**
[知乎,详细AD 转换讲解](https://zhuanlan.zhihu.com/p/938 ... 1000773993053503488)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进行主函数的编程;此次工程用到串口通信、EEPROM存入数值、AD转换以及LCD12864并行通信;
所包含的库函数(自己建立的库函数)
#include <12864.h>
#include <main.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USART.h>
```c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main.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USART.h>
/********************************************************************
*函数名: key_pros()
* 功能 按键扫描
* ???? : ??
* ??? : ??
***********************************************************************/
void key_pros
{
if(K1==0)
{
  if(K1==0)    //加
  {
   delay1(100);
   if(K1==0)
   {
    I++;
    delay1(100);
    if(I>99999){I=50;beep=~beep;delay1(70);beep=1;}
   }
   while(!K1);
  }
  }
  if(K2==0)    //减
  {
   delay1(100);
   if(K2==0)
   {
    I--;
    delay1(100);
    if(I<0){I=50;beep=~beep;delay1(70);beep=1;}
   }
   while(!K2);
  }
}
/********************************************************************
* 函数名 : delay()
* 功能 : 延迟100us *t子函数
* ???? : t
*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p,j;
for(p=0; p<t;  p++)
    for(j=0; j<10; j++);
}
/********************************************************************
* 函数名 :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功能  : 定时器0中断
* ???? : ??
* ??? : ??
***********************************************************************/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uchar Counter;
        TL0 = 0xb0;
        TH0 = 0x3c;     //???????????
        Counter ++;//?0.5???????????
    if (Counter >= 10)
    {
       FlagTest = 1;
           Counter = 0;
    }
}
/******************把数据保存到eeprom******************/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1000);
GapValue1=GapValue&0x00ff;
byte_write(0x2000, GapValue1);
GapValue1=(GapValue&0xff00)>>8;
byte_write(0x2001, GapValue1);
byte_write(0x2060, a_a);
}
/******************读取数据从eeprom中*****************/
void read_eeprom()
{
GapValue   = byte_read(0x2001);
GapValue   = (GapValue<<8)|byte_read(0x2000);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
  GapValue  = 210;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
}
}
/********************************************************************
* 函数名 : keydat()
* 功能  : 报警键值
* ???? : ??
* ??? : ??
***********************************************************************/
void keydata()
{
        int m;
  for(m=0;m<5;m++)
  {
     if(m==0)
     TX[7]=I/10000+0x30;  //数据处理对应ASCII
     else if(m==1)
          TX[8]=I/10000%1000+0x30;
     else if(m==2)
     TX[9]=I%1000/100+0x30;
     else if(m==3)
     TX[10]=I%100/10+0x30;
     else
     TX[11]=I%10+0x30;
     }
  }
/********************************************************************
* 函数名: Test()
* 功能  : 显示子函数
* ???? : ??
* ??? : ??
***********************************************************************/
void Test()
{
LCD12864_COM_Write(0x80);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    PRESSURE");    //显示内容
LCD12864_COM_Write(0x90);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pro1);   //显示内容
LCD12864_COM_Write(0x88);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pro);  //显示内容
LCD12864_COM_Write(0x98);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TX);    //显示内容
}
/********************************************************************
* 函数名: TEST1()
* 功能  : 开机画面
* ???? : ??
* ??? : ??
***********************************************************************/
void TEST1()
{
LCD12864_COM_Write(0x80);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    PRESSURE");    //显示内容?
LCD12864_COM_Write(0x90);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    压力检测");   //显示内容
LCD12864_COM_Write(0x88);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Welcome to use");  //显示内容
LCD12864_COM_Write(0x98);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    欢迎使用");    //显示内容
}
/********************************************************************
* 函数名: TEST1()
* 功能  : 清屏函数
* ???? : ??
* ??? : ??
***********************************************************************/
void TEST0()
{
LCD12864_COM_Write(0x80);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                   ");
LCD12864_COM_Write(0x90);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                   ");
LCD12864_COM_Write(0x88);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                   ");
LCD12864_COM_Write(0x98);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                   ");
}
/********************************************************************
* 函数名: datat()
* 功能  : 实际重量转换 存放数组
* ???? : ??
* ??? : ??
***********************************************************************/
void datat()
{
   pro1[2] = Weight_Shiwu1/10000 + 0X30;
   pro1[3] = Weight_Shiwu1/10000%1000 + 0X30;
   pro1[4] = Weight_Shiwu1%1000/100 + 0X30;
   pro1[5] = Weight_Shiwu1%100/10 + 0X30;
   pro1[6] = Weight_Shiwu1%10 + 0x30;
   pro1[7]='g';
   pro1[10] = Weight_Shiwu2/10000 + 0X30;
   pro1[11] = Weight_Shiwu2/10000%1000 + 0X30;
   pro1[12] = Weight_Shiwu2%1000/100 + 0X30;
   pro1[13] = Weight_Shiwu2%100/10 + 0X30;
   pro1[14] = Weight_Shiwu2%10 + 0x30;
   pro1[15]='g';
    pro[2] = Weight_Shiwu/10000 + 0X30;
   pro[3] = Weight_Shiwu/10000%1000 + 0X30;
   pro[4] = 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pro[5] = Weight_Shiwu%100/10 + 0X30;
   pro[6] = Weight_Shiwu%10 + 0x30;
   pro[7]='g';
   pro[10] = Weight_Shiwu3/10000 + 0X30;;
   pro[11] = Weight_Shiwu3/10000%1000 + 0X30;
   pro[12] = Weight_Shiwu3%1000/100 + 0X30;
   pro[13] = Weight_Shiwu3%100/10 + 0X30;
   pro[14] = Weight_Shiwu3%10 + 0X30;
   pro[15]='g';
   pro[18]='\r';
   pro[19]='\n';  //串口显示换行
   }
   /********************************************************************
* 函数名: send()
* 功能 : 串口发送函数
* ???? : ??
* ??? : ??
***********************************************************************/
void send()
{
int G;
   for(G=0;G<16 ;G++)
{
  SBUF=pro1[G];
  delay1(20); //等待发送完毕
}
   for(G=0;G<20 ;G++)
{
  SBUF=pro[G];
  delay1(20); //等待发送完毕
}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 : ??
* ??? : ??
***********************************************************************/
void Main()
{
init_eeprom();  //初始化eeprom
Init();
LCD12864_Reset();        //液晶初始化
LCD12864_HAIZI_SET();       //设计为普通模式
TEST1();             //开机画面
Delay_ms1(1000);   //等待
Get_Maopi();    //获取毛皮重量
Delay_ms1(100);   //等待
    Get_Maopi();    //获取毛皮重量
Delay_ms1(100);   //等待
    Get_Maopi();    //获取毛皮重量
Delay_ms1(100);   //等待
    Get_Maopi();    //获取毛皮重量多获取几次,数值更加精确
TEST0();
  while(1)
{
     key_pros();  //按键检测
  keydata();  //键值处理
  Delay_ms1(100); //等待
  Get_Weight(); //和获取重量
  datat();  //数据存放
        send();   //发送至串口
  Test();   //LCD12864显示
  delay(30);  //等待显示完全
}
}
/********************************************************************
* 函数名: Get_Weight()
* 功能  :获取重量及报警
* ???? : ??
* ??? : ??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00();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1净重
Weight_Shiwu1 = HX711_Read01();
Weight_Shiwu1 = Weight_Shiwu1 - Weight_Maopi1;  //获取2净重
Weight_Shiwu2 = HX711_Read02();
Weight_Shiwu2 = Weight_Shiwu2 - Weight_Maopi2;  //获取3净重
Weight_Shiwu3 = HX711_Read03();
Weight_Shiwu3 = Weight_Shiwu3 - Weight_Maopi3;  //获取4净重
  if(Weight_Shiwu > 0||Weight_Shiwu1 > 0||Weight_Shiwu2 > 0||Weight_Shiwu3 > 0)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际重量1
  Weight_Shiwu1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1/GapValue);  //计算实际重量2
  Weight_Shiwu2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2/GapValue);  //计算实际重量3
  Weight_Shiwu3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3/GapValue);  //计算实际重量4
  if(Weight_Shiwu > I||Weight_Shiwu1 > I||Weight_Shiwu2 > I||Weight_Shiwu3 > I)  //判断是否超出键值 选择报警
  {
   beep = 0;
  }
  else
  {
   beep = 1;
  }
    }
   else
{
  Weight_Shiwu = 0;
  Weight_Shiwu1 = 0;
  Weight_Shiwu2 = 0;
  Weight_Shiwu3 = 0;
    }
}
/********************************************************************
* 函数名 : Get_Maopi()
* 功能 : 获取毛皮
* ???? : ??
* ??? : ??
***********************************************************************/
void Get_Maopi()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00();
    Weight_Maopi1 = HX711_Read01();
Weight_Maopi2 = HX711_Read02();
Weight_Maopi3 = HX711_Read03();
}
/********************************************************************
* 函数名 : Delay_ms1(unsigned int n)
* 功能  : MS延迟(12M晶振下)
* ???? : ??
* ??? : ??
***********************************************************************/
void Delay_ms1(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
MAIN.h
```c
#ifndef __MAIN_H__
#define __MAIN_H__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beep=P1^0;
sbit K1=P2^0;  //+
sbit K2=P2^1;  //-
int I=50;
unsigned char a=12;
U8 pro[]={"3:      4:"};
U8 pro1[]={"1:      2:"};
U8 TX[]={"报警值      g"};
U8  count, count_r=0;
uint GapValue,GapValue1;
volatile bit ClearWeighFlag = 0; //????????????λ?????0?
volatile bit FlagTest = 0;  //????????????0.5????λ????????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1???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_0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1 = 0;//???2???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_1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2 = 0;//???2???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3 = 0;//???2???
unsigned int qupi=0;
long Weight_Shiwu = 0;
long Weight_Shiwu1 = 0;
long Weight_Shiwu2 = 0;
long Weight_Shiwu3= 0;
extern void Delay_ms1(unsigned int n);
extern void Get_Maopi();
//extern void Get_Maopi1();
extern void Get_Weight();
//extern void Get_Weight1();
void key_pros();
void Delay_ms1(unsigned int n);
```

接下来展示一下自己编写的库函数,由于代码过多就不会展示.h文

件,只要在.h文件中
#ifndef _HX711_H_
#define _HX711_H_在这里定义自己的库函数名称,包含进去就行,就是套公式啦
..................
..................
..................   在中间声明一下自己的写的函数就好
..................
#endif     再来个结尾就结束啦     这大概就.h文件编写的要求,就类似于公式,套进去就好
蓝牙串口
```c
#include<USART.h>
void delay1(int xms)
{
  int m,n;
  for(m=xms;m>=0;m--)
      for(n=110;n>=0;n--);
}
void Init()
{
ES=0;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 设置波特率9600bps 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T1选择工作方式2
TH1=TL1=0xFD;
PCON &= 0x7f;
TR1 = 1;          // 开启计时器
TI = 0;
RI = 0;
ES = 1;
EA = 1;           // 打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0?ж?
        TMOD = 1;       //???????????????
        TL0 = 0xb0;
        TH0 = 0x3c;     //???????????
        TR0 = 1;        //????????
}
```
**12864.c**
```c
#include "12864.H"
void LCD12864_WaitIdle()
{
unsigned char i;
LCD12864_DA_PORT = 0xff;
LCD12864_RS_PORT = 0;
LCD12864_RW_PORT = 1;
LCD12864_E_PORT = 1;
while((LCD12864_DA_PORT&0x80)==1); /*???BF ???1*/
LCD12864_E_PORT = 0;
for(i=0;i<5;i++);
}
void LCD12864_COM_Write( unsigned char com_da)
{
LCD12864_WaitIdle();
LCD12864_RS_PORT = 0;
LCD12864_RW_PORT = 0;
LCD12864_DA_PORT = com_da;
LCD12864_E_PORT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12864_E_PORT = 0;
}
void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unsigned char com_da)
{
LCD12864_RS_PORT = 0;
LCD12864_RW_PORT = 0;
LCD12864_DA_PORT = com_da;
LCD12864_E_PORT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12864_E_PORT = 0;
}
void LCD12864_Data_Write(unsigned char da)
{
LCD12864_WaitIdle(); /*???????*/
LCD12864_RS_PORT = 1;
LCD12864_RW_PORT = 0;
LCD12864_DA_PORT = da;
LCD12864_E_PORT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12864_E_PORT = 0;
}
void LCD12864_write_word(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
  LCD12864_Data_Write(*s);
  s++;
}
}
void lcd_delay_m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j;
    while(x--){
        for(j=0;j<125;j++)
            {;}
        }
}
void LCD12864_Reset()
{
lcd_delay_ms(100); /*????????LCD?????λ???*/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30); /*???8λ??????*/
lcd_delay_ms(10);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30); /*???8λ??????*/
lcd_delay_ms(10);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0c); /*??????????????*/
lcd_delay_ms(10);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01); /*???????*/
lcd_delay_ms(30);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06); /*DDRAM????????????AC????1*/
lcd_delay_ms(30);
}
void LCD12864_HAIZI_SET()
{
LCD12864_COM_Write(0x30);
lcd_delay_ms(10);
LCD12864_COM_Write(0x30);
lcd_delay_ms(10);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
HX711.c
```c
#include <HX711.h>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_nop_();
_nop_();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00(void) //????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00=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0=0;
   count=0;
   while(HX711_DOUT00);
   for(i=0;i<24;i++)
{
    HX711_SCK00=1;
    count=count<<1;
  HX711_SCK00=0;
    if(HX711_DOUT00)
   count++;
}
  HX711_SCK00=1;
    count=count^0x800000;//??25???????????????????????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0=0;
return(count);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01(void) //????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01=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1=0;
   count=0;
   while(HX711_DOUT01);
   for(i=0;i<24;i++)
{
    HX711_SCK01=1;
    count=count<<1;
  HX711_SCK01=0;
    if(HX711_DOUT01)
   count++;
}
  HX711_SCK01=1;
    count=count^0x800000;//??25???????????????????????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1=0;
return(count);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02(void) //????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02=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2=0;
   count=0;
   while(HX711_DOUT02);
   for(i=0;i<24;i++)
{
    HX711_SCK02=1;
    count=count<<1;
  HX711_SCK02=0;
    if(HX711_DOUT02)
   count++;
}
  HX711_SCK02=1;
    count=count^0x800000;//??25???????????????????????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2=0;
return(count);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03(void) //????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03=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3=0;
   count=0;
   while(HX711_DOUT03);
   for(i=0;i<24;i++)
{
    HX711_SCK03=1;
    count=count<<1;
  HX711_SCK03=0;
    if(HX711_DOUT03)
   count++;
}
  HX711_SCK03=1;
    count=count^0x800000;//??25???????????????????????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3=0;
return(count);
}
```
接下来要动动我们的小手来准备搭建电路啦;

![如图所示蓝牙界面](

资料:http://www.51hei.com/bbs/dpj-9252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