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数字钟 定时器中断有误差 如何提高精度

楼主:
    使用51单片机做一个简单的数字钟,但是用定时器中断时,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时会有机器周期,会产生误差。    怎么减少这种误差?或者如果用补偿的方式增加定时器的初值,应该怎么计算需要补偿的数值?
    以下部分代码是我使用补偿修正值的方式,但是修正值不正确。

u8 fixtime; //定义修正变量

void time0_init(void)
{
        TMOD |= 0X01;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 = 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 = 0XF0;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EA = 0;//禁止所有中断请求
        TR0 = 0;//关闭T0
        fixtime = TL0 + 0X1B;//将TL0中已计数值写入fixtime,并加上修正操作占用的27个机器周期
        TL0 = 0XF0 + fixtime;//将修正值写入TL0
        TH0 = 0XD8 + (char)CY;//修正TL0时可能产生进位,要补偿到TH0
        EA = 1;//允许所有中断请求
        TR0 = 1;//开启TR0
        msec++;
        if(msec == 100)          //1sec = 1000ms
        {
                msec = 0;
                sec++;
        }
        if(sec == 60)            //1min = 60sec
        {
                sec = 0;
                min++;
        }
        if(min == 60)            //1hour = 60min
        {
                min = 0;
                hour++;
        }
}

网友A(2020-05-18):
引用 网友B:
#include
#include "lc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仿真受PC时钟影响,不一定准,要用实物验证。仿真用不了STC89C52的EEPROM保存fixtime变量。给你基本补齐了。

//适用STC89C52RC单片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RdCommand 0x01                //读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写命令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擦除命令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写入硬件延时
//STC89系列EEPROM寄存器声明
sfr ISP_DATA=0xe2;                //0000,0000 EEPROM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0xe3;                //0000,0000 EEPROM地址高字节
sfr ISP_ADDRL=0xe4;                //0000,0000 EEPROM地址第字节
sfr ISP_CMD=0xe5;                //xxxx,xx00 EEPROM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0xe6;                //0000,0000 EEPRPM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0xe7;                //0000,x000 EEPROM控制寄存器

sbit key0=P3^3;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rs=P2^6;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2^5;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2^7;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uchar sec=0,min=0,hour=12;
uchar num=0;
uint  usec=0;
//uint  fixtime=10000; //定义修正变量
uint  fixtime;        //定义修正变量
bit   sec_flag=0;    //秒标志

// 打开 ISP,IAP 功能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字节读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扇区擦除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字节写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i)
{
        while(--i);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25);
        e=0;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time0_init(void)
{
    TMOD = 0x02;//自动重装
    TH0 = 0x9C; //100us
    TL0 = 0x9C;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uchar i;
        uchar a[]=" Digital Clock  ";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write_data(a[i]);
}

void display(void)
{
        write_com(0xc0+13);
        if(num==0)
                write_data(' ');
        else if(num==1)
                write_data('H');
        else if(num==2)
                write_data('M');
        else if(num==3)
                write_data('S');
        write_com(0x80+0x44);
        if(num==4)
        {
                write_data('F');
                write_data('=');
                write_data('=');
                write_data(fixtime/10000%10+'0');
                write_data(fixtime/1000%10+'0');
                write_data(fixtime/100%10+'0');
                write_data(fixtime/10%10+'0');
                write_data(fixtime%10+'0');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
        else
        {
                write_data(hour/10+'0');
                write_data(hour%10+'0');
                write_data(':');
                write_data(min/10+'0');
                write_data(min%10+'0');
                write_data(':');
                write_data(sec/10+'0');
                write_data(sec%10+'0');
        }
}

void keyscan()
{
        static bit key_lock=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char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i=0,a,b;
        if(!key0||!key1||!key2)
        {
                if(++count>=10 && key_lock==0)
                {
                        key_lock=1;//自锁
                        if(!key0)
                        {
                                num++;
                                num%=5;
                        }
                        if(!key1 && num>0)
                        {
                                switch(num)
                                {
                                        case 1: hour++;if(hour>=24)hour=0; break;
                                        case 2: min++; if(min>=60) min=0;  break;
                                        case 3: sec++; if(sec>=60) sec=0;  break;
                                        case 4: fixtime++;
                                                        a=fixtime>>8;
                                                        b=fixtime;
                                                        SectorErase(0x20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000,a);//重新写入数据高8位
                                                        byte_write(0x2001,b);//重新写入数据低8位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key2 && num>0)
                        {
                                switch(num)
                                {
                                        case 1: hour--;if(hour>=24)hour=23; break;
                                        case 2: min--; if(min>=60) min=59;  break;
                                        case 3: sec--; if(sec>=60) sec=59;  break;
                                        case 4: fixtime--;
                                                        a=fixtime>>8;
                                                        b=fixtime;
                                                        SectorErase(0x20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000,a);//重新写入数据高8位
                                                        byte_write(0x2001,b);//重新写入数据低8位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else   //松手
        {
                count=0;
                key_lock=0;
        }
}

void Timing()//计时程序
{
        if(sec_flag)
        {
                sec_flag=0;
                sec++;
                if(sec >= 60)
                {
                        sec = 0;
                        min++;
                        if(min >= 60)
                        {
                                min = 0;
                                hour++;
                                if(hour >= 24)
                                        hour=0;
                        }
                }
        }
}

void main()
{
        init_1602();
        LCD1602_init();
        fixtime=byte_read(0x2000);//程序开始时读取EEPROM中数据
        fixtime=fixtime<<8|byte_read(0x2001);//合并为整形数据
        if(fixtime>15000||fixtime<5000) //防止首次上电时读取出错
                fixtime=10000;
        time0_init();
        while(1)
        {
                keyscan();
                Timing();
                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usec>=fixtime)  //1sec
        {
                usec = 0;
                sec_flag=1;
        }
}

网友C:
如果仅用单片机内部时钟,除调整晶振频率等硬件外,软件通过调整定时器的初值,计算值加实验修正。
想获得精准时钟,直接外部时钟便宜且方便。

网友D:
用方式2,自动重载模式。定时到比如100us。这样就只有相邻误差,没有累计误差。
晶振匹配不同的电容,实际的频率也是有误差的。这个补偿要累计去计算的,比如1个月后,误差多少个ms,平均每天或每小时差多少个ms(这个值小于1000),到整天或整小时的时候调整(根据实际情况去加或减。加好办,注意减的处理)。
仅提供一种思路做参考。。

网友A:
给你一个程序框架,自己补充完整。可以做到日误差<10秒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uchar sec,min,hour;
uint  usec=0;
uint  fixtime=10000; //定义修正变量
bit   sec_flag=0;                //秒标志

void time0_init(void)
{
    TMOD = 0x02;//自动重装
    TH0 = 0x9C; //100us
    TL0 = 0x9C;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keyscan()
{
        static bit key_lock=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char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if(!key1||!key2)
        {
                if(++count>=100 && key_lock==0)
                {
                        key_lock=1;//自锁
                        if(!key1)
                                fixtime++;
                        if(!key2)
                                fixtime--;
                }
        }
        else   //松手
        {
                count=0;
                key_lock=0;
        }
        //其它调时语句
}

void display()//显示程序
{
        //显示
}

void Timing()//计时程序
{
        if(sec_flag)
        {
                sec_flag=0;
                sec++;
                if(sec >= 60)
                {
                        sec = 0;
                        min++;
                        if(min >= 60)
                        {
                                min = 0;
                                hour++;
                                if(hour >= 24)
                                        hour=0;
                        }
                }
        }
}

void main()
{
        time0_init();
        while(1)
        {
                keyscan();
                Timing();
                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usec>=fixtime)  //1sec
        {
                usec = 0;
                sec_flag=1;
        }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方式2,自动重载模式。定时到比如100us。这样就只有相邻误差,没有累计误差。
晶振匹配不同的电容,实际 ...

为什么我修改成方式2之后,1602显示的数值都不会变了。只修改了定时器的配置。定时时间是100us

网友E:
让钟运行较长一段时间,比如10-20小时,看误差万分之多少,根据误差调整fixtime的值。一次可能不行,多试几次,应该能不断减小误差。调整到每天误差几十秒应该是可以的,要进一步提高比较困难,因为使用按键时会对程序的执行时间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修改成方式2之后,1602显示的数值都不会变了。只修改了定时器的配置。定时时间是100us

看看代码

网友B: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init[] = "0123456789";
u8 msec;       //毫秒
u8 sec;        //秒
u8 min;        //分
u8 hour;       //时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D');
        LcdWriteData('i');
        LcdWriteData('g');
        LcdWriteData('i');
        LcdWriteData('t');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l');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C');
        LcdWriteData('l');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c');
        LcdWriteData('k');
        LcdWriteData(' ');
}

void LCD1602_show(void)
{
        LcdWriteCom(0x80 + 0x40);
        LcdWriteData(init[hour / 10]);
        LcdWriteData(init[hour % 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init[min / 10]);
        LcdWriteData(init[min % 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init[sec / 10]);
        LcdWriteData(init[sec % 10]);
}
void time0_init(void)
{
        TMOD = 0X02;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2,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 = 0X9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1ms
        TL0 = 0X9C;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void)
{
                LcdInit();
                time0_init();
                LCD1602_init();
                while(1)
                {
                                LCD1602_show();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msec++;
        if(msec == 10000)          //1sec = 1000ms
        {
                msec = 0;
                sec++;
        }
        if(sec == 60)            //1min = 60sec
        {
                sec = 0;
                min++;
        }
        if(min == 60)            //1hour = 60min
        {
                min = 0;
                hour++;
        }
        if(hour == 24)
                        hour = 0;
}

大概是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程序框架,自己补充完整。可以做到日误差

请问老哥.51单片机都不初始化IO口吗? 还有就是晶振频率,以及上下拉打开不打开. 还有看门狗也不初始化??

网友G:
中断里面处理尽可能快,所以你的很多代码可以放到中断外,中断里面就是一个简单的累加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u8 msc  不对 u16 msc因为后面 if (msec == 10000)          //1sec = 1000ms
如果u8 msc,始终不会等于10000的,最大只能2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程序框架,自己补充完整。可以做到日误差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nit[] = "0123456789";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uchar sec,min,hour;
uint  usec=0;
uint  fixtime=10000; //定义修正变量
bit   sec_flag=0;                //秒标志

void time0_init(void)
{
    TMOD = 0x02;//自动重装
    TH0 = 0x9C; //100us
    TL0 = 0x9C;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D');
        LcdWriteData('i');
        LcdWriteData('g');
        LcdWriteData('i');
        LcdWriteData('t');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l');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C');
        LcdWriteData('l');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c');
        LcdWriteData('k');
        LcdWriteData(' ');
}

void LCD1602_show(void)
{
        LcdWriteCom(0x80 + 0x40);
        LcdWriteData(init[hour / 10]);
        LcdWriteData(init[hour % 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init[min / 10]);
        LcdWriteData(init[min % 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init[sec / 10]);
        LcdWriteData(init[sec % 10]);
}

void keyscan()
{
        static bit key_lock=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char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if(!key1||!key2)
        {
                if(++count>=100 && key_lock==0)
                {
                        key_lock=1;//自锁
                        if(!key1)
                                fixtime++;
                        if(!key2)
                                fixtime--;
                }
        }
        else   //松手
        {
                count=0;
                key_lock=0;
        }
        //其它调时语句
}

void display()//显示程序
{
      LCD1602_show();  //显示
}

void Timing()//计时程序
{
        if(sec_flag)
        {
                sec_flag=0;
                sec++;
                if(sec >= 60)
                {
                        sec = 0;
                        min++;
                        if(min >= 60)
                        {
                                min = 0;
                                hour++;
                                if(hour >= 24)
                                        hour=0;
                        }
                }
        }
}

void main()
{
        time0_init();
        LcdInit();
        LCD1602_init();

        while(1)
        {
                keyscan();
                Timing();
                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usec>=fixtime)  //1sec
        {
                usec = 0;
                sec_flag=1;
        }
}

我就增加了1602显示,用protues仿真,然后误差还是蛮大的,大概1602显示25s的时候 手机秒表已经跑到28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u8 msc  不对 u16 msc因为后面 if (msec == 10000)          //1sec = 1000ms
如果u8 msc,始终不会等于 ...

哦哦哦 是的呢,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受PC时钟影响,不一定准,要用实物验证。仿真用不了STC89C52的EEPROM保存fixtime变量。给你基本补齐 ...

哈哈哈哈哈,有道理,主要是手头没有开发板,没法实物测试。你这都把钟基本做出来了

网友H(2023-03-08):
高精度必须自动重载初值,定时器0中断内不能向TH0和TL0寄存器赋值,有多个中断注意优先级问题。

网友I:
定时器工作于自动重装模式,本身不会造成误差。
我用一个有源恒温晶振,北斗模块校准过,作为单片机(STC8H4K64TL)的时钟,定时器工作于16位自动重装模式,1年的误差不超过0.3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