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矩阵键盘电路单片机程序如何编写?求思路

楼主(2020-05-18):
这是我的电路图需要帮助 谢谢

网友A:
参考示例
3乘3矩阵键盘

网友B:
C语言,可以用线反转法:先检测哪一列按键按下,再检测哪一行按键按下,最后把按键对应的按值表提取出来。

网友C:
类似3*3的点阵控制,一个引脚给1一个0即可

网友D:
给第1行低电平,其他两行是高电平。
    判断第1列的IO是不是低,如果为低,表示第1行,第1列的按键被按下了,否则表示第1行,第1列的按键没被按下;判断第2列的IO是不是低,如果为低,表示第1行,第2列的按键被按下了,否则表示第1行,第2列的按键没被按下;判断第3列的IO是不是低,如果为低,表示第1行,第3列的按键被按下了,否则表示第1行,第3列的按键没被按下;

给第2行低电平,其他两行是高电平。
   判断第1列的IO是不是低,如果为低,表示第2行,第1列的按键被按下了,否则表示第2行,第1列的按键没被按下;判断第2列的IO是不是低,如果为低,表示第2行,第2列的按键被按下了,否则表示第2行,第2列的按键没被按下;判断第3列的IO是不是低,如果为低,表示第2行,第3列的按键被按下了,否则表示第2行,第3列的按键没被按下;

给第3行低电平,其他两行是高电平。
   判断第1列的IO是不是低,如果为低,表示第3行,第1列的按键被按下了,否则表示第3行,第1列的按键没被按下;判断第2列的IO是不是低,如果为低,表示第3行,第2列的按键被按下了,否则表示第3行,第2列的按键没被按下;判断第3列的IO是不是低,如果为低,表示第3行,第3列的按键被按下了,否则表示第3行,第3列的按键没被按下;

你也可以给列电平判断行来看是否有按键被按下。

网友E:
可以采用矩阵扫描,PWM(看看芯片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