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片机(tssop16封装) 首选51和arm cortex

楼主(2020-05-18):
各位黑友,求推荐tssop16封装的MCU,谢谢!(注意,必须是tssop16封装的哦,已停产的就不要推荐了)
补充:首选51和arm cortex

网友A:
51的AT89LP216  ARM好像没有

网友B:
STC12LE5201AD, STC11F01,从STC官网上直接按封装查找就行

最新版的STC-ISP也有选型功能

网友C:
STC15W408AS
照说你51和ARM都能用,这水平应该也不是刚刚入门的水平,单片机封装上官方网站一找就能找到了

网友D:
TSSOP20以下的封装MCU很难找。

网友E:
英飞凌XMC1100T016F0008ABXUMA1 挺不错的一款MCU,封装有TSSO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