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为什么不运行第二段

楼主(2020-05-18):
sbit Relay1=P2^0;
sbit Relay2=P2^1;
sbit Relay3=P2^2;
sbit Relay4=P2^4;
sbit Relay5=P2^5;
sbit Relay6=P2^6;

sbit switch1=P3^2;
sbit switch2=P3^3;
sbit switch3=P3^4;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void INUART(void)  //串口定义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RI=0;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EX1=1;
}

void CAM()
{
        if(RI)       //串口接收数据
                {
                        if(SBUF == '0')     //如果为0时
                        {

                          Relay1 = 0;
                          Delay_xms(20000);
                                Relay1 = 1;

                        }
                        else if(SBUF == '1')
                        {

                          Relay2 = 0;
                          Delay_xms(20000);
                                Relay2 = 1;
                        }
                        else if(SBUF == '2')
                                {

                            Relay3 = 0;
                            Delay_xms(20000);
                                        Relay3 = 1;
                                }
                                RI=0;

                }
        }

        void switchs()
        {

                        if(switch1 == 0)
                                {
                                        Relay4 = 0;
                                }
                        else if(switch2 == 0)
                                {
                                        Relay5 = 0;
                                }
                        else if(switch3 == 0)
                                {
                                        Relay6 = 0;
                                }
        }

void main()
{

        INUART();
        while(1)
        {
                CAM();
                if(Relay1 == 0 || Relay2 == 0 || Relay3 == 0)
                {
                 switchs();
                }
        }
}

这个程序是先接受串口程序,然后给相应IO口低电平以驱动接近开关,再根据接近开关返回来的低电平控制,但是它不执行switchs这个程序。接近开关没问题。

网友A:
你调用CAM后,Relay1、Relay2、Relay3都不为0啊。Relay1 = 0;                           Delay_xms(20000);                                 Relay1 = 1;

网友B:
函数 CAM() 中,Relay1、Relay2、Relay3 都被从可能的 0 置为 1 ,所以 if(Relay1 == 0 || Relay2 == 0 || Relay3 == 0)要永真要么永不真。

网友C:
没有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 CAM() 中,Relay1、Relay2、Relay3 都被从可能的 0 置为 1 ,所以 if(Relay1 == 0 || Relay2 == 0 ||  ...

但是这个不应该是有一个成立了就运行后面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用CAM后,Relay1、Relay2、Relay3都不为0啊。Relay1 = 0;                           Delay_xms(20000) ...

我更改后还是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必须要用串口中断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更改后还是不能运行

我是告诉你,运行CAM函数后,Relay1、Relay2、Relay3结果都为1,不是0.
我发的就是你的最后为1的那段代码啊。提醒你这里变为1了。不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告诉你,运行CAM函数后,Relay1、Relay2、Relay3结果都为1,不是0.
我发的就是你的最后为1的那段代 ...

嗯嗯我知道,我把为1去掉了还是不能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知道,我把为1去掉了还是不能运行

要等20秒才有结果。你等了么?Delay_xms(20000);执行完才能退出CAM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