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3D打印机设计资料 底座3D模型+亚克力外壳切割图纸+中文版固件源码

楼主(2020-05-18):
虽然用 3D 打印机很久了,但一直想自己动手再造一台,意图在于更深度全方位的了解 3D打印!不过没想到多年的动手能力,并没有为我此次的项目进度加分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
而且社区里的又个个都是技术佬,看起来很不好骗的样子,所以这次就果断从一台迷你的桌面打印机造起吧~它的外壳采用亚克力切割而成,靠 3 个 35 步步距角为 0.9 度的步进电机运行,打印体积为 100MMx100MMx80MM,这样的体积拿来打印小礼物饰品还是可以的,不过 100M

楼主:
目前,Sprinter的主要开发人员是Kliment,caru和Midopple,尽管还有许多其他人为其补丁做出了贡献

这是用于RAMPS和其他reprap单处理器电子设备设置的固件。它支持从SD卡打印,有源热床控制和ATmega

内部上拉电阻。

该作品已根据GNU GPL v3或(根据用户的判断)任何更高版本进行了许可。

它基于Tonokips的固件,该固件已获得GPL v2或更高版本的许可。

警告:此版本(2011年4月19日)修复了导致速度低于实际速度的错误
    在GCODE中设置。因此,在尝试任何打印之前,您必须检查所有
    您的轴的最大速度,包括挤出机的缩回速度。不关注
    该准则可能会严重损坏打印机。

现在,配置文件可以选择设置所需的温度表文件。如果从旧版本复制并粘贴温度文件,请确保配置指向

该文件。例如:
#include“ ThermistorTable.h”

此外,您可以选择将其他热敏电阻表用于热端和热床。为此,请注释掉configuration.h中的以下几行:
#define BNUMTEMPS NUMPTEMPS
#define bedtemptable temptable
然后添加指向您的第二个热敏电阻表的行,例如:
#include“ BedThermistorTable.h”
最后,确保在这种情况下,ThermistorTable.h内的喷嘴热敏电阻表被定义为“ temptable”,并且床热

敏电阻表被定义为“ bedtemptable”,并且加热器的温度数被定义为NUMTEMPS和BNUMTEMPS为床。

在configuration.h文件中有所有这些配置的示例。更改任何内容之前,请先查看它们。

完整的初学者指南
=======================

从全新的Ubuntu安装中,如何更新Prusa Mendel的固件?
(具体信息是在Bath RepRap大师班上建造的Prusa Mendel。
此版本使用http://reprap.org/wiki/Sanguinololu
有些细节可能不适合您的硬件,请务必检查您在做什么)

步骤3、10、11是Sanguinololu和Bath Prusa特定于硬件的,对于其他硬件(如Arduino Mega 2560),

应相应地跳过或修改步骤3、10、11

软件安装
----------------------

1.安装所需的软件包(gcc-avr,avr-libc等)
依赖包 apt-get install arduino-core

2.获取arduino软件版本0023,将其解压缩到目录中。
Arduino软件v1尚未经过大量测试,但已知可与某些板一起使用。
   http://www.arduino.cc/en/Main/软件

3.获取版本为0023的sanguino软件
   http://sanguino.cc/softwareforlinux

遵循sanguino的自述文件,以便您的arduino硬件文件夹看起来像
  arduino-0023 /硬件/ arduino
  arduino-0023 /硬件/ sanguino
  arduino-0023 /硬件/工具

4.克隆Sprinter git存储库。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kliment/Sprinter.git
(可选)切换到所需的分支
  git分支-a
  git checkout THE_BRANCH_YOU_WANT

固件编译和上传
-------------------------------

5.在Sprinter / Makefile中编辑INSTALL_DIR(不要介意arduino 0022的默认引用)

6.运行make。如果一切顺利,则应该已经创建了Sprinter / applet / Sprinter.cpp。
您可以放心地忽略提及arduino-0023 / hardware / arduino / cores / arduino / WString.o的错误消

7.将Sanguinololu连接到计算机
   http://reprap.org/wiki/Sanguinololu

8.启动arduino-0023 / arduino,打开Sprinter / Sprinter.pde

9.转到工具->串行端口,然后选择相关选项

10.转到工具->主板,选择Sanguino

11.转到Configuration.h文件并编辑以下行:
   #define母板62
62表示Sanguino 1.2或更高

  浮动axis_steps_per_unit []

设置与您的硬件匹配的值。对于Bath Masterclass Prusa Mendel的特殊铸造齿轮,这些值是
  浮点axis_steps_per_unit [] = {91.42857,91.42857,3200 / 1.25,700};

也用于上述硬件设置
  const bool ENDSTOPS_INVERTING = false; //设置为true以反转端点的逻辑
  //错误,因为开关SIG信号已接地
  //“无触摸==闭合电路== SIG连接到GND”
  //参见http://reprap.org/wiki/Sanguinololu#Endstops

12.单击“播放”按钮进行编译。如果一切顺利,您应该会看到“二进制草图大小:”消息。

13.单击“向右箭头”按钮进行上传(之前已经完成了步骤7、8、9,对吗?)。
如果一切顺利,您应该会看到“完成上传”消息。

如果使用的是20 MHz的GEN7,请将Bootloader的保险丝设置为
lfuse = 0xF7 hfuse = 0xD4 efuse = FD
欠压必须为2.7 V

您可以使用pronterface.py通过移动打印机的笔尖来进行一些手动验证
并验证物理位移是否与界面上指示的位移匹配。

Supported Platforms
Platform        MCU        Example Boards
Arduino AVR        ATmega        RAMPS, Melzi, RAMBo
Teensy++ 2.0        AT90USB1286        Printrboard
Arduino Due        SAM3X8E        RAMPS-FD, RADDS, RAMPS4DUE
LPC1768        ARM® Cortex-M3        MKS SBASE, Re-ARM, Selena Compact
LPC1769        ARM® Cortex-M3        Smoothieboard, Azteeg X5 mini, TH3D EZBoard
STM32F103        ARM® Cortex-M3        Malyan M200, GTM32 Pro, MKS Robin, BTT SKR Mini
STM32F401        ARM® Cortex-M4        ARMED, Rumba32, SKR Pro, Lerdge, FYSETC S6
STM32F7x6        ARM® Cortex-M7        The Borg, RemRam V1
SAMD51P20A        ARM® Cortex-M4        Adafruit Grand Central M4
Teensy 3.5        ARM® Cortex-M4
Teensy 3.6        ARM® Cortex-M4

文件过大,上传不了。请自行转至百度云下载。谢谢。
pronterface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baWWNcoVWJshYQCmag61Q
提取码:6ra6

arduino-1.8.10-windows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xzpqC_DSQGaZ_u2cpWsrw
提取码:w54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

铝型材料版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sOVgolmDf6nj3qxBFpP9A
提取码:x1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