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实现不了条件,自己找不到错误

楼主(2020-05-18):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t,aa;//sbit d1=P1^0;
void main()
{
TMOD=0x10;    //选择定时器  t0的工作方式为1
EA=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1=1;
TR1=1;
aa=0xfe;
while(1)
{
  if(tt==2)
  {
  tt=0;
P1=aa;
aa=_crol_(aa,1);
   }
  }
}

网友A:
你的定时器中断函数在哪里?

网友B:
缺少中断函数,另TR1=1,应为TR0=1 ,ET1=1应为ET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