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求救 开关SWITCH怎么设置成图3的样子

楼主(2020-05-18):
想请教一下
开关SWITCH怎么设置成图3的样子
开关上下对应两个线路
在库中找到的开关不太一样

网友A:
这个不是设置的,这是另外一个器件。选择元器件->关键字 SPDT

网友B:
这是单刀双掷开关

网友C:
这两个不是同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