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单片机代码什么意思 能帮忙解读一下吗?

楼主(2020-05-18):
这段代码什么意思 能帮忙解读一下吗

网友A:
这是LCD本身规定的,一般会在操作手册上写明。

比如如何写,怎么写,然后写什么命令,然后就进入什么模式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LCD初始化函数,要想了解具体,就要去看那个液晶屏的手册,这样你就明白了

网友C:
就是第一行第一列位置

网友D:
这是LCD发送命令啊。不同的LCD看不同的手册。

网友E:
这得自己去查一下你这块LCD的说明书,每个都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