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AT89C51RD2系列012_lcd1602一线屏

楼主: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AT89C51RD2系列012_lcd1602一线屏(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Code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日 5月 3 2020
* Processor: AT89C51RD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nclude "comds.h"

#define Buf_Max 50

u8 xdata Rec_Buf[Buf_Max];
u8 t= 0;
u8 uart1temp= 0x33;
u8 code *table[2]= {"Kaillen Works ",
                                                                "  Wellcom YOU!"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RI)                  //接收到数据的中断
        {
                RI=0;          //清除中断标志
                uart1temp=SBUF;
                if(t==Buf_Max) t= 0;
                Rec_Buf[t]= uart1temp;
                t++;
        }
}

void main()//主函数
{
        UInit();
        while(1)        //程序循环发送
        {
                while(!RI) {
                        init();
                        wrt_lin(0x80);
                        mprint(table[0]);          //共有十一个字符
                        mprint("\r\n");
                        delayms(1000);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wrt_lin(1);
                        mprint(table[1]);          //共有十一个字符
                        mprint("\r\n");
                        delayms(1000);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if(Rec_Buf[0]>0){
                                mprint(Rec_Buf);          //共有十一个字符
                                mprint("\r\n");
                                mZero(Rec_Buf);
                                t=0;
                        }
                }
                delayms(100);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
}
Comds.h: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Code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日 5月 3 2020
* Processor: AT89C51RD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fndef __CMDS_H_
#define __CMDS_H_

#include "muart.h"

void wrt_lcd(u8 com);
void UInit(void);
void init(void);
void wrt_lin(u8 ln);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lcd1602一线屏上信息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九, 系列的001-003虚拟仿真与开发板对应已证明:虚拟仿真程序对于开发板有效,之后不再➕上下载到开发板的介绍。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AT89C51RD2系列012_lcd1602一线屏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网友A(2020-05-19):
两个.c文件被编译成.obj 文件让你看不到源代码。有心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