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的BLA+和BLK-画pcb时候,怎么接呢

楼主(2020-05-18):
如题,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先看下数据手册,看看背光的供电电压是多少,BLA+接背光的供电电压正极,BLK-接供电电压的负极,如果电路要求不高或者不需要控制背光的话,BLK-也可以接到地线GND上。

网友B:
BLA就是Back LED A ,BLK就是Back LED 对应背光发光二极管的正A和负K。如果本身内部带限流电阻,可以直接接电源或用驱动控制,否则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C:
背光控制好啊,如果再加上一个人体感知,就给人一种高大上的感觉了。

比如把作品钉在墙上,发现有人,就亮背光,人走了就息灭……

网友D:
一直正常使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