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在该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三极管在该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20-05-19):
电子开关。不知道为啥这样设计。建议用共阳设计,低电平点亮。

网友B:
额。。这个电路有问题。作为驱动LED发光的功能,两种接法:
1.NPN管。负载(LED串限流电阻)接在集电极和VCC之间,E极接地。基极串电阻接IO;IO高电平LED亮。
2.PNP管。负载(LED串限流电阻)接在集电极和GND之间,E极接VCC。基极串电阻接IO;IO低电平LED亮。
你这种接法截至条件满足,但三极管不满足饱和条件。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不同的三极管放大倍数,LED的亮度都是不同的。一致性不好。

网友C:
射随电路,高输入阻抗,基极电阻可完全不用。

网友D:
三极管应该用PNP型

网友E:
三极管在该电路中是开关作用,当IO(LED)高电平时Q导通,LED发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子开关。不知道为啥这样设计。建议用共阳设计,低电平点亮。

好的,谢谢

网友G:
开关作用

网友H:
开关,隔离,驱动。
开关,通过三极管控制led灯的开关。通过高电平控制,不会在出现故障是点亮LED,还可以延长LED的寿命。
隔离,通过三极管间接控制LED,对芯片的IO口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果LED突然烧坏了,短路了,也不会影响主芯片的IO引脚。
驱动,LED能够工作的需求电流比较大时,而主芯片的IO口不足以能使LED工作时,通过三极管把电流放大就可以使LED工作。
电路在选取元件时不过谨慎,选取8050三极管驱动0603的LED而且使用1K的电阻。有可能会因为电路过大烧坏LED。在这里选用9014的三极管来控制就够了。

网友I:
充当电子开关

网友J:
三极管起开关、增大驱动能力的作用,但是感觉电路设计不妥当,接p1p2p3时,默认状态端口输出高电平,开机就亮;接P0口需要外加上拉电阻

网友K:
一般当开关用吧

网友L:
这里就是用来控制LED灯的,通过基极的小电流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也就是充当了开关的角色

网友M:
白灯的压降一般为3V-3.2V,NPN的压降为0.7V,所以理论上,供电3.3V,灯不会亮

网友N(2021-12-10):
这种接法有强负反馈作用,要三极管饱和,必须基极电压高于集电极电压

网友N:
它的作用是电流放大

网友O:
不对,建议共阳设计是对的,即限流电阻和LED串接在三极管集电极回路,但因为NPN管,所以不是低电平点亮,而应该是高电平点亮。

网友P:
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直接把LED和电阻改到集电极就行了。

网友Q:
晶体管是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