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可是界面变小了,请教还原方法,网上搜偶不到具体方法。

楼主(2020-05-19):
如题。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调试的时候就这样了,请教一下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事吗?要怎能样才能还原。

网友A:
右键该处,Execution Profiling->Disabled

网友B:
鼠标光标放在边线上当光标变化按住右键拖动

网友C:
这样子试试看,这种问题问百度应该更快。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调试状态下右击鼠标。
然后吧图所示DISABLE勾起来。

网友D:
换一个大一点的显示器

网友E:
感觉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