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 两个模式 1.显示读取的传感器数值和当前倒计时的值2.设置参数模...

楼主(2020-05-19):
为什么实现不了上面的功能,求解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C=P2^4;
sbit LSB=P2^3;
sbit LSA=P2^2;
sbit dht11=P3^7;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5;
sbit LED4=P2^6;

u8 table_dht11[5]={1,2,3,4,5};
u16 wendu;
u16 shidu;
u8 dingshi;
u8 Displaydata[7];
u8 KeyValue;
u8 mode;
u8 temph1,temph2,humih1,humih2,ssec,sec,min=12;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weixian(void)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LSA=0;LSB=0;LSC=0;break;
                case 1:LSA=1;LSB=0;LSC=0;break;
                case 2:LSA=0;LSB=1;LSC=0;break;
                case 3:LSA=1;LSB=1;LSC=0;break;
                case 4:LSA=0;LSB=0;LSC=1;break;
                case 5:LSA=1;LSB=0;LSC=1;break;
                case 6:LSA=0;LSB=1;LSC=1;break;
                case 7:LSA=1;LSB=1;LSC=1;break;
         }
         P0=Displaydata[ 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xianshi(void)
{
   Displaydata[0]=smgduan[wendu/100];
   Displaydata[1]=smgduan[(wendu%100)/10]+0x80;
   Displaydata[2]=smgduan[(wendu%100)%10];
   Displaydata[3]=smgduan[shidu/100];
   Displaydata[4]=smgduan[(shidu%100)/10]+0x80;
   Displaydata[5]=smgduan[(shidu%100)%10];
   Displaydata[6]=smgduan[min/10];
   Displaydata[7]=smgduan[min%10];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00);
                a++;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ssec++;
        if(ssec>=100)  //1s
        {
                ssec=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
                }
        }
}
void dst11(void)
{
        u8 i,j;
        dht11 = 0;
        delay(5);
        dht11 = 1;
        delay(4);         //50us
        if(dht11 == 0)          //判断是否响应    0 为响应
        {
                while(dht11 == 0);
                while(dht11 == 1);          //等待响应时间过完
                for(i=0;i<5;i++)
                {
                        for(j=0;j<8;j++)
                        {
                                table_dht11[ i] <<= 1;
                                while(dht11 == 1);
                                delay(4);         //50us         数据1的高电平时间为110us 低为27us
                                if(dht11 == 1)
                                {
                                        table_dht11[ i] |= 0x01;
                                        while(dht11 == 1);          //等待响应时间过完
                                }
                        }
                }
        }
        dht11 = 1;
}

void key_pros(void)  //按键处理函数
{
     if(KeyValue==3)
     {
         mode++;
         if(mode==3)
                  mode=0;
                weixian();                                  //初始化
     }
      if(mode==1)                  //对温度上\下限设定
      {
          if(KeyValue==0)
          {
               temph1++;
               if(temph1>=30)
                                  temph1=30;
           }
           if(KeyValue==1)
           {
                       temph2--;
               if(temph2<=26)
                               temph2=26;
           }
           }
       if(mode==2)                  //对湿度上\下限设定
       {
           if(KeyValue==4)                //加
           {
               humih1++;
               if(humih1>=80)humih1=80;
           }
           if(KeyValue==5)     //减
           {
                humih2--;
                if(humih2<=60)humih2=60;
           }

        }
        if(mode==3)                          //对定时上下限设定
                {
                   if(KeyValue==8)                   //加
                   {
                           min++;
                           if(min>=12)min=12;
                   }
                   if(KeyValue==9)                   //减
                   {
                      min--;
                          if(min<=0)min=0;
                   }
                }
}

void clock_h_l(void)
{
        if((table_dht11[2] >= temph1))
        {
                LED1= 0;                  //打开指示灯
        }
        else
        {
                LED1= 1;                  //关闭指示灯
        }

        if((table_dht11[2] <= temph2))
        {
                LED2 = 0;                  //打开指示灯
        }
        else
        {
                LED2= 1;                  //关闭指示灯
        }

        if((table_dht11[0] >=humih1))
        {
                LED3= 0;                  //打开指示灯
        }else
        {
                LED3= 1;                  //关闭指示灯
        }

        if((table_dht11[0] <=humih1))
        {
                 LED4= 0;                  //打开指示灯
        }else
        {
                LED4= 1;                  //关闭指示灯
        }
        if((table_dht11[4]==0))
        {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imer0Init();
    keydown();
        dst11();
        key_pros();
        clock_h_l();
        weixian();
        xianshi();
        GPIO_DIG=smgduan[KeyValue];
   }
}

网友A:
不能实现的原因有多种:程序本身未调试好,传感器数据不能读取到,传感器损坏或时序不对,电路存在故障,单片机不能运行程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实现的原因有多种:程序本身未调试好,传感器数据不能读取到,传感器损坏或时序不对,电路存在故障,单 ...

请问你可以给我传感器的时序程序吗?多谢了

网友B:
楼主的程序结构有问题,Timer0Init();要放在while(1)之前,否则时钟无法正常工作。至于切换显示模式很简单,显示函数不需改动,只要改变显示缓存Displaydata[ ]里的内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