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Proteus仿真是不是有BUG

楼主(2020-05-19):
本来我是想用数码管显示一个“电”字的,然后选择两个"0XAB"通过单片机到数码管就不一样。。。改成其它的数据也还是有这多的部分,消不了。。。

zy.wy120.cn/hy/15748.html
www.yunfos.com/shangye/20200507/2185.html
www.smcnn.com/m/m/2020/0518/5916.html

网友A:
动态扫描显示要消隐,静态显示就无所谓了。

网友B:
应该无bug,现实残留问题

网友C:
可以用E文先试,如果也有相同问题就是你程序的BU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