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控制其他程序连接短信平台发短信吗?

楼主(2020-05-19):
(无正文)

网友A:
控制单片机本身的程序是可以的,控制另外的单片机或计算机就需要有相应的命令传送通道,对方接收到相应的命令后执行发送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单片机本身的程序是可以的,控制另外的单片机或计算机就需要有相应的命令传送通道,对方接收到相应的命 ...

好的,谢谢!

网友B:
可以使用单片机控制SIM900A芯片直接发送短信。

如果使用短信平台的话,建议使用单片机连接WIFI或网线或使用SIM900A连接GPRS,然后按照平台商给出的短信发送地址组URL字符串,需要自己组HTTP协议。然后直接GET即可(有的短信平台运营商需要用POST)。

最简单的方法,在PC端建立一个服务端程序(最好使用windows server),和单片机通过串口连接。单片机向串口发送一个信号,然后由PC端的程序连接短信平台发送短信,这样比较省事。

网友C:
可以接GSM模块,通过串口发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单片机控制SIM900A芯片直接发送短信。

如果使用短信平台的话,建议使用单片机连接WIFI或网线或 ...

好的,十分感谢,只是想知道一些可能实现的方式,目前水平不够,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