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IOT串口发送AT指令遇到帧错误

楼主(2020-05-19):
NB-IOT通过串口转USB连到电脑上,(PL2303),电脑向模块发送AT指令,返回error,连续几十次有可能成功一次OK正确返回。AT+CMEE开启错误代码,全是523帧错误,相同方式连接其他串口模块比如蓝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A:
换个调试助手试试,有些软件校验位那里做的不太好

网友B:
523:UART frame error   UART串口帧错误。检查串口设置是否正常。是否加了 \r\n

网友C(2021-03-13):
也遇到了此问题,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