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2单片机及AD590仿真

楼主:
本人新手,做了个ad590的测温系统,由于proteus没有ad590,我用了个电位器代替了一下。电气规则检查没有错误,程序也没有bug,右边的四位共阴数码管就是不亮。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各位大神指教

批注 2020-05-19

批注 2020-05-19

批注 2020-05-19

网友A(2020-05-22):
有没有完整的图啊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如果是实物电路的话,数码管必须加限流电阻。仿真选用共阴数码管,由单片机高电平驱动,单片机IO口上拉电阻起到限流作用,不用另加限流电阻。楼主把74LS245去掉,数码管段线直接连接P0口,或者在位驱动三极管集电极回路加一只100欧电阻,就能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