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感性负载,继电器一定要加过零检测电路吗?

楼主:
感性负载,如果没有过零检测电路大电流直接让继电器闭合打火很严重吧,只加一个消弧电路不加过零检测开启,继电器触点是不是不耐用?

如果加过零检测电路,继电器闭合也是有延迟的,连厂家都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只是给个大概10ms-15ms范围不确切,无法做到刚好0点开启。

过零检测电路判断在0点时候,直接让继电器闭合,继电器延迟10MS,凭运气闭合在0点,反正又看不见,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2020-05-20):
观察下二战打飞机大片,有一个提前量的。供电电压相同时,继电器的吸合时间是固定的,两个过零点的时间间隔也是固定的,都是10毫秒。假如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为15毫秒,那么在过零点延时5毫秒,就可以到得第三个过零点继电器准确的接通点。如果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为10毫秒,过零后马上给继电器吸合电流。如果继电器吸合时间只有5毫秒,过零点后5毫秒再级继电器吸合电流就行了。

网友B:
继电器的行进速度相当于龟速,而且延迟的时间也不确切,实际使用的电路中并没有加过零检测的说法。在使用可控硅的电路中,过零检测电路经常使用。

网友C:
我国交流电频率为50赫兹时间为20毫秒,过零检测电路也不能准确在0切换是有延时的,假如继电器动作时间有范围,那么就无法确保正好0点,总有一丁点延时,相对来说比不采用过零检测好。

网友D:
用于传统控制的继电器应该没有必要,如果使用可控硅整流器,则需要基于零交叉时间来精确控制触发角。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观察下二战打飞机大片,有一个提前量的。供电电压相同时,继电器的吸合时间是固定的,两个过零点的时间间隔 ...

厂家给的是
最大闭合时间15msec Max.

最大断开时间10msec Max.

他们给的这个时间是最大值,闭合时间15msec Max,意思就是也有可能12msec?给的这个最大15msec,不确切,继电器闭合又看不见,不知道如何确定这个时间,还是直接采纳厂家这个15msec?

这个继电器

这个继电器

闭合最大时间15MS,断开最大10MS

闭合最大时间15MS,断开最大10MS

网友F:
感性负载的断开电弧比吸合大很多。绝大多数电路中继电器,没有做过零开合。我改过一个继电器,装少量变压器油浸过触点,非常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感性负载的断开电弧比吸合大很多。绝大多数电路中继电器,没有做过零开合。我改过一个继电器,装少量变压器 ...

看来实在不行的话要把继电器开盖啊,这样可以看清楚里面触点打火情况,把触点打火调试到最小,这样调试应该比较不错啊?这也是最笨的办法啊?你感觉这样怎么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来实在不行的话要把继电器开盖啊,这样可以看清楚里面触点打火情况,把触点打火调试到最小,这样调试应 ...

早上想过建议你观查电弧的大小,看到你继电器不是透明的,就没有说。
是个办法,但不是笨办法,也是一种实干精神。

网友F:
今年做3路220AC控制时,3路可控硅,一路因功率2000W,太热,改了为继电器。
有个想法,有可以试验一下:继电器与可控硅并联,控制信号送继电器,也送光耦再送可控硅。或者合路先合可控硅,断路先断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今年做3路220AC控制时,3路可控硅,一路因功率2000W,太热,改了为继电器。
有个想法,有可以试验一下:继 ...

可控硅控制小电流、小功率还好,不然发热其实厉害,继电器和可控硅并联,那可控硅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啊,相当于短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