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ues中12T单片机(如at89c52)可以和1T(如stc15系列)用串口通信吗

楼主:
我在protues上用让他们之间通信,有的时候乱码,有的时候就接受不到,按说可以通信呀,波特率和方式都一样。两个stc就可以正常通信。(好困惑)发送端(at89c52):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
        SCON=0x50;         //配置SCON寄存器为0101 0000,选取方式1,允许接收
        PCON=0;                 //不加倍
        TMOD=0x20;         //定时器方式2
        TL1=TH1=0xfd; //设置波特率9600(11.0592Mhz)
        TR1=1;                  //开启定时器1

        while(1)
        {
                for(i=0;i<9;i++)
                {
                        SBUF=i;
                        while(!TI);
                        TI=0;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i+'0');
                        delay(40000);
                }
        }
}
接收端(stc15):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at;
        port_mode();
        LcdInit();
        SCON=0x50;         //配置SCON寄存器为0101 0000,选取方式1,允许接收
        PCON=0;                 //不加倍
        AUXR=0x00;       //12分频且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0x20;         //定时器1方式2
        TL1=TH1=0xfd; //设置波特率9600(11.0592Mhz)
//        TL1=TH1=0xfa; //设置波特率9600(22.1184Mhz)
        TR1=1;

        while(1)
        {
                while(!RI);
                RI=0;
                dat=SBU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dat);
          }
}

望大家指点迷津(好困惑),感谢感谢,一起学习

网友A(2020-05-20):
只要波特率一致,串口接线正确,是可以通信的

网友B:
有没有哪位大佬可以提供一下程序及仿真(简单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