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逻辑分析仪测试设置触发方式的问题

楼主(2020-05-20):
新手最近入了个USB逻辑分析仪,正好用来学习学习时序。刚好做了一个DS1302时钟,就顺便拿来测试了。数据基本上没问题,但是在设置SPI接口协议时只能选择是时钟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我统一选择了下降沿,所以读取数据正常。然而读的过程依据手册是先写入地址(上升沿),在读出数据(下降沿)。所以会导致DS1302的地址分析出来偏移1bit。想问问有没有办法能解决这个分析仪的设置问题呢?
情况如下图所示,像DS1302中读取13子节的日期数据,日期数据正常,写入地址因为触发方式的错误使末尾0变为1(见程序对比图).

DS1302时序图

DS1302时序图

逻辑分析仪测试读取时序

逻辑分析仪测试读取时序

实际地址

实际地址

楼主:
补充一下 使用的软件是saleae logic 1.2.17
就是想问一下对于read的这种既包含上升沿写又包含下降沿读的时序有没有办法通过设置使得软件自带的SPI识别出正确数据。
看着推测数据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有偏移还是感觉挺难受。如果有知道的大佬请帮帮忙

网友A:
这个问题恐怕得问厂家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