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找不到STC89C52,怎么添加stc元件库呀?

楼主(2020-05-20):
是不是要下载什么东西

网友A:
在STC官网下载相关库文件(或百度),如无特殊要求可找个类似的型号如AT89C52。

网友B:
keil有两个版本,一个51版本一个ARM版本,把51版本装上就有了

网友C:
运行stc-isp软件,内有一选项,可以自动添加。

网友D:
有STC下载软件,点红框按键。

网友E:
STC ISP软件里有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