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响应时间问题,过零检测开/关

楼主(2020-05-20):
PDF里面提供的参数:
最大闭合时间15msec Max.
最大断开时间10msec Max.

他们给的这个时间是最大值,闭合时间15msec Max,意思就是也有可能12msec?给的这个最大15msec,不确切,继电器闭合又看不见,又测试不了,不知道如何确定这个时间,你们都是怎么确定的,还是直接采纳厂家这个15msec?

网友A:
用继电器你还在乎这个?但凡是用了继电器的,根本就不可能考虑3mS的问题,对于继电器而言,正常来说你最好是达到这个条件:正负0.1秒,就是100mS的导通时间,mS级别的东西没有人会用继电器来控制的
这是最基本的知识,也不会去考虑什么抖动的问题

但如果你只是想知道一下这开关动作的时间,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测量,示波器可以测量两个通道电平之间的时间和电压差值

网友B:
实在纠结闭合时间,可以用双通道示波器测示,A接线圈电压(触发模式),B接输出。从示波器上读ms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你还在乎这个?但凡是用了继电器的,根本就不可能考虑3mS的问题,对于继电器而言,正常来说你最好 ...

是用于继电器控制负载,不是抖动的问题,如果开关闭合正在波形的高峰触点闭合打火严重,主要是想在交流的过零点附近让继电器闭合或者断开,保护继电器的触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于继电器控制负载,不是抖动的问题,如果开关闭合正在波形的高峰触点闭合打火严重,主要是想在交流的 ...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行的,没有人这么搞的,只有几mS的时间去关断继电器是不行的
要么是可控硅,要么是光耦加可控硅控制
实在要用到继电器的,又要大电流的,人家是用接触和时间继电器组成降压启动电路的,这个在电工学中是基础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行的,没有人这么搞的,只有几mS的时间去关断继电器是不行的
要么是可控硅,要么是光耦 ...

空调就是这样搞啊,不然我也不会去纠结这些,我也巴不得直接让继电器闭合什么都不管,但是这样继电器的寿命大大的降低,当然加了这个什么过零检测开启/关闭以后不是说就不打火了,只是比没有好些而已吧。

网友C:
呵呵,哥们,你玩呢,你的要求用继电器是不行的,用可控硅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调就是这样搞啊,不然我也不会去纠结这些,我也巴不得直接让继电器闭合什么都不管,但是这样继电器的寿 ...

空调对交流电过零进行检测,目的是为了使用可控硅对内风机进行调速,继电器寿命问题是靠加大触点容量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调就是这样搞啊,不然我也不会去纠结这些,我也巴不得直接让继电器闭合什么都不管,但是这样继电器的寿 ...

我没有听说过空调用的是过零来控制继电器打火的,我看到的是过零用来调节风量的
而且,大的空调只是用了一个小电流继电器来控制外部大功率压缩的开关,而外部电路自己有降压或者减功率启动电路的,老一点的话用的是接触器,变频自然不用说,直流控制的,没有继电器
交流电只有20mS的时间,而继电器响应时间是最大10mS,人家为什么只给最大值,却没有典型值,因为继电器压根就不受控制的,用得越久,这时间参数跑得越偏
如果不是大电流,可以改用可控硅,如果是大电流,可以用降压启动或者接触器,要么就是低负载启动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用过零来控制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听说过空调用的是过零来控制继电器打火的,我看到的是过零用来调节风量的
而且,大的空调只是用了 ...

过零检测确实是用在可控硅上调压的很多,但是用在继电器上面的好像也有,继电器的闭合时间是固定的,比如10MS,一个交流的正波和负波都是各10MS,刚好在过零点的时候立马让继电器闭合,继电器有延迟10MS,刚刚好闭合在下一个波的零点附近,比如说继电器延迟是15MS,那么我过零点的时候我延时5MS以后立马让继电器闭合,也刚好切在0点附近。

我看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弄的,这样搞触点比直接控制寿命会耐用一些。
不然直接让继电器闭合,说不定刚好闭合在交流的高峰打火很大,还是有很大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听说过空调用的是过零来控制继电器打火的,我看到的是过零用来调节风量的
而且,大的空调只是用了 ...

定频空调就是室内机控制的,压缩机就是我上面图片的一个30a继电器控制.

网友E:
过零一般不能用机械继电器吧,50hz过零在25hz处,处理时间机械继电器也反应不过来的,建议用过零型固态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零检测确实是用在可控硅上调压的很多,但是用在继电器上面的好像也有,继电器的闭合时间是固定的,比如 ...

继电器闭合的时间它一定不是固定的!放开的时间也一定不是固定的!不是“不一定”,是“一定不是”
继电器的闭合和关闭时间取决里头的弹簧和通过的电流,而弹簧它是有弹性,阻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可以保证它最大时间,但却不能保证它最小时间
打个比方,它可以在3年之内保证15mS以下都能闭合,但它不能每次都是10mS,很有可能这一次是15mS,下一次就是8mS,50HZ两个0电压点之间只有10mS的时间,也就是说,当电压达到0V的时候,5mS之后就是155V的最高电压了,你要一个机械继电器控制在5mS之内,我没有见到有人这样搞过
如果你觉得可行,那就可以去试一下
你确定人家是通过过零来灭弧的?你还是去百度一下怎么灭弧吧,比你折腾这个好
如果一个要过零控制,那就用过零型固态继电器,实际上那玩意就是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闭合的时间它一定不是固定的!放开的时间也一定不是固定的!不是“不一定”,是“一定不是”
继电 ...

灭弧电路就是一个100R的电阻3W的,和一个 0.1UF/630V的电容串连,然后并联在触点两端,有的还会并联一个压敏电阻在触点两端
继电器触点闭合的时间应该是固定在一个值的,就算有偏差也不会很多,反正就是经过测试看看触点的闭合时间,比如继电器10MS,过零检测到立马给闭合,比如继电器15ms延迟,过零检测延迟5MS如果让继电器闭合就可以了。

这个继电器具体的延迟时间不单单用示波器看,而且继电器还要开盖观察触点打火情况来调试。
尽量让触点闭合时避开高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灭弧电路就是一个100R的电阻3W的,和一个 0.1UF/630V的电容串连,然后并联在触点两端,有的还会并联一个 ...

好吧,机械继电器是可能通过过零检测来实现刚好在交流为0V的时候闭合或者松开的,而且这个也是非常好实现的,并且这个也是在实际电路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的
但我只告诉你一点:220V市电到达0点电压之后,5mS之后马上就是最高电压了,所以,你要找的继电器一定得是响应速度要快于5mS的
最后一次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机械继电器是可能通过过零检测来实现刚好在交流为0V的时候闭合或者松开的,而且这个也是非常好实现的 ...

说了那么多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说::220V市电到达0点电压之后,5mS之后马上就是最高电压了,所以,你要找的继电器一定得是响应速度要快于5mS的

这个闭合时间是看我继电器的延迟时间决定的,如果是10MS,过零检测中断立马闭合,如果是继电器15ms延迟,那过零检测中断后延时5MS,再让继电器闭合,5MS+15MS = 20MS,也是刚刚好是在一个过零点附近。

网友F(2020-09-19):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行的,没有人这么搞的,只有几mS的时间去关断继电器是不行的
要么是可控硅,要么是光耦 ...

这个是可行的,我所在的行业是家电控制器制造业,业内一些上游企业就有这样的做法。

网友G:
交流电不是50Hz么 你可以算一下需要的开启时间 第一次过零触发后延时到你需要的时间 等第二次过零前发送吸合信号 基本闭合点就落在过零点上了 3ms的误差无所谓吧 如果你取12~15的平均值 其实误差很小了

网友H:
找技术文档看看,肯定有取消写保护的功能,否则这芯片就没人买了

网友I(2021-11-07):
资料分享仅供参考,切勿用于商业交易,注意保护作者版权。

网友J:
楼上发的中文文档都是体制内混职称用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给我纸质的,直接扔废纸篓。

继电器断开时间跟簧片的松紧程度正相关,新的和旧的完全不一样,是一个完全无法控制的因素,楼主的脑洞没有任何价值。

网友K:
太纠结了。对某些事情也许是好事。在这个问题上,简直就是浪费时间。费了好大劲设计好了电路,最后还不是失败在硬件本身的质量上。软件调的在好,能知道弹簧触点的实际情况吗?某个电容或者电阻失效,时间根本控制不了,继电器一抖动,反而坏的更快。画蛇添足。

网友L:
都已经在研究那么深奥的问题了,用定时器配合中断抓一下不就知道了?有必要发帖子来问么?

网友M:
快速开关控制需要固态开关。

网友N:
可以用继电器的,有一种继电器叫干簧管继电器,动作时间快,并且动作时间的一致性很好,就是负荷不能太大。

网友O:
引用 楼主:
说了那么多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说::220V市电到达0点电压之后,5mS之后马上就是最高电压了,所以,你要 ...

这个恐怕不好找,继电器本来就是电磁响应的,产生磁通需要时间,如果短时间内产生强大到能吸合触点的磁力必然需要大电流,这样的话小继电器很难保证不被烧毁

网友P:
220V 50HZ 是 20ms, 相当于10ms到正峰值, 再过10ms到负峰值,  而继电器的响应 是 最大15ms,
也就是说, 你不管怎么控制检测过零点,  都无法完全避免闭合在峰值点位置, 因为响应时间跟不上.
想法很好.
实现比较难.
简单经济的做法 ,还是 加大 继电器触点或者 更换好的触点镀层材质,或者加灭弧装置 机构,  和 加灭弧电路的办法.

网友Q:
线圈继电器的反应速度达不到要求, 需要考虑双向可控硅, 固态继电器之类的器件做交流过零通断开关。

网友M(2021-12-07):
如果需要快速响应,我们可以使用比100ms快得多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R:
太过高要求,用硬件灭
灭弧

网友S:
不可以这样要求继电器,因为他是机械移动,时间肯定随机

网友T(2024-04-19):
真有这么用的但是他需要继电器的品控特别好而且他并不能完全压在零点他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把接触点分布在零点的附近有助于提高这电器的寿命

网友U:
脑洞比较大,理论上有
实际上闭合时的问题不大,关键是电流过零时断开的问题。这个怕有难度。对于电机很多情况下负载不同可能电流过零时间不太稳定吧。基础理论没学好,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V:
直接采用固态开关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