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A64+单片机串口发送实时显示电脑CPU使用率温度和内存占用 附源程序

楼主:
虽然网上有很多关于使用AIDA64发送串口到单片机的教程,但是很多都不完整,我就细说一下实现的过程,主要使用到的工具USB转串口模块,屏幕数码管什么都行能显示数字的都可以,单片机。 上位机软件就不用多说了aide64。我们先说说aide64的配置。 点击设置。然后插入usb转串口工具在设备管理器查看是COM几我的是COM ,然后如图设置 ,设置好以后这个默认的波特率就是9600,起始位为1位,这个是关于通信的所以很重要,然后配置需要显示的内容 我第一的内容是CPU的使用率,第二个是CPU的温度,第3个是内存的使用率, 其中我CPU使用率这里的开始字母为S结束的字母为E这是用来给单片机判断这个是什么数据,比如说CPU使用率为100%串口收到的数据就是为['S'][' ']['1']['0']['0']['E']第一个数据为'S'第6个数据为'E',如果CPU使用率为1%那么收到的数据为['S'][' ']['1']['E']这里必须注意这里只会收到4个数据所以我们只需要判断开始是否为'S' 和'E'就知道数据是CPU使用率还是温度之类的而判断'E'的位置就能知道CPU使用率为1位还是2位还是3位,注意这里所有的数据都是ASCII码所以收到的是字符的S空字符字符的1字符的E。把这些读到的数据都用单片机显示出来即可。因为项目文件就不分享了因为不是常用的单片机。主函数可以分享一下

unsigned int g1sCount = 0;bit g1sFlag = 0;
//unsigned char Text1[4] = "CPU:\n";
//unsigned char Text2[5] = "TEMP:";
unsigned char gUseTest[6];
unsigned char gUse[6];
unsigned char gTempTest[6];
unsigned char gTemp[6];

unsigned char gMerTest[7];
unsigned char gMer[7];
void main(void)
{
        //MCU_Init()初始化函数,调用函数有WDT_Init()、Default_Set_IO()、
        //Trace_Mode_Init()、Init_IO()、Function_Init()。
        MCU_Init();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0,0,"CPU:");
        OLED_ShowString(80,0,"%");

        OLED_ShowString(0,2,"TEMP:");
        OLED_ShowString(96,2,"C");

        OLED_ShowString(0,4,"MER:");
        OLED_ShowString(80,4,"%");
        while(1)
        {
                //清看门狗。
                WDT_CTRL = 7;
                if(g1sFlag)
                {
                        g1sFlag = 0;
/**************************使用率****************************************/
                        if((gUse[0] == 0x53) && (gUse[5] == 0x45))       //3位使用率
                        {
                                OLED_ShowChar(32,0,gUse[2]);
                                OLED_ShowChar(48,0,gUse[3]);
                                OLED_ShowChar(64,0,gUse[4]);
                        }
                        else if((gUse[0] == 0x53) && (gUse[4] == 0x45))       //2位使用率
                        {
                                OLED_ShowChar(32,0,' ');
                                OLED_ShowChar(48,0,gUse[2]);
                                OLED_ShowChar(64,0,gUse[3]);
                        }
                        else if((gUse[0] == 0x53) && (gUse[3] == 0x45))       //1位使用率
                        {
                                OLED_ShowChar(32,0,' ');
                                OLED_ShowChar(48,0,' ');
                                OLED_ShowChar(64,0,gUse[2]);
                        }
/******************************温度*******************************************/
                        if((gTemp[0] == 0x73) && (gTemp[5] == 0x65))       //3位温度
                        {
                                OLED_ShowChar(48,2,gTemp[2]);
                                OLED_ShowChar(64,2,gTemp[3]);
                                OLED_ShowChar(80,2,gTemp[4]);
                        }
                        else if((gTemp[0] == 0x73) && (gTemp[4] == 0x65))       //2位温度
                        {
                                OLED_ShowChar(48,2,' ');
                                OLED_ShowChar(64,2,gTemp[2]);
                                OLED_ShowChar(80,2,gTemp[3]);
                        }
                        else if((gTemp[0] == 0x73) && (gTemp[3] == 0x65))       //1位温度
                        {
                                OLED_ShowChar(48,2,' ');
                                OLED_ShowChar(64,2,' ');
                                OLED_ShowChar(80,2,gTemp[2]);
                        }
/******************************内存*******************************************/
                        if((gMer[0] == 0x4d) && (gMer[5] == 0x6d))       //3位内存
                        {
                                OLED_ShowChar(32,4,gMer[2]);
                                OLED_ShowChar(48,4,gMer[3]);
                                OLED_ShowChar(64,4,gMer[4]);
                        }
                        else if((gMer[0] == 0x4d) && (gMer[4] == 0x6d))       //2位内存
                        {
                                OLED_ShowChar(32,4,' ');
                                OLED_ShowChar(48,4,gMer[2]);
                                OLED_ShowChar(64,4,gMer[3]);
                        }
                        else if((gMer[0] == 0x4d) && (gMer[3] == 0x6d))       //1位内存
                        {
                                OLED_ShowChar(32,4,' ');
                                OLED_ShowChar(48,4,' ');
                                OLED_ShowChar(64,4,gMer[2]);
                        }
                }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0_INT_FLAG_CLR;//清除Timer0中断标志
        if(++g1sCount >= 32)
        {
                g1sCount = 0;
                g1sFlag = 1;
        }
}
unsigned char gUseFlag = 0;
unsigned char gUseConnt = 0;
unsigned char gTempFlag = 0;
unsigned char gTempConnt = 0;
unsigned char gMerFlag = 0;
unsigned char gMerConnt = 0;
void UART0_ISR() interrupt 16
{
        unsigned char temp;
        UART0_INT_FLAG_CLR;//清除UART0中断标志

        if(RI0 == 1)
        {
                UART0_STATE = 0x17;//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temp = UART0_BUF;
                if(temp == 0x53)
                {
                        gUseFlag = 1;
                        gUseConnt = 0;
                        gUseTest[0] = 0;
                        gUseTest[1] = 0;
                        gUseTest[2] = 0;
                        gUseTest[3] = 0;
                        gUseTest[4] = 0;
                        gUseTest[5] = 0;
                }
                if(gUseFlag == 1)
                {
                        gUseTest[gUseConnt] = temp;
                        gUseConnt++;
                        if(temp == 0x45)
                        {
                                gUseFlag = 0;
                                gUse[0] = gUseTest[0];
                                gUse[1] = gUseTest[1];
                                gUse[2] = gUseTest[2];
                                gUse[3] = gUseTest[3];
                                gUse[4] = gUseTest[4];
                                gUse[5] = gUseTest[5];
                        }
                }

                if(temp == 0x73)
                {
                        gTempFlag = 1;
                        gTempConnt = 0;
                        gTempTest[0] = 0;
                        gTempTest[1] = 0;
                        gTempTest[2] = 0;
                        gTempTest[3] = 0;
                        gTempTest[4] = 0;
                        gTempTest[5] = 0;
                }
                if(gTempFlag == 1)
                {
                        gTempTest[gTempConnt] = temp;
                        gTempConnt++;
                        if(temp == 0x65)
                        {
                                gTempFlag = 0;
                                gTemp[0] = gTempTest[0];
                                gTemp[1] = gTempTest[1];
                                gTemp[2] = gTempTest[2];
                                gTemp[3] = gTempTest[3];
                                gTemp[4] = gTempTest[4];
                                gTemp[5] = gTempTest[5];
                        }
                }

                if(temp == 0x4d)
                {
                        gMerFlag = 1;
                        gMerConnt = 0;
                        gMerTest[0] = 0;
                        gMerTest[1] = 0;
                        gMerTest[2] = 0;
                        gMerTest[3] = 0;
                        gMerTest[4] = 0;
                        gMerTest[5] = 0;
                        gMerTest[6] = 0;
                }
                if(gMerFlag == 1)
                {
                        gMerTest[gMerConnt] = temp;
                        gMerConnt++;
                        if(temp == 0x6d)
                        {
                                gMerFlag = 0;
                                gMer[0] = gMerTest[0];
                                gMer[1] = gMerTest[1];
                                gMer[2] = gMerTest[2];
                                gMer[3] = gMerTest[3];
                                gMer[4] = gMerTest[4];
                                gMer[5] = gMerTest[5];
                                gMer[6] = gMerTest[6];
                        }
                }
        }

        if(TI0 == 1)
        {
                UART0_STATE = 0x0F;//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
        }

}

有积分可以下载一下但是估计参考意义不大因为原理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A(2020-05-20):
很好的东东  这个有什么应用场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东东  这个有什么应用场景吗?

其实也没什么实际用途主要是看之前有人做了但是教程大部分不详细,我做一个补充而已

网友C(2021-04-08):
您好,有些问题想请教下,上位机一样的设置,用的stm32,但是数据无法传输,能加下您好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