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稳压模块给单片机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0-05-20):
我主要是用7805给单片机系统还有其它模块供电5V,1.我看datasheet上输入端并联0.33uf电容,输出端并联0.1uf电容 这样就可以了吗 我看网上还有说前后要几百uf的电容 不是很懂
2.如果7805输入端接的是usb的5V供电 7805是不是就没有稳压的意义了,此时可不可以从7805输入端作为5V输出端 ,电容应该并多大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如输入是稳定的直流,输入端只需接小电容,无需接大电容。输出端要根据负载大小接0.1uf+几百uf的大电容。7805输入电压范围7~25V。低于7V不能正常输出5V电压。

网友B:
1. 输入输出端并电容是消除自激振荡,输入大于输出的电容,输入端是整流电源则几百uF好。
2、5V不能再加7805,7805有压降,且增加无为的损耗。

网友C:
1 输入端并联0.33uf电容,输出端并联0.1uf电容 是为了消除高频干扰,前后并几百uf是为了消除低频干扰,条件允许就都加。
2 可以从7805输入端作为5V输出端 ,电容并几百uf就可以。

网友D:
1.首先你要确认你选的器件是否合适,如果需要5V供电,即LDO的输出电压5V,也要确认LDO的输入电压,一般输入电压要大于输出电压2.5v以上。
2.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应该用一个uF级加一个nF级电容搭配使用,一个滤除低频干扰,一个滤除高频干扰。但是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电容容量偏小的话,会影响负载的工作。电容容量太小,负载端有一个轻微的波动,便会导制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

网友E:
如果USB 5V非常稳定,则可以在没有大输入电容的情况下用作7805的输入。

网友F:
可以按照PDF上的参数就行,没有必要自己弄一套

网友G:
直接USB供电就好了

网友H:
如果直接是USB供电的话,不建议用78L05,直接用个电阻、5V稳压管、电容就够了;

网友I(2021-03-11):
usb电风散

网友J:
7805是线性稳压管,输入和输出脚之间是要有2.5V的压差才能稳压。 使用LDO也是要有一定的压差才能够稳压,只不压差要小很多。 USB接口是5V的,单片机要5V电源,中间接7805和LDO都不合适。 想要电压稳定,就在靠近IC电源脚接0.1u的贴片0603去耦电容,电源5V加入100uf的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