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函数如何实现按键按下函数优先执行,松开恢复原状

楼主(2020-05-20):
(无正文)

网友A:
写在中断里就可以,也可以用其他方法。

网友B:
中断zhidao分高低两个优先级,高优先级的中断能打断低优先级的中断。
但同级中断是不能打断同级中断的!无论该中断函数有多长,在执行到一半这个中断又发生了,还是要等到该中断函数执行完毕,并再执行了一条主程序指令后才会再次进入该中断。
不过,若楼主版恰好在这个低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了该中断为高优先级,那么如果该中断函数比较长,执行到一半又触发了这个中断,则该中断函数就会被重新从头开始执行(中断嵌套)。这是因为除串口中断以外的其他中断,在 CPU 响应该中断,程序转入权该中断函数前就已经将该中断的中断标志清零了。
另外,51的串口中断比较特别,因为需要软件清除串口中断标志,所以只要在未清串口中断标志前,是不会发生上述这样的中断嵌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