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液晶显示屏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0-05-20):
见天拆了个空调遥控器,里面的液晶数码管显示屏不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是通过两块塑料(泡沫?)的两端把电路板跟显示屏的电信号给联通的,第一次见这种类型的液晶数码管显示屏,不知道是否有一个对应的大类名称?求解,谢谢

网友A:
都是叫液晶屏的。由于这类的低成本的多为段码又称段码屏(相对点阵屏)
那个塑料是导电橡胶,多环各不相通但每一环都是导通的,是连接屏和电路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叫液晶屏的。由于这类的低成本的多为段码又称段码屏(相对点阵屏)
那个塑料是导电橡胶,多环各不相通 ...

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B:
都是段码8字液晶屏,这种液晶“导电橡胶”点半数以上,成本比管脚的便宜。 导电橡胶与叫斑马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是叫液晶屏的。由于这类的低成本的多为段码又称段码屏(相对点阵屏)
那个塑料是导电橡胶,多环各不相通 ...

这就是普通的液晶屏,也叫液晶显示器,一般用在STM32上比较多,这种大小一般适合32的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