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试用记

楼主(2020-05-20):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耳机放大器,用Protel99SE画的图,是单面板,手工做的PCB。
▲这个电路包括两路话筒放大、一路线路输入、两路耳机放大,耳机放大部分是47耳放,做完之后用耳机测试,效果不错,但是,±12V双电源,电路复杂,想改成单电源,简化一下电路,主要为了是在使用的时候更方便一些。
▲最终简化成这个样子,画单面板,为了提高PCB布通率,我采取的方法是把运放的两个单元和双联电位器的两个单元做成子件,也就是根据PCB走线的情况,可以调换绿色部分的运放单元和双联电位器的单元位置,让PCB的走线更加简捷一些,这样可能会带来左右声道颠倒,我又把蓝色部分的立体声插座做了两种左右声道不同的元件,更换这两种元件就可以交换声道,保证左右声道不颠倒,和双电源的耳放相比,少用了两个双运放,只用了四个双运放,最大希望是5V都可以用,实在不行9V、12V也可以。
我用99SE的习惯是所有的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全部自己做,99SE自带的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一个也不用。

我自制的双运放元件有整个元件的,带电源引脚正输入端在上的子件和在下的子件,隐藏管脚单电源子件的,把双联电位器做成两个子件,左右声道位置相反的两个立体声插座元件,双联电位器以图形方式表示向上滑是声音大,向下滑是声音小,这就保证我不会把旋钮的音量转动方向做反,这次画图主要就是用到了运放单电源子件、双联电位器子件、两个不同声道的立体声插座元件。最近下载安装了AD20.1.7,可能是目前AD软件的最新版本,99SE用了十几年了,很想用最新的AD软件画图,就准备用这个简单的电路试试AD20是否好用?为了快速试出结果,就在99SE里把这个电路的布局搞完,用AD20转换,在AD20里直接布线,最大希望就是AD的布线要比99SE好用。99SE几乎所有的弱点我都已经克服,唯独就是感觉布线效率太低了,特别是类似于总线的布线,99SE的布线效率更低,虽然这个电路里没有总线,那也先试试一般的布线是不是比99SE好用?满心欢喜地用99SE迅速修改完原理图,更新到PCB,一时性急,忘了布局,就经过一番折腾,用AD20新建了项目文件,把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升级加载进项目,开始用AD布局。
AD20原理图显示的元件,比99SE细腻了很多,然而布局的时候发现有几个子件是错误的,需要改正,难道要回到99SE里改,主要是用到自制的封装库,现在AD20里面可是连一个库文件都没有,怎么更换封装?想到99SE没有任何库文件的情况下,只要更改的封装PCB里有,复制封装更改序号用原理图更新PCB添加网络,99SE能做到,AD20肯定也能做到,又是一阵折腾用总算把子件错误的封装改好了,就是感觉操作比99SE还要复杂。
设置子件地方找了半天才找到,原来是被锁住了,要先打开锁才能设置子件,这个也太恶心了吧?锁住干什么?难道怕操作者误动作?还是怕程序不稳定要锁起来?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要锁起来的理由,难道AD觉得操作不够复杂再搞复杂一点?现在可以布局了。
最不习惯的就是AD的这种动态式网格,99SE是固定网格,元件的移动网格和走线的网格是分开设置的,这对布局非常有利,然而AD却把元件的移动网格和走线网格混为一谈,眉毛胡子一把抓。
以双电源耳放为例,布局肯定是所有封装的焊盘放在100mil的交叉点上,或者100mil网格的1/2处、1/4处,走线最方便,我画PCB图是以英制为主,就目前大部分元件封装而言,肯定英制最方便,我在AD20里到处找,看看能否设置为固定网格,可是就是找不到。
移动元件封装的时候发现,元件的相对坐标可以是任意一个焊盘,完了!这还了得,乱套了,元件封装只能有一个相对坐标,怎么能有多个相对坐标?
比如XH2.54的插座,焊盘之间的距离是100mil,那么不管多少脚的这种插座,相对坐标在任意一个焊盘中心都可以,PH2.0的插座,焊盘之间的距离是2毫米,两脚的这种插座相对坐标只能是两脚之间,三脚的这种插座相对坐标只能在中间脚的焊盘中心,以此类推,TQFP44封装的焊盘是公制,相对坐标肯定是元件封装中心位置,难道为了布局,还要记住每个封装的相对坐标位置?AD14可以显示封装相对坐标位置,AD20在哪里找不到,就算可以找到,难道还要看着相对坐标布局,这个好像叫做脱裤子放那个啥?
拉线的时候,发现没有99SE好用,像这一个小焊盘和两个大焊盘,以99SE的拉线方式,很难做到全部线经过圆心,我的画图习惯是所有经过焊盘的走线必须经过圆心,不经过圆心的走线太难看了。
仔细研究,要多点几下,从小焊盘拉线到大焊盘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从大焊盘拉线到小焊盘,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这个效果,99SE不管往哪个方向拉线,都能做到这个效果。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电路,为了熟悉AD20的操作,一共花了两、三天的时间,连布局都没有搞好,万般无奈,还是回到99SE继续画图。
回到99SE,轻车熟路,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基本上画完了,这个电路最后把7805的电源部分也去掉了,打算把电源分开做。
最后检查声道,线路输入部分立体声插座2脚是左声道,5脚是右声道,这部分电路没有问题。
耳放部分的声道是却是错的,而且两个耳放部分都是错的。
两路耳放的走线已经比较简捷了,交换两个立体声插座的左右声道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交换线路输入立体声插座的左右声道改动最少,
就用一个声道相反的立体声插座原理图元件换掉
更新PCB,需要改动的部分立马报错。

楼主:
修改之后是这个样子,看着有点别扭。
在线路放大之后交换左右声道位置肯定也可以。
在原理图里把左右声道的网络标号对调,更新到PCB。
PCB里又是立马报错。
修改之后,走线还算简捷,然而这部分的地线不通了。
重新调整走线,地线就通了,走线还算简捷,这部分的地线仅仅连接到一个贴片电容,要让这个电容发挥更大作用就是让铺铜更大一些。
改成这样效果稍微好一点点,走线依然很简捷,其实就是原理图修改更新PCB之后,电解电容C30、C32交换了一下位置,重新走线,左右声道就交换过来了。这样修改,声道是对了,网络标号是错的,当时为了图方便,先改一处。
回到原理图,把线路放大之后的左右声道交换过来,把两个双联电位器的左右声道网络标号交换,更新PCB,PCB没有报错,那就对了,为什么刚才不像这样直接改过来?我担心改动太大PCB部分改动太多,凡是这样的调整,动作越少越好,一步一步的调整,不容易出错。
最后就是仔仔细细在原理图里把左右声道的走向看一遍,两路耳放的左声道分别经过了电解电容C29和C33,我把立体声插座的左声道焊盘做成矩形,C29和C33已经接在矩形焊盘上,声道就对了。
最后基本定型的PCB是这个样子,就算再花点功夫让走线更简捷,也没有多大意思了,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电路。
之前说过,为了保证电位器左旋声音小,右旋声音大,以图形方式表示滑动方向的声音大小,声音小的一边接地,最简单的方法是接地脚画个点。把电位器左旋到底,用万用表测量,两边的管脚哪个和中间的管脚为0,就是接地,这就保证电位器的调节声音大小的方向也不会出错。
突然想到99SE原理图的子件注释老是出错,试试AD20有没有把这个问题改正过来,结果是AD20的子件注释比99SE错的还要离谱,我已经百度了这个问题,发现早已有人发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不知道是我的画图方式有错误还是软件有问题?
我最关心的是AD20总线推挤功能是否好用?这是我用99SE画的一个图,同样是单面板,我几乎已经克服了99SE所有的弱点,就是类似于这种的总线型走线我用99SE照样可以画出来,然而就是效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如果AD20的推挤功能可以快速画出这样的总线,那就好了,
去掉铺铜,推挤了一处的总线,本来画的好好的总线,被打断成好几段,能不能不打断?在哪里可以设置?这种推挤功能简直就是捣乱,推成几段的线要改回来还是费时间,也发现可以锁住一段线再推挤,然而觉得还是不太好用。

这次修改的这个耳放电路是否可以做成功?成功之后是否好用不重要,重要的是试试AD20是否好用?最后结果依然是让我大失所望,之前也用过DXP、AD6.9、AD17,基本上都是觉得操作复杂又回到99SE,我用AD肯定是沿用我多年来99SE的画图习惯,99SE能做到的,AD偏偏就是做不到,或者就是操作太复杂,我用99SE画图十几年了,都不能用好AD,初学者想把AD用好,我真是有点不太相信,多年以来我画图得到的一点点经验可以告诉我,只要不是画内存条、PDA、电脑主板之类的高速电路,普通的电路画图,是看一个人的个人耐心、布局布线的审美观点,最重要的是PCB布通能力,你只要有这些能力,就是用圆规直尺在纸上照样可以画出非常简捷、走线美观的PCB图,无非就是时间太慢而已,很早以前没有电脑的时代,所有PCB图都是手工绘制、照相制版,那时候照样可以画出非常专业的PCB图,所以,普通电路的画图水平和用哪一款软件根本就没有关系,只要你觉得哪一款画图软件的哪一个版本好用,你就用好这个版本的软件画图就可以了,想用高端软件或者高版本软件提高自己的画图水平,除了高速电路,普通电路根本就不可能。
画普通PCB图最重要就是看你的布通能力,布通能力越强的人画图速度越快,走线越简捷,只有布通能力很强的人才有可能把PCB电磁兼容各项指标做好,布通能力主要靠画单面PCB逐步逐步的获得,单面板画好了,画双面板就是小菜一碟,双面板的布通率本身就比单面板高了一倍都不止,想通过画双面板提高自己的布通能力,效果就太一般了,现在有多少人愿意画单面板?10×10以内的双面板5元就可以打样还包邮,我为什么还要自己做单面板?因为我已经做成习惯了,我自认为我的电路设计能力并不强,不能保证5元打样没有任何浪费,5元打样是亏本价,我不反对占便宜,我只是觉得浪费就是贪污,所以我宁愿自己做板验证,需要打样的时候尽量不要浪费,这也是尊重别人的劳动。
AD20也不是一无是处,AD20的PCB只要Ctrl+F就实现整个PCB的镜像,这对底层的元件序号位置调整就太方便了,AD的动态网格对元件序号的位置调整很有帮助,AD20用快捷键可以淡化和关闭不需要编辑的层,还可以分别把每个层和每种类型的显示透明度做调整,这些对画PCB的确有帮助。据说在所有电路画图软件中,Protel和AD的整合方面做得最好,99SE用数据库文件把元件编辑、原理图编辑、封装编辑、PCB编辑整合在一起,以更新PCB的方式简化了网络表的复杂操作,这些优点AD继承的相当不错。然而AD最大的问题就是操作太复杂,各种菜单操作毫无关联,无头苍蝇一般让人难以琢磨,任何一款画图软件,应该是操作越简单越好,画图功能越强大越好,AD恰恰相反,操作复杂,画图功能并不强大,AD就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软件,编写AD软件的人感觉就是一群对电路设计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越多,用AD软件的人就会越少,如果编写AD软件的人不能做到简化操作,增强画图功能,我相信用AD软件的人只会越来越少。我肯定希望AD软件越来越好用,然而每一次AD软件的使用都让我大失所望。
有人把99SE说成是20年前的老古董,现在还用99SE画图的人说成是老古板,实际上我用下来的结果就是,画一般的电路,99SE 比AD20还要好用,99SE是Protel最经典的一款画图软件,现在依然非常经典,Protel从DOS到1.0、1.5、2.0、3.0、98、99一直到99SE达到了巅峰,然而DXP、AD的各个版本,根本就没有把99SE的重要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反而是版本越高越难用,画个简单的电路都不好用,难道更复杂的高速电路会有多么好用?我也是不太相信。现在就是明摆着普通电路的画图,用99SE画图是非常容易,用AD画图却是非常困难,这才是为什么现在依然有人一直使用99SE的根源!
我最痛恨的就是软件歧视,用高端软件的看不起用低端软件的,用高版本软件看不起用低版本软件的,究其根源就是不知道画一般的电路PCB,画图水平和使用任何一款软件没有关系,这才是用好任何一款软件的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任何软件都用不好。把任何一款画图软件的优缺点都列出来,是明智之举,不属于软件歧视。电子论坛出现软件歧视真是屡见不鲜,我在一个论坛答复有人问用什么软件入门电路画图最好,我的答复是画一般的电路PCB,只要是电路画图软件,用任何一款都可以,画图水平和任何一款画图软件没有关系,建议用99SE入门,AD高不成低不就,不适合入门,结果有个网友就说99SE是20年前的老古董,现在还拿出来画图是丢人现眼、不思进取,我就火了,晒图!把自己画的PCB图晒出来看看,最好晒单面板,双面板就不要晒了,所有人晒的都是双面板,结果是气焰越嚣张的人画图水平越是一般般,在其他网友的群起攻击之下,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智商太低,我给某些人留点面子,不想把这个帖子的链接发出来。
以后画图,我准备99SE和AD20交互式使用,把两个软件的缺点避开,把各自的优点发挥出来。在交互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最近又出现AD20.1.8版本,看了介绍,布线方面没有改进,已经下载试用,和之前一个版本没有发现什么差别。就算99SE足够我使用,一辈子只会一种电路画图软件有点不甘心,我也已经下载了PADS软件和一些视频教程,有时间就慢慢熟悉一下,就不知道PADS能不能适合我的这种画图方式?我不是专业搞电路设计的,电子技术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我对电路画图的观点只能代表我自己,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下面是截止目前最新版本的AD20.1.8下载和安装方法:
由于这里不允许上传,大家还是百度吧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如果20.1.8的licenses不好用,可以用20.1.7的licenses,亲测可用

网友A(2020-07-08):
AD20强是强大了可是就是一些东西改得莫名其妙的,软件厂家宣传的可以提高效率和速度,我看未必,因为一些过往版本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就推出新的版本,这不是猴子搬包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之后是这个样子,看着有点别扭。

在线路放大之后交换左右声道位置肯定也可以。

虽然现在看到还在用99SE的都懒得评论了,但是看楼主写这么多,也没有一点点的看完,对于一个从99se  AD6  AD9  AD10-20,一路走来的35岁老鸟来说,新版本固然有新的BUG,但是,新版本的生产力提升,是不可抗拒的诱惑。从99SE跨度到AD20,可是20年的时间差呀!!!软件是一个工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效率高低之说与使用熟练程度之说。
如果一直没有吃过红烧的猪肉,会感觉大白菜就是世上最美味的东西,还会有拿着生猪肉和酸辣大白菜比滋味的。

因此,跟得上时代的发展,提升生产力、效率至上,就是值得的。软件好坏并不重要,更不值得挣得胜负之分。

另外,推荐一下99SE跨度到AD的推荐版本,AD6.9,对比更新版本功能较少,最接近99SE;AD9.4运行快速,偶有没保存退出现象;AD10(高达30多个小版本)选择请注意尽量选择靠后的版本;AD13.3.4此版本非常稳定,但是存在器件ID需要手动更新的问题;AD14.3.20,官方高度打磨,稳定度很高,推荐;AD16.1.12,此版本在AD里版本较高,是长期主力版本,最稳定,新的文档生产力工具drafsman document(.PCBDXF)。AD17.1.9,崩溃出错概率明显高于AD16。AD18-20,功能更多,需要高配置电脑,不支持32位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D20强是强大了可是就是一些东西改得莫名其妙的,软件厂家宣传的可以提高效率和速度,我看未必,因为一些过 ...

相当赞同! 我还在用AD6.9, 还有人用protel 99SE。改板的目的不是为了方便好用

网友D:
使用99SE十余年,现在升级WIN10系统,依然还在用。自己编辑了一套比ADA行之有效的快捷键,效率杠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使用99SE十余年,现在升级WIN10系统,依然还在用。自己编辑了一套比ADA行之有效的快捷键,效率杠杠的。

这就是高手的作风,你是高手之一。
三天两头升级软件有什么好处?新手、无知的人的作法。
总有人认为win10比win7快且好用,win7比win XP快且好用,用win8、vista的人有多少?难说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现在看到还在用99SE的都懒得评论了,但是看楼主写这么多,也没有一点点的看完,对于一个从99se  AD6  ...

建议你学一下PADS和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99SE十余年,现在升级WIN10系统,依然还在用。自己编辑了一套比ADA行之有效的快捷键,效率杠杠的。

哈哈!就凭你这几句话,我断定你已经掌握了电路画图的精髓,而不是精通了某个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学一下PADS和Allegro。

这个看个人规划吧!之前有要学PADS和阿里狗的想法,最后都放弃了,可能就像一直用99SE的人,不愿意接受AD一样。  之所以来到51hei,是因为想在软件上有点突破,这样对于职业生涯肯定优于学同一类型的EDA PCB软件。假如站到更高的格局上,这都是技术,最终还是要转化为商业,走上创业之路,这一过程艰难险阻重重,更是九死一生。

网友E:
不错,画的很好。AD比99SE好用多了,双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个人规划吧!之前有要学PADS和阿里狗的想法,最后都放弃了,可能就像一直用99SE的人,不愿意接受AD ...

想把电路画图搞成自己的专业,PADS和阿狸狗必须要学,AD嘛,真的是高不成低不就,我的电路设计仅仅是业余爱好,我学什么画图软件没有任何压力,PADS对于我来说不是等米下锅的东西,学习的进展非常缓慢,看了一些视频发现在布线方面确实比99SE和AD要流畅得多,以后肯定要好好学一下,你说的创业之路,我也是觉得现阶段创业非常困难,成功率最多只有10%,也就是你说的九死一生,这一点我很赞成,也深有同感。

网友F:
ad20就是占资源太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想把电路画图搞成自己的专业,PADS和阿狸狗必须要学,AD嘛,真的是高不成低不就,我的电路设计仅仅是业余 ...

不管是什么软件,工具画图而已,自己用习惯就行,管别人说什么,画出来生产就行。AD占用内存大,一个板子下来一堆备份文件,我用PADS挺好的,懒得画原理图,直接画PCB,单面板我都喜欢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管是什么软件,工具画图而已,自己用习惯就行,管别人说什么,画出来生产就行。AD占用内存大,一个板子 ...

你说的非常正确,任何软件就是一个工具,没有这个思想,任何软件都用不好。你说你用PADS,懒得画原理图,直接画PCB,如果你用的是Protel或者是AD,我肯定反对,我画的电路再简单,哪怕只有两、三个元件,我都要画原理图,越简单的电路画原理图越快,画完之后一个更新PCB的命令就把封装更新到PCB,网络也有了,把需要的设计规则设置一下,根据网络手工布线,非常快啊,画原理图的目的是为了画PCB更方便,PADS真有那么厉害?原理图都不用画,我无法理解,就不知道你直接画PCB不画原理图,最多的时候元件是多少?我已经安装了PADS9.5,也下载了2.6和2.7版本,不知道能不能装?到底PADS的哪个版本好用?PADS把PCB分为Layout和Router,是优点还是缺点我也不知道,我差不多已经克服了99SE的所有缺点,唯独就是类似于总线的布线效率太低了,我最想做的是在99SE里完成PCB布局,然后用PADS布线,我已经把99SE的PCB用PADS打开,一弄就乱,好像行不通,以后再慢慢熟悉PADS了。

网友H:
楼主!你的分享没下载链接啊!迅雷种子为空的啊!麻烦你补全一下!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分享没下载链接啊!迅雷种子为空的啊!麻烦你补全一下!谢谢你啦!

迅雷种子默认就是空的,你要我说多清楚啊?大家都明白,请你自己百度,AD升级太快,目前的最新版在这里
http://www.51hei.com/bbs/dpj-191870-1.html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非常正确,任何软件就是一个工具,没有这个思想,任何软件都用不好。你说你用PADS,懒得画原理图, ...

在PADS Layout l里面点(ECO工具栏),添加元件或者从其他PCB里面复制也行。点添加连线,命名自己想网络,或者软件自动生成的网络名也行,按F2直接画到另一个元件的脚也可以生成网络,你说的最多元件多少。我基本都是直接画PCB,原理图除非是软件方案需要后面才画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PADS Layout l里面点(ECO工具栏),添加元件或者从其他PCB里面复制也行。点添加连线,命名自己想网络 ...

99SE的元件和封装全部自制,软件自带的元件和封装一个都不用,99SE在原理图里放置了元件,连接了管脚,用注释自动编辑元件位号,一个更新PCB的命令就新建一个PCB文件并且把原理图对应的封装放置到PCB里,也有了网络连线,制定一下设计规则立刻就可以手工布线了。我已经事先做好原理图和PCB图的模板,事先已经制定好了我最常用的PCB设计规则,把这两个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复制到数据库里新建的文件夹下,改一下名字,画好原理图,把封装更新到PCB,设计规则需要改动的很少,更是快上加快,直接画PCB我是不可能接受了,慢的要命,又容易出错。99SE直接在PCB里放置封装,添加网络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感觉至少比用原理图更新慢三倍以上的速度,元件越多,慢的倍数越多,不过这些都是无所谓了,只要把自己熟悉的软件用好,画出来的PCB达到自己的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I:
99SE使用己经10多年了,现在又有人搞出m挂软件套进里面用,抄板就是简直不要太威猛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使用99SE十余年,现在升级WIN10系统,依然还在用。自己编辑了一套比ADA行之有效的快捷键,效率杠杠的。

我想请问99SE如何自己制作库元件?我在WIN10下做不了库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99SE的元件和封装全部自制,软件自带的元件和封装一个都不用,99SE在原理图里放置了元件,连接了管脚,用 ...

不错  ,其实这只是个人习惯问题   ,熟悉的方案  做不做都无所谓,看个人

网友K(2020-09-13):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分享没下载链接啊!迅雷种子为空的啊!麻烦你补全一下!谢谢你啦!

我也是从另一个帖子来的,没看见迅雷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从另一个帖子来的,没看见迅雷链接,,

AD20.2.3软件下载:请百度
AD20.2.3早就出来了,我今天才发现,别处无条件公开的网盘下载地址,我当搬运工也无条件公开,现在正在用手机慢慢下载,不知是否好用?这些链接顶多一个月就过期,AD的下一个版本又要出来了。

楼主:
上面的AD20.2.3软件下载安装之后可以使用,没有问题,只是没有Licenses文件,可以用之前版本的Licenses破解也没有问题。

网友L:
AD20.2.3软件下载地址不对,请检查

网友L:
谢谢版主,已经搞明白为什么了

网友M:
还在用ad09

网友N(2020-10-22):
顶楼主,介绍的非常详细,非常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想请问99SE如何自己制作库元件?我在WIN10下做不了库了……

制作封装库是可以的,只是在WIN10系统下不支持外部的封装库,这一点需要繁琐的设置,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在用AD,很少用99了。不过家里的电脑还是XP系统,99依然坚挺,与AD共存。

网友O(2021-01-19):
哇,这个资源太棒了!!!真的谢谢博主啦!

网友P:
引用 楼主:
修改之后是这个样子,看着有点别扭。

在线路放大之后交换左右声道位置肯定也可以。

学习了

网友Q:
正在学习使用AD20

网友R(2021-04-08):
刚学,到底学什么好呢

网友S(2021-06-05):
引用 网友J:
我想请问99SE如何自己制作库元件?我在WIN10下做不了库了……

下载一个叫Protel库添加助手的软件,win7可以用,win10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T:
其实使用软件就像使用工具,用多了就顺手了,99SE是很经典,做一般电路还是挺好的,新版本的有些功能可能不太熟悉,多用一下应该就熟悉了,现在XP系统也非常少了,新版本应该能更好的适应新的操作系统,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U:
好贴,各位大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V:
引用 网友B:
虽然现在看到还在用99SE的都懒得评论了,但是看楼主写这么多,也没有一点点的看完,对于一个从99se  AD6  ...

马克一下

网友W(2021-07-31):
小白在学习AD20中,业余自学,要多逛论坛向大家学习

网友X(2021-10-21):
如果你熟悉了高版本的,就再也不会想用低版本的!毕竟软件更新是为了让人更方便用或者软件更完善!

网友Y(2025-03-04):
引用 网友B:
虽然现在看到还在用99SE的都懒得评论了,但是看楼主写这么多,也没有一点点的看完,对于一个从99se  AD6  ...

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Z:
不管你用什么EDA软件,只要能把图纸打磨的满足要求就好,适合自己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