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桥控制直流电机调速程序+Proteus仿真电路

楼主(2020-05-2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THC0 0xf9
#define TLC0 0x0f        //

/***********端口定义**************/
//按键
sbit StopAndStart        =P0^0;
sbit KeyTurnForward =P0^1;
sbit KeyTurnBackward=P0^2;
sbit KeyAddSpeed        =P0^3;
sbit KeySubSpeed        =P0^4;

//电机
sbit CONT1=P2^3;
sbit CONT2=P2^4;
sbit EN   =P2^5;

//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sbit LED3 = P2^2;

/*^^^^^^^^转态变量^^^^^^^^^^*/
unsigned char motoEn;
unsigned char motoDirection;

/***********变量定义**************/
unsigned int SpeedSet = 100;        //速度设置
unsigned int Impluse = 0;                //脉冲计数
unsigned int num = 0;                        //速度显示
unsigned int cnt = 0;
unsigned int PWMTime=500;                //脉冲宽度

int e,e1,e2;
float uk,uk1,duk;        //PID输出值
float Kp=15,Ki=12,Kd=1.6;
int out=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x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
                for(j=0;j<333;j++);
        }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temInit()
{

        //外部中断0
        IT0 = 1;  //下降沿触发
        EX0 = 1;  //开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定时器0 1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TMOD=0X21;//T0方式2 T1方式2
        TH0 = THC0;
        TL0 = TLC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TH1=0x10;
        TL1=0x10;
        ET1=1;
        TR1=1;

        e  = 0;
        e1 = 0;
        e2 = 0;

        motoEn=0;
        motoDirection=1;
        //LCD
        LCD1602_Init();

}

/*########按键扫描##########*/
void key_scan()
{
        //启/停
        if(StopAndStart == 0)                  //判断按下
        {
                delay_xms(10);
                if(StopAndStart == 0)
                {

                        while(StopAndStart == 0 ); //判断松手
                        //执行按键功能
                        motoEn=~motoEn;

                        //EN=1;
                }
        }

        //正转
        if(KeyTurnForward == 0)                  //判断按下
        {
                delay_xms(10);
                if(KeyTurnForward == 0)
                {

                        while(KeyTurnForward == 0 ); //判断松手
                        //执行按键功能
                        motoDirection=1;
                        //CONT1 = 1;
                        //CONT2 = 0;
                }
        }

        //反转
        if(KeyTurnBackward == 0)                  //判断按下
        {
                delay_xms(10);
                if(KeyTurnBackward == 0)
                {
                        while(KeyTurnForward == 0 ); //判断松手
                        //执行按键功能
                        motoDirection=0;
                        //CONT1 = 0;
                        //CONT2 = 1;
                }
        }

        //加速
        if(KeyAddSpeed == 0)
        {
                delay_xms(10);
                if(KeyAddSpeed == 0)        //判断按下
                {
                        unsigned char i=0;
                        while(KeyAddSpeed == 0 && i<255){delay_xms(1);i++;}        //判断松手
                        //执行按键功能
                        SpeedSet += 5;
                        if(SpeedSet>300)
                        {
                                SpeedSet = 300;
                        }
                }
        }

        //减速
        if(KeySubSpeed == 0)                  //判断按下
        {
                delay_xms(10);
                if(KeySubSpeed == 0)
                {
                        unsigned char i=0;
                        while(KeySubSpeed == 0 && i<255){delay_xms(1);i++;} //判断松手
                        //执行按键功能
                        SpeedSet -= 5;
                        if(SpeedSet<0)
                        {
                                SpeedSet = 0;
                        }
                }
        }

}

/*##########电机状态动作###########*/
void MotoControl()
{
        if(motoEn == 0)
        {
                EN=0;
                CONT1=0;
                CONT2=0;
                LED1 = 1;
        }
        else
        {
                EN=1;
                LED1 = 0;
                if(motoDirection == 1)
                {
                        CONT1=1;
                        CONT2=0;
                        LED2 = 0;
                        LED3 = 1;
                }
                else
                {
                        CONT1=0;
                        CONT2=1;
                        LED2 = 1;
                        LED3 = 0;
                }
        }
}
/*########LCD显示###########*/
void LCDDis()
{
        LCD1602_4num(0,8,num);
        LCD1602_4num(1,8,SpeedSet);
}

/*^^^^^^^^PWM 输出^^^^^^^^^*/
void PWMOUT()
{
        if(motoDirection == 1)
        {
                if(cnt<PWMTime)
                {
                        CONT1=1;
                }
                else
                {
                        CONT1=0;
                }
        }
        else
        {
                if(cnt<PWMTime)
                {
                        CONT2=1;
                }
                else
                {
                        CONT2=0;
                }
        }
        if(cnt>1000) cnt = 0;
}
/*########PID调速############*/

void PIDControl()        //pid偏差计算
{
        e=SpeedSet-num;
        duk=(Kp*(e-e1)+Ki*e+Kd*(e-2*e1+e2))/50;
        uk=uk1+duk;
        out=(int)uk;
        if(out>1000)
        {
                out=1000;
        }
        else
        if(out<0)
        {
                out=0;
        }
        uk1=uk;          //变量值偏移位
        e2=e1;
        e1=e;
        PWMTime=out;

}
/********************/
void main()
{
        SystemInit();
        while(1)
        {
                key_scan();//按键扫描
                LCDDis();//LCD显示
                MotoControl();//根据按键扫描出的结果做出响应
                PWMOUT();

        }
}

/*@@@@@@@@@@外部中断0@@@@@@@@@@@@@@*/
void inter0() interrupt 0
{
        Impluse++;        //采集外部脉冲数据
}
/*@@@@@@@@@@定时器中断0@@@@@@@@@@@@@@*/
void inter1()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TH0=THC0;
        TL0=TLC0;

        time++;        //转速测量周期

        if(time>100)
        {
                time=0;
                num=Impluse*5;
                Impluse=0;
                PIDControl();
        }
}

void inter3() interrupt 3
{
        cnt++;
        if(motoDirection == 1)
        {
                if(cnt<PWMTime)
                {
                        CONT1=1;
                }
                else
                {
                        CONT1=0;
                }
        }
        else
        {
                if(cnt<PWMTime)
                {
                        CONT2=1;
                }
                else
                {
                        CONT2=0;
                }
        }
        if(cnt>1000) cnt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