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2020-05-20):
如题,LCD1602液晶显示器的DB0~DB7接在了STC89C52单片机的P0.0~P0.7口,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我在protel里画图没有接,做的实物也没有,但是工作都正常,在做proteus仿真的时候,参考LCD1602画法,给它接了一个上拉电阻。
请问,LCD1602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接上拉电阻,网上有资料说P0口接了就必须接上拉电阻,那我的设计是否有误?

网友A:
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一般不接,标准的IO口通信能省事则省,高低电平逻辑清晰。
好象对串、并行通信而言,如果通讯距离较远,需接上拉电阻。这种较远估计0.5~几米。

网友B:
按规范STC89C52的P0接LCD1602的DB0~DB7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因为STC89C52的P0端口是开漏模式,如果所选用LCD1602的DB0~DB7的端口内阻较大,可能会发生通讯异常。总之不加上拉电阻是因为LCD1602端口提供了弱上拉条件,不代表所有品牌的LCD1602都能这么做。

网友C:
P0口和其它三个口的内部电路是不同的,P0口是接在两个三极管D0和D1之间的,而P1-P3口的上部是接一个电阻的。上拉电阻P0口作为I/O口输出的时候时输出低电平为0,输出高电平为高组态(并不是5V,相当于悬空状态)。

也就是说P0口不能真正的输出高电平,需要接负载提供电流时必须接上拉电阻,由电源通过这个上拉电阻给负载提供电流。

1.51单片机的P0口在作为地址/数据复用时可以不接上拉电阻。
2.作为I/O口时用时,由于内部没有上拉电阻,故要接上上拉电阻

网友D:
不需要  我没接上拉电阻它也正常显示

网友E:
P0接1602不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F:
STC89C52的P0口是漏极开路输出,作为总线扩展用时,不用加上拉电阻,作为 I/O 口用时,需加上拉电阻。LCD1602液晶显示器的DB0~DB7接在了STC89C52单片机的P0.0~P0.7口时,可以不接上拉电阻,建议接上拉电阻为好。

网友G:
STC89C52 P0端口是开放式集电极输出,如果它们用于驱动没有上拉电阻或具有弱上拉电阻的外部外围设备的逻辑状态,那么我们必须在P0端口连接上增加上拉电阻。

网友H:
加上拉电阻电路更稳定

网友I:
一般不需要的,麻烦 。但是注意51系列使用P0口由于内部自然成高阻态,所以必须外接上拉电阻,有利于电路的稳定输出和保护电路不受破坏。

网友J:
p0-p3做复用时一般不需要加上拉或下拉电阻,但单输出驱动负载时都应加1k左右的上拉电阻,单输入时要加入10k左右的下拉电阻,且输入为低电平触发

网友K:
引用 网友C:
P0口和其它三个口的内部电路是不同的,P0口是接在两个三极管D0和D1之间的,而P1-P3口的上部是接一个电阻的 ...

想请问一下有两个功能的怎么才算用作数据/地址总线,怎么才算用作通用io?这里连接1602算作数据总线上方管子打开当作上拉应该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L:
对于ATc51是如果P0连接LCD需要加上拉电阻的,因为它P0口默认是高阻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能驱动显示屏,接其他端口的话,可要可不要

网友M:
不需要上拉电阻也可以

网友N:
可要可不要,但加上后更稳定,做实物时建议加上

网友O:
p1、p2、p3口都有内置的上拉电阻。唯独p0口没有,所以要外加上拉电阻。

网友P(2020-06-24):
加上后更稳定,不需要上拉电阻也可以

网友Q:
应该是1602本身有了上拉电阻,但是对51单片机来说P0作为IO口最好还是加上拉电阻比较好。

网友R:
51 P0口都必须要接上拉,其他IO或者其他单片机都是有上拉或者弱上拉的,楼主不要依靠液晶屏的上拉,这样做不安全。

网友S:
看自己的情况,有的需要接上拉电阻,有的不需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