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收音机塑料排线LCD液晶屏修复 (SC3610)

楼主:
打算从新做个频率计 网上买的屏幕太小了 做成频率计后频率计本体挺大屏幕小 总觉得比例不协调 所以还没有下手  就研究怎么修复没有金属引脚的屏幕  然后就找到了无影胶  买来后就开始修复大业

准备材料 无影胶  IC坐  斜口钳  镊子    液晶屏必须的把IC座的贴片拆下来 减掉多余的  用镊子掰到合适的弯度 对准液晶屏导电的部分安装好  滴上无影胶 放到太阳或紫光灯下等待凝固就行了
图中的三块屏幕修好了一块半  有一个有一脚接触不是特好  另一个(右侧的屏幕)在测试后不行拆引脚时拆废了
为了测试屏幕有没有接好我拆了一个收音机  屏幕和图中前两个一样  也用这种方法接的引脚  接完还没焊上测试  但一手拿着屏幕另一手拿着稳压电源挨个引脚碰 每个引脚全都正常显示了

网友A(2020-05-21):
原创加分!不过,好像还是没看明白,麻烦仔细再说一下

网友B:
这玩易儿弄好后能受多大力 ?担心一插全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创加分!不过,好像还是没看明白,麻烦仔细再说一下

原有的排线是塑料不可焊接排线   屏幕拆下来除了用导电胶条就没法使用了  用导电胶条还得压着屏幕才能正常显示   IC座上的铁片宽度刚好适合 剪裁到合适的大小 对准屏幕导电的部分固定  固定方法也可以用哥俩好 但是固定时容易让铁片移位  偶然间知道了无影胶就尝试了一下 结果效果很好  焊接时注意焊接时间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易儿弄好后能受多大力 ?担心一插全掉

不用插  直接焊接  焊接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D(2020-06-22):
引用 网友C:
原有的排线是塑料不可焊接排线   屏幕拆下来除了用导电胶条就没法使用了  用导电胶条还得压着屏幕才能正 ...

既然有此顾虑,不妨修复之前先把要用的插座针脚上锡一次,要用时焊接时间就短了(很多IC插座并不是很好上锡);怕移位,先把IC插座针脚分别插在完好的IC插座上再插上液晶屏,再分别固定牢,就可以上AB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此顾虑,不妨修复之前先把要用的插座针脚上锡一次,要用时焊接时间就短了(很多IC插座并不是很好上 ...

AB胶流动效果差容易堆积  无影胶能自己流动摊平  只要屏幕导电部分擦干净、IC针脚卡住不松动固化后就不会接触不良   我把修复后的屏幕又做成了两个频率计  http://www.51hei.com/bbs/dpj-19286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