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时大量未定义是啥意思 大哥们求救!

楼主(2020-05-20):
本人纯纯的小白,设计做这个在网上找的程序 不知道什么原因编译时引脚全是未定义 这程序哪里错了 有无老哥解释下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C0832 P1
unsigned char codediscode[] = {0x0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6};    /* ??????????? */
unsigned char disbuf[4];
sbit wr1=P3^6;
sbit rd1=P3^7;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void delay(void)     /*???????*/
{
  uchar x;
  for(x=0;x<20;x++);
}
void hexbcd(uint a)  /*??DA??????????????????????? */  /*  a?????DA???????  */
{
  float b;
  int c;
  b =10.00; /*2209.40000000/256.00000000;*/   /*????????????a=50??????????5V????a=150??????????15V??????????λ?????????????????10??????*/
  c = b*a;
  disbuf[3] = c/1000;
  disbuf[2] = c%1000/100;
  disbuf[1] = c%100/10;
  disbuf[0] = c%10;
}
void key(void)   /*??????????*/
{      /* key1??+0.1V   a+=1 */
      /* key2??+1V     a+=10 */
  int a;    /* key3??-1V     a-=10 */
  if(key1)    /* key4??+0.1V   a-=1 */
  {
    if(key2)
    {
      if(key3)
      {
        if(key4);
        else
        {

     while(key4 == 0);
     a=4;
        }
      }
      else
      {
       while(key3 == 0);
  a=3;
      }
    }
    else
    {
      while(key2 == 0);
   a=2;
    }
  }
else
  {
   while(key1 == 0);
a=1;
  }
  if(a==1)      DAC0832 += 1;
  else if(a==2) DAC0832 += 10;
  else if(a==3) DAC0832 -= 10;
  else if(a==4) DAC0832 -= 1;
  else          DAC0832 = DAC0832;
  if(DAC0832<0)    /* ????DA???????????????????????????????????????Χ4.5V--16V */
DAC0832 = 0;
  else if(DAC0832>310)
DAC0832 = 310;
  else;
}
void display(void)    /* ????????????3λ??С???? */
{
  P0 = discode[disbuf[0]];
  P2_7 = 0;
  P2_6 = 1;
  P2_5 = 1;
  P2_4 = 1;
  delay();
  P2_7 = 1;
  P2_6 = 1;
  P2_5 = 1;
  P2_4 = 1;
  P0 = discode[disbuf[1]];
  P2_7 = 1;
  P2_6 = 0;
  P2_5 = 1;
  P2_4 = 1;
  delay();
  P2_7 = 1;
  P2_6 = 1;
  P2_5 = 1;
  P2_4 = 1;
  P0 = discode[disbuf[2]]+0x80;
  P2_7 = 1;
  P2_6 = 1;
  P2_5 = 0;
  P2_4 = 1;
  delay();
  P2_7 = 1;
  P2_6 = 1;
  P2_5 = 1;
  P2_4 = 1;
  P0 = discode[disbuf[3]];
  P2_7 = 1;
  P2_6 = 1;
  P2_5 = 1;
  P2_4 = 0;
  delay();
  P2_7 = 1;
  P2_6 = 1;
  P2_5 = 1;
  P2_4 = 1;
}
void main(void)      /* ?????? */
{
  wr1 = 0;       /* DA????????????Ч */
  rd1 = 0;       /* DA????????????Ч */
  DAC0832 = 50;      /* ???????????????????????5V */
while(1)
  {
   key();        /* ???e??????? */
hexbcd(DAC0832);  /* ??????????? */
display();    /* ??????????? */
  }
}

网友A:
运行了一下楼主的程序,错误有3处。2个定义要用小写。1个code后面要加空格。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C0832 P1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 = {0x0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6};    /* ??????????? */

网友B:
2个定义要用小写。1个code后面要加空格。

网友C:
编译器未找到 AT89X52.h 这个头文件造成,改成 reg51.h 这个通用的即可。

网友D:
没有添加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