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屏32*64 标准hub08接口STM32驱动程序

楼主:
写的一个标准08接口的广告屏驱动,实现了简单的文字字符显示和位移,使用的是STM32F103单片;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author: A free fish
  *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1961178217
  ******************************************************************************
  */
#include "main.h"
#include "font.h"

unsigned char Word_Code_Buf[32*10] = {0};                //10个字的缓存空间
uint8_t Word_num = 0;                        //显示字数(ASCII数,1个汉字2个)
uint8_t Fresh_Flag = 0;                        //更新显示标志位
uint8_t ConncetFlag = 0;
/*                汉字GB2312和字模关联表                */
WORD_CODE font_word[24] = {
{0xB9E3,Word_Font[0]},
{0xB8E6,Word_Font[2]},
{0xC6C1,Word_Font[4]},
{0xCFD4,Word_Font[6]},
{0xCABE,Word_Font[8]},
{0xB2E2,Word_Font[10]},
{0xCAD4,Word_Font[12]},
{0xD6A7,Word_Font[14]},
{0xB3D6,Word_Font[16]},
{0xD2C6,Word_Font[18]},
{0xB6AF,Word_Font[20]},
{0xB9A6,Word_Font[22]},
{0xC4DC,Word_Font[24]},
{0xBFC9,Word_Font[26]},
{0xD2D4,Word_Font[28]},
{0xD4B6,Word_Font[30]},
{0xB3CC,Word_Font[32]},
{0xBFD8,Word_Font[34]},
{0xD6C6,Word_Font[36]},
{0xB6A8,Word_Font[38]},
{0xCAB1,Word_Font[40]},
{0xBFAA,Word_Font[42]},
{0xB9D8,Word_Font[44]},
{0xB5C8,Word_Font[46]},
};
USER User;
/*                初始化显示的汉字“广告屏显示测试”                */
void dis_init(void)
{
/*                初始化显示的数字“1961178217”                */
        uint8_t dis[] = "1961178217";
        uint8_t i,j;
        uint16_t index = 0;
        memset(Word_Code_Buf,0xff,10*32);
        for(i = 0; i < 10; i ++ )
        {
                for(j = 0; j < 16; j ++)
                {
                        Word_Code_Buf[index++] = Ascii_Font[dis[i] - 0x20][j];
                }
        }
        Word_num = 10;
        Fresh_Flag = 1;
/*                初始化显示的汉字“广告屏显示测试”                */
//        uint8_t i,j;
//        uint16_t index = 0;
//        memset(Word_Code_Buf,0xff,10*32);
//        for(i = 0; i < 7; i ++ )
//        {
//                for(j = 0; j < 32; j ++)
//                {
//                        Word_Code_Buf[index++] = font_word[i].pdata[j];
//                }
//        }
//        Word_num = 14;
//        Fresh_Flag = 1;
}
/*                接收到指令后处理显示,开关屏等                */
void Recive_Task( void )
{
        uint32_t Seconds_Now = 0;
        uint32_t Seconds_Temp = 0;
        uint8_t i,j,l,k;
        uint8_t char_num = 0;
        uint16_t index;

        Seconds_Now = RTC_GetCounter();

        if( User.OFF_Flag == 1 )
        {
                Fresh_Flag = 0;
                //User.OFF_Flag = 0;
                LED08_Off();
        }
        else if(User.ON_Flag == 1 )
        {
                Fresh_Flag = 1;
        }
        if( User.OFF_Time_Flag == 1 )
        {
                User.OFF_Time.Year = user_time.Year;
                User.OFF_Time.Mon = user_time.Mon;
                User.OFF_Time.Day = user_time.Day;

                Seconds_Temp = GetTimeSec(User.OFF_Time);
                if( Seconds_Now >= Seconds_Temp )
                {
                        User.OFF_Time_Flag = 0;
                        User.OFF_Flag = 1;
                        User.ON_Flag = 0;
                }
        }
        if( User.On_Time_Flag == 1 )
        {
                User.On_Time.Year = user_time.Year;
                User.On_Time.Mon = user_time.Mon;
                User.On_Time.Day = user_time.Day;

                Seconds_Temp = GetTimeSec(User.On_Time);
                if( Seconds_Now >= Seconds_Temp )
                {
                        User.On_Time_Flag  = 0;
                        User.OFF_Flag = 0;
                        User.ON_Flag = 1;
                }
        }
        for(i = 0; i < 4; i ++)
        {
                User.Dis_Data[i].End_Time.Year = user_time.Year;
                User.Dis_Data[i].End_Time.Mon = user_time.Mon;
                User.Dis_Data[i].End_Time.Day = user_time.Day;

                Seconds_Temp = GetTimeSec(User.Dis_Data[i].End_Time);
                char_num = 0;
                if( Seconds_Now >= Seconds_Temp && User.Dis_Data[i].Dis_Flag == 1 && User.Dis_Data[i].En_Flag == 1 )
                {
                        User.Dis_Data[i].En_Flag = 0;
                        User.Dis_Data[i].Dis_Flag = 0;
                        User.OFF_Flag = 1;
                        User.ON_Flag = 0;
                }
                User.Dis_Data[i].Start_Time.Year = user_time.Year;
                User.Dis_Data[i].Start_Time.Mon = user_time.Mon;
                User.Dis_Data[i].Start_Time.Day = user_time.Day;

                Seconds_Temp = GetTimeSec(User.Dis_Data[i].Start_Time);
                char_num = 0;
                if( Seconds_Now >= Seconds_Temp && User.Dis_Data[i].Dis_Flag == 0 && User.Dis_Data[i].En_Flag == 1)
                {
                        Fresh_Flag = 0;
                        index = 0;
                        memset(Word_Code_Buf,0xff,10*32);
                        for(j = 0; j < 20; j ++)
                        {
                                if( User.Dis_Data[i].Data[j] >= ' ' && User.Dis_Data[i].Data[j] <= '~')        //ASCII码
                                {
                                        for(l = 0; l < 16; l ++)
                                        {
                                                Word_Code_Buf[index++] = Ascii_Font[User.Dis_Data[i].Data[j] - 0x20][l];

                                        }
                                        char_num += 1;

                                }
                                else if( j <= 18 )                //汉字
                                {
                                        for(l = 0; l < 24; l ++)
                                        {
                                                if( ( User.Dis_Data[i].Data[j] << 8 | User.Dis_Data[i].Data[j + 1]) ==  font_word[l].gb2312_code )
                                                {
                                                        for(k = 0; k < 32; k ++)
                                                        {
                                                                Word_Code_Buf[index++] = font_word[l].pdata[k];

                                                        }
                                                        char_num += 2;
                                                }
                                        }

                                }
                        }
                        User.Dis_Data[i].Dis_Flag = 1;
                        Word_num = char_num;
                        Fresh_Flag = 1;
                        User.OFF_Flag = 0;
                        User.ON_Flag = 1;
                }
        }

}
int main( void )
{
        static u32 Buz_Time = 0;
        u8 i,j;
        u32 RandSum;
        u16 Cnt = 0;
        Bsp_Init();
        printf("start!\r\n");
        delay_ms(T_20S);

        Sim900a_Init();
        delay_ms(T_5S);

        dis_init();

        while(1)
        {
                if( ConncetFlag == 0 )
                        Connect_TCP();
                if( ( OsDelayCCnt % 1000 ) == 0)
                {
                        printf("RTC:%d:%d:%d %d:%d:%d\r\n",user_time.Year,\
                        user_time.Mon,user_time.Day,user_time.Hour,user_time.Min,user_time.Sec);
                        DbgLed_Turn();
                        Bsp_Rtc_GetTime(&user_time);
                }
                Cnt ++;
                Display_Task();
                Recive_Task();
                Display();
                if( ( OsDelayCCnt % 5*1000 ) == 0)
                {
                        //Send_Data();
                }

        }
}

//len1 长度 InitValue 默认值
u32 Pub_DecAscToU32_Vice( const u8  *Src, u8 Len, u8 InitValue )
{
    u8 i;
    u32 Result;

    if( 0 == Len )
    {
        return InitValue;
    }

    Result = 0;

    for( i = 0; i < Len; i++ )
    {
        if( *( Src + i ) >= '0' && *( Src + i ) <= '9' )
        {
            Result = 10 * Result + ( *( Src + i ) - '0' );
        }
        else
        {
            break;
        }

    }

    return Result;

}

网友A(2020-10-09):
有没有接线图,有这个程序显示不了!

网友B(2023-04-07):
希望能用